柴油发电机冒黑烟怎么办

楼主(2011-01-20):
柴油发电机组冒黑烟的原因及解决办法:
1、燃油质量差,杂质多。
杂质堵塞了喷油嘴使气缸内不能完全燃烧引起黑烟;另外发动机喷油嘴喷射时压力大,某些细硬杂质会划伤喷油嘴内壁。在喷嘴被划伤后就改变了喷油的精度,损坏了喷油嘴,对发动机伤害很大。如喷油嘴被损坏后,即使使用合格的燃油也会同样冒黑烟。所以对燃油的质量一定要把好关,选用合格的燃油有利于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2、发电机组的使用环境灰尘杂物多,致使空滤严重堵塞。
空气进气滤芯堵塞后造成气缸燃烧空气不足,燃烧不完全。要清洁或更换空气滤芯,并维持环境的清洁。
3、发动机的喷油正时不对。
发动机各个气缸的工作是要靠它喷油时间的标定,即活塞在做功过程需与喷油相对应,两者之间的时间差会引起燃烧不完全出现黑烟。因正时的标定需较强的专业技术,建议联系厂家调整发动机喷油正时与气门间隙

网友A:
延烧不充分。

网友B:
负载太重,超载了,也会冒黑烟。

网友C:
烧机油也会冒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烧机油也会冒烟的。。。

以前开小四轮拖拉机时就是这样的,烧机油也会冒烟的

网友E(2011-04-03):
不知对不对,臭显能能:在实际工作中柴油机冒黑烟主要是油和空气的燃烧不充分引起的,而影响它们的有进气量小(进气道堵塞,油泥过多阻力过大,空气滤网脏堵,增压器的进气叶轮过脏,空气冷却器脏堵造成空气温度过高或者环境温度过高等等);燃油喷油滞后(定时过小,柱塞套筒漏油,出油阀漏油,喷油嘴堵塞,油嘴漏油等等);负荷过高而空气量的要求又达不到也会造成冒黑烟;燃烧主要讲究的配合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判断,要看柴油机的爆炸压力、压缩压力、排气温度来确定冒黑烟是由那个原因造成的。有的时候可以借助于空气压力表,燃油压力表以及燃油温度表就可以初步判断其状态。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