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维修过的仪表(四)

楼主(2011-01-20):
一直以来有一种想把自己曾经维修过仪表的经过写出来的冲动,但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是懒惰,也许是怕别人笑话,一直没有动笔,从今天起决定不定期的写些维修记,算个总结,也想能够从中为各位朋友提供点经验,算是一种分享吧

楼主:
雷达液位计故障处理。

楼主:
时间:2010年11月17日,下午3点。

地点:改性沥青。工艺人员反映乳化沥青液位不准。

楼主:
偶选前负责过这套设备上的仪表,对其工艺和仪表现状比较了解。

其乳化沥青成品罐有两个,两者距离很近,底部通过管线并联输出到装车泵,因此在正常使用时可以看成是连通器。

每个沥青罐顶在人孔处开口安装了德尔塔雷达液位计,其天线是普通的喇叭口,喇叭开度较小。

楼主:
由于乳化沥青温度不高,其气相蒸汽压不大,沥青的挥发不强,因此使用中的雷达液位计还行,出现故障的几率较少。

不过其北边的乳化沥青罐的雷达从2009年底是不是的出现显示不准的故障。偶的师傅们通常采取拆下人孔后把雷达液位计的天线擦拭一下,或断电重启,这样处理后会正常。

由于经常拆卸其法兰的连接螺栓都没上紧,原先12根螺栓只挂上两个,其螺母都没有拧紧。所以在维修雷达液位计时不用带扳手。

楼主:
南边的雷达倒是没出现过故障,也没拆过,因此碳钢的螺栓上已经锈迹斑斑很难拆卸。

由于先前负责过这个设备,所以接完电话,偶的反应就是其北边的雷达有出问题了。

因此在穿戴好劳保用品后只带了把小一字螺丝刀和一块抹布。

楼主:
由于改性沥青属于订单式业务因此开开停停,前段时间刚刚停车,听说冬季要检修不开了,不知怎么现在有用了。

偶先出操作室了解情况,在现场看到设备正在吹扫,到了操作室,工艺人员说是倒灌,进行检修。

不准的液位是南边的乳化沥青罐,偶询问为什么不用北边的,其说刚刚清洗完成不用了,其两罐之间的管线也已经关闭。

偶没有询问倒灌的介质,也没有询问怎样倒罐(这是这次维修的失误)。

楼主:
考虑到现场雷达液位计螺栓的锈蚀,加上没带工具,于是现在控制柜中断电重启看看是否能够恢复正常。

在断电前偶询问工艺人员罐内液位大约是多少,其答曰有70、80公分左右,刚刚进料大约有半个小时。

偶找到其雷达液位计的电源开关(其电源由于使用PLC提供的24电源不稳,所有的现场雷达电源重新安装了一台稳压电源调至28V,为了检修方便每一路电源都安装了带保险的接线端子)。过了几秒钟后重新送上电源。

观看电脑中液位显示,其液位突然变成满程,接着又大幅度的波动,30、40秒后变成了85cm,接着不动了,偶和工艺人员说了几句话,准备离开,突然液位又变成零了,再也不动。

楼主:
偶郁闷,怀疑是否接线端子排接线不牢固,于是重新去控制柜查看,轻轻一拽果然电源正段接线松动直接拽出来了。偶重新接上还是显示零。检查了其他的接线也没问题,重新断送电后还是零,直接就没有变化了。

楼主:
没办法,只能到现场了,在乳化沥青罐地下听到介质流动的声音,不过声音较大,有一种介质吹动的声音,罐内介质也是撞击着管壁咚咚响。

偶沿着直梯爬到罐顶,想从雷达接线处断电重启,怎奈接线盖连接处的密封圈上紧时偏了,怎么也开不开盖。

看看人孔法兰处的螺栓修的不能办了。

没办法回出取工具吧。

楼主:
回到工段拿了连个24的梅花扳手,有找了瓶子松动剂,去现场先是对着螺栓出一阵猛喷,然后回到操作室和工艺人员聊天,在聊天中偶说上罐里打的是什么东西很响,其说用空气吹的,偶也没在意,以为是什么新工艺呢。

楼主:
半个小时后,偶出现场拆卸法兰,虽然有了松动剂的作用,但是最后一个螺栓死活不动,拆了半天累死了,在罐顶上有不敢猛用劲怕站不稳滑下去。最后只好去垃圾堆捡了个80的废钢管,当做压力杆,终于拆下来了。累得几乎虚脱。

楼主:
在搬动人孔法兰时从罐内冒出一些抢人的红色雾气。

搬出雷达天线,一看没有问题,一点灰尘杂质也没有啊,用抹布擦了擦,放在罐顶上,找个围栏当了一下,看起雷达显示也是变化的,再看看天线还是没问题。

看看人孔处,有真真污浊抢人的雾气冒出。

低头看看里面介质有多少,根本看不清。

楼主:
这种状况,雷达液位计根本没办法测量,看到人孔处冒出的雾气越来越多,没办法又把雷达装上,法兰处只串了两个螺栓固定。

楼主:
回到操作室告诉工艺人员,这种状况雷达测不准,其不听,给他讲原理有不懂,只是让修好,真郁闷,直接找其班长,告诉他雷达液位计坏了不能用了。班长倒是好说话,不过让我告诉我们领导说罐中进料时间要一天,特别是晚上,要尽快修好。

楼主:
偶回去和领导反映,领导也没治,直接和偶一块找头,头听完过程,大发牢骚,哪有这样用表的,这么贵的表如此糟蹋,拿起电话找其改性沥青主任,了解到其进入乳化沥青罐的是别的罐检修吹扫的污油,里面夹杂着铁锈杂质。头告诉其雷达液位计不能测量,同意不用修了。

偶转身准备离开,怎奈头让我把雷达拆下来,等到吹扫玩了在装上,怕介质损耗仪表。

楼主:
没办法,偶第三次出现场,在出现场先偶又找了个仪表木头箱盖板,的盖住沥青罐的人孔,那挥发出的气体真的受不了。

偶出了现场,没进操作室,直接把雷达拽出,放到罐顶上后,去操作室告诉工艺人员,表要拆下其液位不能用了。

哪知工艺人员告诉我好了,我一看可不画面显示液位93cm,,呵,原来雷达天线对着护栏了,没办法断电吧,直接去控制柜断电后,告诉工艺人员,刚才显示是假的,表拆下来了,吹扫完再装上。

楼主:
这次雷达液位计维修,偶出现场三遍,到后来还不是仪表的事,着来来会会的,就下班了,郁闷。干了一下午无用的活。

网友A(2011-04-11):
有时候大公司就是这样啊!跟你有相同的感觉啊 !写的很好啊!受教啦!

网友B(2011-06-07):
哎,有些工艺人员真的让人很无语呀,感同身受

网友C:
我公司使用的雷达液位计是新买的,今年4月份装上的,用在液化汽八个球罐上,现在投运使用了,就是不准,无法使用,通知厂家来调试厂家不来,你们厂使用的是什么型号雷达液位计呀?希望各位能给我发份有关雷达液位计的资料,我的邮箱是:huangmn593@163.com

楼主:
如果雷达不准,可以做下空频谱,把干扰抑制住。

偶厂的液化气装置的球罐也曾使用过喇叭口天线性质的雷达,后又用外贴式超声波液位计,又改成磁浮子,现在用的是伺服马达,总的来说都不理想。

网友D(2011-07-20):
液化汽球罐,用过雷达液位计,saab的日rRTG3960,导波管雷达液位计,液化气专用,效果还不错。

网友E:
楼主能否给我讲讲雷达液位计原理及适用介质吗?

楼主:
雷达液位计是通过内部器件发射脉冲电磁波通过天线从上部射入北侧介质中,电磁波在被测介质表面被反射产生回波通过天线在接受,经过电路处理通过内部换算出发射与接受的时间差,从而得知雷达天线到被测介质表面的距离,然后经过总罐的高度减去空高得到介质的高度,其雷达监测的是一个空高距离,有的雷达界面上显示的高度也是空高,如同汽车上的倒车雷达一样的原理。不同厂家的雷达发射的电磁波脉冲和处理方法可能不同但是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是根据发射与接受的回波的时间差来直到空高距离,难点就是怎样直到接受的回波是介质表面的直接回波,因为雷达波在密闭容器中向下发射碰到界面发射时会产生漫发射,如果容器内有搅拌器或者盘管及其他物体其还会产生各种干扰杂波,这些杂乱无章的回波被雷达天线接受会影响到真实介质空高的测量,严重时直接失真,所以各个雷达都设有杂波信号处理电路把干扰最大限度的除掉。

雷达液位计应用中还要一个难点就是空高测量中如果气象含有能够衰减电磁波能量的气相介质时会产生测量不准失真的现象,这个特别是在容器内有搅拌器且介质易挥发的时候,气相中的介质不但削弱了电磁波能量而且还产生各种杂波干扰,造成雷达液位计失真。

雷达天线形状的选择,如果被测介质易凝结、粘稠、在有搅拌器的情况下恢复的介质极易在雷达天线上凝结,比如沥青罐液位测量中,高温沥青在搅拌器搅动下产生沥青油气碰到天线在天线上凝析,如果搅拌器停止搅拌凝析的油气会附着在天线上时间久了产生厚厚的一层,严重阻碍了电磁波发射和接受,导致电磁波衰减严重,这就需要清理,也可以通过选择天线形状来避免介质的凝析,比如水滴形天线,让挥发的油气严重天线流向天线下部坠落下去。

一般的雷达都有操作说明和操作功能键,其内部很多就有空频谱分析功能,通过做空频谱让雷达知道哪些干扰最强烈,通过屏蔽这些干扰源来保证真实的雷达回波不被干扰,增大雷达液位检测的可信度。

偶上述修得这个雷达液位计在订产品时没有显示屏,要做空频谱需要德尔塔的专业软件及通讯接口还要有电脑,偶厂一位师傅有这个软件和电脑,其在控制室调试时偶看多一次,其软件是个英文版的,不知是通讯接口还是软件版本低得缘故要想和现场的雷达建立通讯很困难,有时半个小时通讯不上一个,有时有很顺利的通讯10多台,做空频谱倒是不难。后来偶厂又进了几台带显示屏的雷达液位计,操作界面也是汉文的,在现场做空频谱和修改参数倒是很方便,于是拆卸下一个显示屏面板,现场那台出现故障直接安装调试。

网友F(2011-12-30):
我08年刚毕业时做过一年仪表工,尿素车间当时尿液槽的液位计据说也是雷达的,上面全是英文,只认识个意大利,现在也是对此液位计的唯一一点印象了,也是好几个槽在一起,当时跟随着师傅搞来搞去,回想起来好像都是凑活,有时操作工说不准了就提着水壶过去冲冲,差不多也就算了!

楼主:
对:jiaguoyun关于我08年刚毕业时做过一年仪表工,尿素车间当时尿液槽的液位计据说也是雷达的,上面全是英文,只认识个意大利,现在也是对此液位计的唯一一点印象了,也是好几个槽在一起,当时跟随着师傅搞来搞去,回想起来好像都是凑活,有时操作工说不准了就提着水壶过去冲冲,差不多也就算了!内容的回复:

原来是志通之士,呵呵,朋友的雷达所测尿素也是易挥发和结晶,不过处理起来人性化多了,也很简单,可是偶厂用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一般要拆卸下用铲子抢,用油喷,用抹布嚓。。。

网友G:
炭黑罐也用坏了拿出清干净就可。。。

网友H:
把自己的这种经历写出来让大家分享很好,顶一个。

楼主:
先来无事,发几张雷达天线的状况,在沥青储罐的雷达天线。

网友I(2013-06-28):
值得收藏的好帖,顶起来以便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