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T7 V5.4的中文软件和安装方法

楼主(2011-01-20):
小弟求SPET7 V5.4中文软件和安装方法

网友A:
中文软件请到www.verycd.com自行搜索。

安装方法同以往Step7 V5.3,请搜索。

Regards

楼主:
但是我的电脑安装西门子SETP软件安装不上,西门子S7-200没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A:
由于你没有提供安装不上的错误提示的截图,给出的答案只能是重新安装正版专业版XP操作系统。

网友B:
把软件放在根目录下,不能放在子文件夹里,软件不能使用中文名

楼主:
我用的事XP2的系统

楼主:
提示The following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have not been met;STEP7 5.4(orhigher)must be installed

网友C:
先安补丁3,再安补丁4

网友D:
对:曹显发 关于

提示The following installation requirements have not been met;STEP7 5.4(orhigher)must be installed

另外就是你先把 “设置”→“控制面板”→“区域和语言选项”→“高级”改为“英语(美国)”然后应用设置,重启后再安装软件试试。如果不行我可以给你一个中文版的。回复邮件就行:acong6452@163.com

内容的回复:

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不具备以下安装条件;STEP7 V5.4(基本)必须要安装。
所以我想你现在正在装的是不是就是一个STEP7 V5.4的升级补丁,而不是STEP7 V5,4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