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11-01-20):
请教

用三菱FX PLC控制松下伺服
用的是PLC自己的I/O点,Y000--Y004
软件上要设置哪些东西啊!!!
我现在程序有了 伺服也设置了但电机不动
我原来PLC坏了,换了个新的PLC,程序下载后只有伺服不动 ,

用的PLC自己的I/O点控制伺服

Y000---Y003,

网友A:
伺服参数没设好的原因,只要你伺服参数没有设好电机是不会动的或者是出现暴走的象现

网友B:
先检查有没有脉冲输出啊? 有的话那就是通讯和参数的问题了

网友C:
程序对么?与伺服匹配好!外部接线也要正确匹配!具体多了参数设置!只有自己看资料熟悉后再干,这个过程是别人替代不了的

网友D:
如果是位置控制,你的脉冲输出正确吗,你的伺服驱动器参数设置对吗。如果这些都没问题,可能就是伺服驱动器的接口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E:
用的是内部寄存器模式

不动作有以下可能:

1、设置没有完全弄正确(模式、圈数、脉冲数、速度、输入点设置……)

2、接线错误(电源、电机、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