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2sa 与维纶触摸屏通过485的通讯?

楼主(2011-01-20):
我用DVP-12SA    CPU 与维纶触摸屏通过485口进行通讯,232口已经占用,可是怎么也通讯不上,什么D1120        D1121       M1143里面的数据都正确,触摸屏设置也正确,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 shouli_li@163.com 这是我的信箱,如果能通讯上 请高手发送一个样例工程吧谢谢!

网友A:
台达和其他触摸屏用485口通讯,很好通的,确定一下通讯线是否正确。

网友B:
下载时,你把触摸屏的预设站号设置为1了吗

楼主(2011-02-24):
我已经找到原因了,在我的程序里面PLC是主站,而我的触摸屏在这个485网络中也是要做主站的,于是产生冲突,所以通讯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