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光端机五大常见问题问答

楼主(2011-01-20):
一、 问:电话光端机应该选择哪种光纤?
答:光纤分多模光纤和单模光纤两种。多模光纤,存在色散大、衰耗高、带宽窄、成本高等缺点,已经不太适合大规模使用了,用多模光缆传输视频,一般只能在3~5km的范围内,并且对视频光端机传输速率有很大限制,一般适用于短距离、小容量、简单应用的场合。由于色散的影响约束了非压缩电话光端机远距离、大容量的应用。
以单模光纤(主要是G.652光纤)制成的单模光缆由于有着优异的特性和低廉的价格已经成为当前光通信传输的主流。光纤通信领域很多新的技术,比如远距离、大容量、多业务的发展,都是围绕单模光纤研制的。光缆的使用寿命基本在20年以上,比光端机的实际使用周期要长的多,如果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考虑光缆的敷设,扩容、设备更新、光缆芯数、承载新业务等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单模光端机的售价基本上和多模光端机售价一样,但单模光缆比多模光缆要便宜一些,因此单模光缆是光纤布线的最佳选择。
二、 问:电话光端机和模拟光端机的区别?
答:模拟光端机是使用模拟视频信号的幅度或频率或相位等图象特征,来调制或解调光信号的简单模拟传输技术。电话光端机是把视频信号电话化,同时可以把音频、数据、以太网、USB、E1、电话等各种信号复接到高速数据码流上传输,整个传输技术全部是电话技术。由于电话处理技术的可靠性、稳定性、可控制性、可重复性等方面的优势,电话光端机取代模拟光端机是大势所趋。模拟光端机在温度漂移性、老化特性、长期工作稳定性上是肯定不如电话光端机。目前市场上,电话光端机和模拟光端机的价格已经非常接近,有的品种甚至比模拟光端机还要便宜,因此电话光端机是您的工程最佳选择
三、 问:怎样确定光纤活动连接器的接头类型?
答:光纤连接器主要有ST/PC、SC/PC和FC/PC三种。ST/PC是卡口式,多应用在多模光纤上,使用比较方便,但其精度低、互换性差、插入损耗大。FC/PC是旋紧式,连接精度高、互换性好、连接牢靠。SC/PC是插拔式,插入损耗最小,使用十分方便,大量应用电信、监控等十分规范的行业,安装时不要过于用力插拔,以免损坏、松动。当前光端机采用高速电话光传输平台,使用单模光纤,可以选用SC/PC型光纤连接器或FC/PC光纤连接器。
四、 问:电话光端机中除视频传输外,其它传输信号应如何选用?
答:电话光端机除提供视频信号的传输外,还能提供其它信号传输通道,如音频、数据等。光端机的音频接口是有源信号,音频输入要接音频放大器才可以接无源麦克风或其它无源音频源,输出端必须接音频功率放大才可以驱动音箱设备,因此传输音频时应注意光端机的前后配置。
数据信号一般为RS232或RS485或RS422,要确认需要传输的速率和前后端电缆的长度。RS485信号是半双工工作模式,RS422是全双工工作模式,有时一路反向数据指的就是反向RS422。开光量信号不但有控制方向,还有常开或常闭的选择问题。
五、 问:电话光端机如何建立总线式、星型或环型传输系统?
答:星型传输系统是最常用的系统,其中每一个传输点都至少有一芯光纤与中心相连。这实际上就是大量独立的点对点光端机的使用。每一个点都要使用一对光端机(即点对点光端机)。在控制中心为了集中安装、供电和维护,有时把接收器插在专门提供的密集安装子架上。该系统设计、安装和维护简单,设备造价最低,系统工作可靠性不因某一条光链路故障而瘫痪。系统升级和扩容的代价较小,也相对容易一些。该系统占用光纤资源较多,光缆工程造价会相对高一些。采用多芯光缆逐段铺设,沿途设点的设计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星型结构
总线型光端机是采用单纤/双纤链路式组网形式的图像传输系统,也被称为节点式光端机。采用的技术是粗波分复用技术(CWDM)和分插复用技术(ADM),具有节省光纤资源,延长传输距离等优点。由于采用ADM技术的链路式光端机在传输容量上受到较大限制,一般将CWDM与ADM结合使用。在没有富余光纤资源的情况下,更多的是采用CWDM技术,这样可以使不同业务平台的光通信系统完全在物理上隔绝的一芯光纤上传输。该系统造价较高,一般使用在高速公路、银行联网等高端应用场合。
环形传输系统源于同步高速光通信SDH系统,采用双纤或4纤将远端监控点组成一个封闭的环。该系统的最大优势是具有线路保护能力,也即“自愈”功能。该系统目前大多直接采用SDH传输平台(也有采用IP方式),考虑到传输容量问题,主要以视频压缩编解码方式传输,造价昂贵。

相关链接:

光端机在汕头公路传输系统的解决方案

光端机发展新方向:多业务接口

电话光端机

光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