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齿轮用好什么方法能弄出来啊?它挡道了。

楼主(2011-01-20):
要换这个小马达的轴承,但这个齿轮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弄下来又不会搞坏,有没有人搞过啊

网友A:
先确定该齿轮这端能否拆卸?不行的话,还得从左侧想办法。

从图上看,貌似齿轮这边不能拆卸。

网友B:
看一看齿轮和轴是不是一体的,如果不是一体的,用拉马把齿轮拉出来。

网友C:
先确定右侧是否可分离开,如可以那用局部温差法或内部加液压膨胀法取下右侧的齿轮轴;不行就得看线包能否取下,要是也不行,那就只有报废了,以前我的牧田的电锤也是因为一端的锥齿轮坏了导致这个绕包也报废

网友D:
很简单

1、做个开口环,外径比轴承外径大一些,,,卡在轴上,,,

2、整根内径比轴承略大的钢管,,,

3、钢管套轴承上,敲开口环,,,一二哈子,齿轮就能被顶出来,

4、......

5、嘿嘿,发压岁钱

网友E:
用拉马把齿轮拉出来

网友F:
用拉锯应该可以拉下来

网友G:
先确认一下到底原来是从哪边拆装的,别弄错原来的拆装方向,从图上看,应该是齿轮和轴不是一体的,你看一下到底是哪个套哪个?我的经验是,直接对轴套端进行正向打击,一般可以把轴打松,再进行后面的拆装

网友H(2011-05-28):
电机轴端一般不会直接这样加工成花键的,应该齿轮端镶套进去的,在必要时加温制作简易工具拆卸

网友I:
轴承和齿轮一起用拉马拉,齿轮可在拉的过程中稍稍加热

网友J(2011-08-31):
是伺服电机的转子 应该是从右边弄下来的

网友K:
应该是热装的,在齿轮上缠几圈电阻,然后通电加热,应该不会太费劲

网友L:
用拉马卡不住的话车两个半圆内径略大于轴几个丝锁一起,再用拉马拉应该能搞定了

网友M:
用拉马吧,有专用的,不行就自制

网友N:
    右侧能看到轴,可以用拉马试试;我看这个样子即便拿下花键,轴承也取不下来;是不是右侧整体与转子独立连接的。

网友O:
必须加热才能拆下了。

网友P(2011-10-19):
我们拆卸东西的时候要想他们是怎么装进去的,就本题就是考虑右边轴承怎么装上去的,这是典型的热套法,

网友Q:
能不能拆啊?

网友I:
加热带齿轮的嵌套,再敲出电机轴或者直接上液压机,压出电机轴和转子

网友I:
再有用拔轮器将轴承直接往外拉,到齿轮处就会和齿轮一起往外拉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早好了,是加热后用拉马拉出来的,装的时候更容易,加热齿轮套后马达轴对整它轻轻一下就插到底了,然后立刻就收缩变紧了.

网友R:
偶工作中的容积式流量计的磁钢就是这个结构,偶平常拆卸都是生拉硬拽往往损坏,偶学到了一招,只是不知磁钢受热会不会导致消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