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的问题(求求高手给解答一下)

楼主(2011-01-20):
在电工三相交变电中,三相三线对称负载制供电中,中线的取消时,负载如何得到负半周电压的,没有中线咋流的,一个周期的电压波咋流的,我是刚学电的

既然交流电是不停的在变化电流的方向的,那么电线的两根线就在不停得互相变换充当正负极咯?那么两根线就应该是对等的咯?
那为什么还会有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呢? 可以发到我的QQ1543952148
谢谢高手们的解答,我非常期待能给我答案,我是新来的,没有什么分可以给你们,不好意思.不过我会给一些补偿的,请相信

网友A:
兄弟,改行吧,没有前途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改行吧,没有前途的

需要鼓励,不要讽刺挖苦。不过楼主也确实需要恶补些基础电气知识了。找本电工学、电力工程或者工厂供电的教材仔细看看

网友C:
你把电流当成水流了。

网友D:
要理论与实践结合会学得快一点

网友E(2011-03-01):
零线好比是马路的中心线,火线好比是马路。车就是电,可以随意跑的。比喻的不好,见笑。

网友F:
你对电机的接线不是很清楚,找个电机看看三角形和星形接线有什么不同就知道了

网友G:
问题提得有点幼稚,但也可以理解,刚学习吗,只要有求知欲,不耻下问,有一天会学好的。努力吧!

网友H:
1、三相电在没有零线时有线电压。

2、线电压的产生是由于各相的相位不同产生的。

所以各相的电流是在相与相间流动的,也称为线电流。

网友I:
学学工基础有关交流电知识

网友J:
星形三相三线对称负载制供电中,其星点电位为零,负载电压为相电压。

网友K:
仔细看看三相电的工作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L:
有电压,有回路,能流过电流。看看三相电的原理图,带变压器三个绕组那个,低压电网一般都是星形接线,中性点接地。中性点接地以后,跟地(地网或者大地)就是等电位(电压基本相同),所以正常情况摸起来不电人。  个人理解

网友M:
看来你没有学过三相电,电与水相似,我就用水的现象来说明,你就会明白的。

        电流类似水流,电压类似水位差,用二个盛水的瓶子,用一根细管将其连接,如二个瓶子放在同一水平面上,细管里是不会有水流的,但把一个瓶子抬高,就会产生水流,即由高瓶流向低瓶。

      如用ABC3个瓶子,再用3个细管分别与3个瓶子连接(即构成角形接法),如将A抬高30CM,B抬高10CM,就会发现,A中的水向BC二瓶流动,B也向C流动。如把C再抬高20CM,结果发现,A向BC流动,但C却向B流动,其原因就是水是由高处向低处流的。

      交流电的电流是正负二个方向变化的,如同瓶子在一个水准面上上下移动,使水管里的水流方向正反变化一样。三相电,好比ABC 3个瓶子在做周期性的上下移动变化,但它们不是同时上下移动的,而是彼此错开3分之1的变化周期,这样就使ABC3者之间时时会有不同的电位差,使连接的负载产生电流的。这就是三相电不用0线也能使负载通电的道理。

网友N:
   十四楼的老兄说的挺精辟而且通俗易懂佩服!  干了好几年电工了有时候还真说不太明白!

网友O:
1,那为什么还会有零线和火线的区别呢?打个比方零线和火线就象人体的动脉和静脉。

2,“既然交流电是不停的在变化电流的方向的,那么电线的两根线就在不停得互相变换充当正负极咯?那么两根线就应该是对等的咯?
”这句话你就要先弄清楚工频电压为什么是50HZ。

网友P(2011-06-09):
多看看书  以前我也不懂的  多看几遍书 就懂了

网友Q:
谁都有不懂的时候,开始时,我提的问题比这还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