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LC是怎么回事,谁能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1-01-20):
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一个欧姆龙的CP1E型号的PLC,当我把程序下载到里面以后,当时电源(AC220V)也接通了,紧接着我就开始在线监控,调试等。这时还都一切正常。等我在把信号输入控制端接好以后,再次调试运行,监控等。于是我用CX-P把输入测的那个位强制ON了一下,LED灯闪了一下,紧接着就没有反映了。    出现这种情况后我立即把控制电源去掉,再次与上位机监视,运行等,PLC仍就没有任何反应了,也不动作了,输入和输出测的LED灯也不亮了,当时我还以为编写的程序坏了呢,于是又从新下载一个PLC程序放进去,但是还是没有反应,面板上的PWR(电源)   RUN(运行) 这两个灯都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位师傅能帮帮我吗。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当时信号输入端接的是(AC220V)。        不知道有没有接错。如果接错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啊,我的PLC有没有坏啊。

网友A:
那个输入端控制电源当时接的是(AC220V)。        不知道有没有接错。

直观一点,有条件的话,先上个PLC实体图吧。

网友B:
那你有没有看说明书,输入电压是多少呀?还有就是你强制怎么又接输入不明白其用法

网友C: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电器设备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上电测试,该翻书还需翻书的。

网友D:
输入接了220V?是信号端吗?如果是输入端,那就有点麻烦了,可能会烧东西的,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E:
反正不是你接错了就是按错了。。。。。。

网友F:
输入端接线如图:

针对接线查一下吧。

网友G:
PLC供电电源是220V,输入端也是24V直流。接错会烧PLC的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那个输入端控制电源当时接的是(AC220V)。        不知道有没有接错。

直观一点,有条件的话,先上个PLC实体图吧。

内容的回复:实体图哪是那么好划的,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电器设备怎么能随随便便就上电测试,该翻书还需翻书的。

哎,现在后悔了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输入端接线如图:

针对接线查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的图纸,哥们

楼主:
现在该怎么办啊,各位哥们,我也已经拆过了,但是看不出个名堂来,只怪我是搞强电控制的,对于弱点不怎么懂。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输入端接线如图:

针对接线查一下吧。

内容的回复:

哥们,能再把输出端的接线图发来么,谢谢你了。

楼主:
对:学习siemens 关于

那你有没有看说明书,输入电压是多少呀?还有就是你强制怎么又接输入不明白其用法

内容的回复:
看了说明书,我还问那个卖我PLC的供货商呢,当时他误解了我的意思,说接AC220V的能用,然后我就接了,谁知,哎,,,悔恨当初啊

网友H:
电源可能没问题,你的控制端24直流供电怎么供的?可能接反

网友D:
自己搞不定就找人修吧,算买个教训,照你的情况来看,应该坏在接口这块,应该还能修复

楼主:
对:maxiang1234 关于

电源可能没问题,你的控制端24直流供电怎么供的?可能接反

内容的
我接的是AV220V控制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自己搞不定就找人修吧,算买个教训,照你的情况来看,应该坏在接口这块,应该还能修复

估计差不多,我用CX-ONE还能在线模拟呢。

网友I:
要么线接错了  要么PLC停止位了

网友F:
这是输出部分的接线,是CP1H系列的,与1E的差不多。

楼主:
对:雪世界 关于

这是输出部分的接线,是CP1H系列的,与1E的差不多。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了,哥们。太感谢了

网友J(2011-02-23):
哥们 我跟你一样,也是搞强电的,刚试了一下,我比你幸运些,就是下程序不怎么顺利。我支持你!

楼主:
恩,好的,留个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号是15155977931

免贵姓徐

网友K:
对:q3152888 关于

恩,好的,留个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号是15155977931

免贵姓徐

内容的回复:

CP1H 用着感觉抗干扰能力差,不知道CP1E 咋样?QQ:281601050

网友L:
引用 网友E:
反正不是你接错了就是按错了。。。。。。

网友M:
不用紧张,先从硬件查起,看是否电源接错!试着让PLC重启看看。祝你早日解决问题哈!

网友N:
先检查一下PLC硬件 看一下你的接线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就将PLC与电脑重新连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你把PLC停止了,我也遇到过,然后重新点运行就OK了。

网友O:
检查程序是否有错误,或者将PLC电源重新上电一次,不过要等3分钟

网友P:
换块PLC罢。应该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