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电机频敏变阻器怎么配

楼主(2011-01-20):
起重机械电机怎样配频敏变阻器,电机型号安人民电器说明书配,不行。电机声音不正常还会烧电机。

网友A:
制动电阻及制动单元
3.5.1 制动电阻
制动电阻主要是起到消耗泵生电能,从而限制泵生电压的作用。制动电阻主要是依据阻值和容量这两个参数来选取,即不能因为阻值选的过大而不能达到快速减速的目的,也不能因为容量选的太小而易烧坏电阻,所以制动电阻的选取在变频调速系统设计中是比较关键的一环。
(1)制动电阻阻值确定
制动电阻的阻值可以按照公式计算法和估算法来选取。
● 公式计算法
此法必须首先计算制动力矩,如下式:
(15)
式中:
tb—制动力矩,n•m;
jm—电动机转动惯量,kg•m2;
jl—负载转动惯量(折算到电动机轴),kg•m2;
tl—负载转矩,n•m;
n1—减速开始速度,r/min;
n2—减速完了速度,r/min;
ts—减速时间,s。
计算出制动力矩后,必须考虑到电动机在进行再生制动时,即使没有制动电阻,电动机内部也会有20%的铜损被转换为制动转矩,此时计算制动电阻的公式为:
(16)
式中:
rbo — 制动电阻预选值,ω;
ud — 直流回路电压,v;
tm — 电动机额定转矩,n•m。
制动电路是由制动电阻和制动三极管组成的,而电路电流的最大允许值是取决于三极管本身的允许电流ic的。所以制动电阻所能选取的最小值为:
(17)
式中:
rmin— 制动电阻最小值,ω;
ic — 制动晶体管允许电流,a。
故制动电阻的阻值应满足下面的条件:
rmin <rb< rbo (18)
式中: rb— 制动电阻,ω。
● 估算法
公式计算法虽然比较准确,但常由于电动机和负载的转动惯量的数据难以得到,给在实际进行计算时带来困难。由于在进行再生制动时,电动机内部也会有20%的铜损被转换为制动转矩,故可以粗略地认为:如果通过制动电阻的放电电流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的话,所需的附加制动转矩大致能得到满足。并且有资料研究表明:当放电电流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的一半时,就可以得到与电动机的额定转矩相等的制动转矩。因此,制动电阻的阻值估算公式如下:
(19)
式中: imn — 电动机额定电流,a
注:在实际应用中,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的调整制动电阻的大小。
(2)制动电阻的容量确定
首先需计算出制动电阻的耗用功率,耗用功率的含义:如果电阻的容量按此选择的话,该电阻可以长时间接入在电路中工作。其计算公式为:
(20)
式中:
pbo— 制动电阻耗用功率,kw。
由于拖动系统的制动时间通常是很短的,在短时间内,电阻的温升不足以达到稳定温升,因此,制动电阻容量确定的根本原则是:在电阻温升不超过其额定温升的前提下,应尽量减小容量,即:
pb=αbpbo (21)
式中:
pb—制动电阻功率,kw;
αb—制动电阻容量修正系数(一般取0.3~0.5)。
3.5.2 制动单元
制动单元的功能是:当直流回路的电压ud超过规定的限值时,接通能耗电路,使直流回路通过制动电阻rb释放能量。制动单元容量的选取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即只需和变频器的容量相当即可。

网友B:
哪跟哪啊,是频敏电阻器,这扯远了。

网友C(2011-04-15):
坐着等回复

好像不太合适使用哦

学习中dkl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