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固体流量计在能源行业控制的应用

楼主(2011-01-21):
一、 公司的产品包括四大类:固体质量流量测量、物料检测、粉尘检测、固体水份测量。固体质量流量测量包括:SolidFlow 微波固体流量测量仪、DensFlow 浓相固体流量测量仪、MaxxFlow 超大流量固体流量测量仪。物料检测包括:FlowJam 微波物料流动探测仪、ProGapⅡ 微波物位探测仪。粉尘检测包括:ProSens静电粉尘测量仪和Dusty 静电粉尘测量仪(经济型)。固体水份测量:M-Sens 微波固体水份测量仪。
1. 这些图片是SWR参加芝加哥国际粉尘和固体物料交流展览会的照片。图片中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2. 先介绍物料检测的二款简单的产品:FlowJam 微波物料流动探测仪、ProGapⅡ 微波物位探测仪。
(1) FlowJam 微波物料流动探测仪采用雷达技术,用于检测多种固体物料的流动或堵塞状态。
(2) 它应用的是多普勒原理。多普勒原理就是当声音,光和无线电波等振动源与观测者以相对速度相对运动时,观测者所收到的振动频率与振动源所发出的频率会产生频差。它与相对速度成正比,与振动的频率成反比。因为这一现象是奥地利科学家多普勒最早发现的,所以称之为多普勒原理。(汽车测速器)
(3) FlowJam的工作原理为传感器有微波发射和接收装置(内置小喇叭)。传感器发射微波,同时检测被反射回来的微波的频率。如果频率发生改变,则判断被测空间有物料在流动,如果没有频率的变化,则判断被测的空间没有物料或物料没有流动,也就是物料堵塞,可在线报警。
(4) FlowJam的特点是不受物料流动方向的影响。雷达技术,检测快捷,煤粉支管结垢或清堵后从准确探测到煤粉支管堵塞(存在结垢时)到输出报警信号的响应时间优于0.1秒。对传感器的视窗表面的物料堆积不敏感,因为传感器只对流动的物料敏感,因此能够穿透堆积的物料,不影响传感器的工作。FlowJam配用适配器后,高温高压工况下的最简捷运用,并且耐磨防腐,不污染被测物料。
(5) 适配器的使用(看图指出适配器),安装适配器后,实现管道前后温度压力和防爆隔离,适用于爆炸性区域,并具有相关的防爆认证。安装简便,调试快捷,可实现仪表的在线检修或更换。不会影响工艺生产,不用停产就可以拆卸仪表。看图说出几种适配器的参数。压力适配器,材质为POM聚甲醛,白色,适用于Max. 20 bar
温度适配器,材质为PEEK聚醚醚酮棕色,适用于Max. 200 °C
陶瓷适配器:适用于40 bar, 1000 °C。氧化铝陶瓷非常硬,耐磨防腐。
(6) 下面是FlowJam的应用图例,螺旋式给料机后的石膏下料的流动和堵塞的测量,测量在一条对角下落的管道里进行。尽管给料机仍然在工作,该物料流量探测仪FlowJam都能够及时检测出可能导致物料流动中断的情况。一旦物料不流动就及时报警。水泥厂检测气动输料管道后生料的输送情况,物料流量探测仪FlowJam安装在斜道的顶部进行探测。测量的流速可达到每小时数百吨。塑料颗粒直接被输送到熔炉时的测量,塑料颗粒被几只注射枪输送到燃烧炉里是,物料流量探测仪FlowJam能对塑料颗粒的流速进行监控和测量。由于输送管道里的高压情况,物料流量探测仪FlowJam需要安装一个压力适配器使之能够在高温下正常工作。(最大压力为2 0bar)。物料流量探测仪FlowJam应用于检测螺杆给料机后石灰粉下料情况,在生产石灰浆的过程中,生石灰需要持续的添加水进行混合,此时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证石灰的持续流动。FlowJam用于冶金高炉喷煤系统煤粉喷吹支管的检堵,喷煤支管检堵系统的快捷性、稳定性与可靠性对于喷煤系统及高炉的顺畅运行是非常重要的,该系统不仅可以提高高炉煤粉喷吹的稳定、均匀性,同时对于支管堵塞时能及时准确的发现,利于现场操作人员及时采取相应措施从而避免出现更大的事故。
(7) ProGapⅡ 微波物位探测仪是一台用途广泛且灵活方便的检测仪,与FlowJam不同,由一对发射器和接收器组成,基于最新的微波技术,一般用在料仓上的物料物位检测。在仓壁两侧的直线位置安装上接收器和发射器,当物料堆积的高度达到一定的限制的时候,会阻挡微波的传输和接收,则接收器给出开关量的信号高位报警。或者当物料减少到一定的程度,低于传感器安装的位置的时候,接受器接收到信号 ,同样也给出一个开关量信号低位报警。
(8) ProGapⅡ特点与FlowJam相同,检测快捷,稳定可靠;对视窗表面物料的堆积不敏感;高温高压工况下的最简捷运用;耐磨防腐,不污染被测物料。
(9) 下面是ProGapⅡ的应用图例,垃圾电厂燃料仓物位检测(多点测量) ,ProGap II用于垃圾电厂里对输送垃圾斜道里的不同物位测量点进行检测。测量过程中有两个位置,一个用于物位的上限一个用于物位的下限。ProGap用于塑料颗粒料仓物位检测(多点测量),ProGap II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及时精确的对整个料仓截面进行检测。
(10)ProGapⅡ与FlowJam可用于各种行业,包括冶金(PCI高炉喷煤)、有色金属、水泥、电力、化工(煤化工IGCC和精细化工)。适用于塑料、化肥、石灰、催化剂、生料、熟料、矿石、煤粉、飞灰、氧化铝粉等各种粉尘、各种粉末、各种颗粒的固体物料。
3.下面讲SWR公司主要的产品固体质量流量测量仪,包括:SolidFlow 微波固体流量测量仪、DensFlow 浓相固体流量测量仪、MaxxFlow 超大流量固体流量测量仪三种固体质量流量测量仪。
(1)SolidFlow 微波固体流量测量仪用来测量金属管道内固体质量流量的测量。适用于机械输送系统后自由落体和气力输送的各种粉尘、各种粉末、各种颗粒的固体物料。
(2)SolidFlow适用于稀相输送中的固体质量流量的测量。看应用图片,图片内是稀相气力输送,安装在料仓后,磨粉机前。在安装SolidFlow之前,石膏粉末流动波动大,操作工人靠经验调整回旋阀的转速,操作很不稳定。安装了SolidFlow保证了石膏粉末的流量在单位时间内的稳定性和准确性,建立了输送规则。
用户: Bayer AG(拜尔)德国
被测介质: 石膏(粉末)
温度: 40℃
输送方式: 气动
质量流量: 10 t/h
管径: 200 mm
上游直管段: 1 m
下游直管段: 1 m以上
管径:DN150
颗粒尺寸:5-10μm
流速: 30 m/s
SolidFlow用于螺旋给料机后自由落体物料质量流量的测量。采用了SolidFlow后,可精确地测量实际物料的质量流量,而且可以通过调整螺旋给料机的转速来调整物料的流量,从而恒定了产品的质量。
(3)SolidFlow的工作原理:传感器采用最新微波测量技术,通过传感器和管道的特别连接,传感器中有微波发射器,通过发射频率为24.125GHz±100MHz的微波在管道内形成一个均匀稳定的微波测量场,传感器发射的微波信号遇到固体物料颗粒后反射会来并被传感器接收,这些信号的频率和振幅通过中央处理单元进行计算。传感器工作就像粒子计数器,记录每个单位时间内流动的微粒数量。由于采用特定的频率,故仅流动的微粒能被测量而堆积的微粒不被测量。有些用户担心传感器示窗上堆积固体物料是否会影响测量,因为只有流动的物料会反射微波,因些不必有顾虑,而且传感器不受管道内的压力和温度的影响。
(4)SolidFlow的安装非常简单,首先安装时将传感器底座焊接在管道12点竖直位置,然后从传感器底座钻一个Ø20mm的洞到管道内,钻好孔后您需要检查孔边是否有毛刺,如果有毛刺,则必须用适当的工具清除,否则会影响传感器的校准。最后插入传感器通过连接螺母使传感器测量面与感到内表面平齐或者缩回1-2mm即可(用深度尺测量插入深度)。SolidFlow安装后需进行现场标定,进行第一次标定后,如果物料不变无需反复标定,节省人力物力。
(5)前面讲过SolidFlow可用于气力输送中的固体质量流量的测量。气力输送应用时注意事项:传感器必须与阀门、弯头、风扇或节流装置等其它压力和温度测量装置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应保证一定的直管段,最小1米。管道尺寸 20 mm ... 600 mm ,若管径大于Ø200mm,则每个测量单位应安装2或3个传感器,传感器之间的间隔距离为150mm,并成90°或120°。因为微波发射功率为3mw,相当于保安用的对讲机的功率,对人体无伤害,但管道大于Ø200mm就应用2-3个探头。物料颗粒尺寸 1 nm…10 mm,由于传感器的示窗所限制。最大流速 80 m/s。流速波动范围 +/- 20 %。最大质量流量 25 t/h。25t/h是SolidFlow的测量上限,如果超过25t/h最好使用MaxxFlow 超大流量固体流量测量仪。自由落体物料输送与气力输送不同处为在螺旋给料机或旋转给料阀后的自由落体段应有300mm的直管段,传感器安装在300mm的直管段以下的位置最佳。
(6)看SolidFlow图片,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