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和商用机的区别在哪?

楼主(2011-01-21):
工控机和商用机有什么区别?能否通用?

网友A:
工控针对工业环境进行了专门的设计,一般不通用,且工控机也只是一个总称.

网友B:
既然都是电脑,那架构上肯定有相同的地方。 但工控机与普通家用品牌机要有很大的区别,工业电脑的环境要更恶劣,有些好的品牌机确实能在相同环境运行,或许还能稳定,但不能保证长时间稳定工作,很多工控机是工作在无人区,是不允许有任何错误的,稳定高于性能。
工控机在电子元件的用料上就要不同于普通商务电脑,也是成本差别。 市场面也不同,工控机的接口需求在现在家用电脑上有些已经被淘汰,而工业电脑则需求而且超常规,比方说我要10个COM Port 最重要的,目前也就工业级母板,也就是平时常说的主板和家用电脑相近,其他的领域,如嵌入式,SOM,长短卡等,普通家用品牌电脑还无法涉足半步。

网友C:
系统架构不会完全相同的,只是IPC做了某些特殊设计保持了其与普通商用机的硬件互换性。工控机在可靠性、稳定性、耐候性、抗震性、防水防尘性、抗干扰性、可扩展性、EMC兼容性能等方面肯定要优于商用机,元器件多是选用工业级甚至部分采用军用级的,这样才能适应工业现场环境的要求。

网友D:
应该是真的,好多项目普通机已经代替了工控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真的,好多项目普通机已经代替了工控机。

很多时候也是从成本考虑不得已而为之啊!不过这也就是忽悠不懂行的客户吧

网友E:
与同现在满大街跑的汽车,商用车和私家车区别,或公务车与私家车区别。

网友E:
若是DCS、PLC之类的控制系统中,其工控机只起到操作显示的目的,那么用商用机很正常。

网友F:
工控机名字好听。给人的感觉很神秘,很高级。其实就是一堆垃圾

网友G:
看概念好像是有好大的区别,但是普通机现在好多都在替代工控机,工控机主板散热,插槽等在设计的时候有所不同

但是现在普通机的稳定性也在不断提高,考虑成本的情况下好多都在使用普通机

网友H:
看你用在什么样的环境了以及场合了,工控机的性能肯定是要强过家用机的。

网友I:
很多情况下,工控机仅是起触摸屏+数据存取的功能,在整个系统并非没它就死。所以,在环境不太恶劣的情况下,它被商用机取代是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