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ntumPLC如何与s7-300通讯啊?

楼主(2011-01-21):
如题,quantum采用concept,140 CPU 434 12     140 NOE 771 11, s7300 采用件CPU315-2DP,CP343-1 Lean  如何实现通讯 数据交换读取??请教高人!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吗 那位高人帮帮忙呀

网友A:
采用MODBUS吧。

网友B:
常规有两个办法:

1、Modbus,给S7-300配一块Modbus卡,再用串口线把Quantum的串口和S7-300 Modbus模块的串口连接起来;

2、Profibus-DP,给Quantum配一块DP master卡,把S7-300设置成DP slave。

推荐方法1,实现起来花费要少一些。

楼主:
这样的方法  还需要什么设置么? 另外怎样才能读取到另一台PLC 的数据区域呢?

网友C:
先确定用3楼所提供方法中的哪一种吧。

设置、编程这些都是 必须的。

网友D:
dp好了,编程简单一些。

网友B:
硬件价格可能相差一个数量级。

怕编程就选DP,价格敏感就用Modbus,虽然我不觉得Modbus编程有什么难处。

网友E(2011-06-15):
如果两个都进上位机可以通过上位机中转,硬件费用为0。

网友F:
如果S7300中带有以太网服务,那么建议使用ModbusTCP通讯,如果没有,那么可以配置一块modbus/EthernetIP的网关,在Quantum NOE中使用IOSCAN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