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23-工控擂台-PLC系统两个仪表数据不正常?

楼主(2011-01-21):
        一套PLC系统(可以是任何品牌型号),采集了几十个现场仪表信号,最近出问题了,有两个仪表的显示参数与现场明显不符,其它的基本看不出有什么问题,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检查?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上位机用的是组态软件!

网友A:
我认为应该从这几个方向下手:首先检查仪表对应测量元件,其次检查线路接线,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的问题,再者就是这个仪表了,找个显示正常的仪表更换看看显示或者替换到别处看看是不是显示依旧不正常。还有就是线路有没有干扰?

网友B:
应该首先检查发生异常的检测点的现场仪表示数,将其与PLC采集到的数据比较看差异是相同或同向,一般还是以现场仪表的示数为准的,如果的确是有明显差异,那就要考虑多方面的原因了,这时候不妨按照下面的思路一样样的检查排除以确定原因:1、这两个检测点的变送器电源是否正常?变送器输出信号(DC 0---10v或4---20mA)是否正常(可结合现场仪表的示数估算应该的反馈值,并将其与现场变送器反馈输出对比,以便确定故障是否在变送器上)2、变送器输出反馈信号电缆是否正常?有无断线或短路?信号电缆的外屏蔽网有无接地不良现象?3、有无高频电磁干扰信号窜入?有无谐波信号干扰?工程现场电磁兼容性如何?4、数据信号电缆接线各处端子接点处有无松动、虚接现象?5、PLC系统的A/D转换模块或热电阻/热电偶输入模块、过程量输入模块工作状态是否正常?是否收到干扰?模块的关于这两个信号的部分的设置是否正确?6、变送器信号在反馈回来是否经过隔离安全栅或信号分配器等环节,这些环节是否正常?7、PLC内部的编程在数据接收和转换处理算法部分是否正确无误?其关于信号的范围、分辨率、极性等的计算和转换准确否?8、PLC与上位机间组态通讯是否正常?9、组态软件的某些设置是否正确?组态软件编程在关于那两个信号的部分是否有误?。。。。。。。

网友C:
感觉这应该从PLC的信号是否受到干扰考虑,先仔细检查线路是否收到干扰,排除收到不必要的干扰的可能性;或者是仪表没有定期的维护好,导致仪表的各种积累误差,从而出现测试不准,这时候最主要的当然是对仪表的校准呀!并加强维护!

网友B:
还有要注意:现场检测元件输入给变送器的信号是否准确?检测元件的安装(比如压力、流量检测元件等的安装)是否符合安装规范?

网友D:
这个偶公司近几年上的灌区PLC系统经常出现这种故障,倒是生产装置的DCS很少出现,偶的师傅们处理那是轻车路熟,重启电脑登陆运行系统后就正常,这样的故障应该是上位机软件采集PLC系统数据出错,或通讯有问题,或有什么中断程序的弹起,或是上位机本身系统有问题。反正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时不时的有犯,犯了再启,启了重犯,莫有止境啊。

还有几次是重启还不行,没办法那就拿着万用表到现场变送器输出量其电流(电压、电阻)信号,与PLC盘后接线是否一致,不一致就是线路故障了,有对地短路、接触不良等现象,若一样,那么就是卡件有问题了,换个通道或卡件重新接入现场信号看其是否与现场显示一致,还不一致那么就是组态有问题,可以找一个相同组态的点两者倒换一下就能排除。

曾经在一套改性沥青装置出现过一个测量点温度与现场温度对不起了问题,几个师傅折腾了几天,更换热偶,更换双金属都不行,最后还是一个细心的师傅发现原来补偿导线在盘后卡件处接反了,现场更换热偶的师傅看到现场补偿导线接的不正确(这点偶的师傅还是很熟的),重新接好后,回控制室看温度显示为零,有会现场重新倒过来(有接反了,不过和盘后倒是对起来了),因为补偿导线接反,其PLC采集的温度比实际温度偏低,偏低的温度取决于环境的温度,挡在春秋是温度也就7、8度,与现场双金属差别不很大,以为上位机显示是正确的,到了夏季温度到了36、37度,那么差别太大了,工艺人员就找,找来找去,是这个问题,要知道这套装置运行2年了,每年夏天都修,竟然没找到故障,只是互相扯皮不了了之。

网友E:
这种应该比较好查的,根据模块、线、和现场这3个重点,其故障率最高就是现场仪表自身,其次就是模块,最后查线。一般现在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如:挖掘机在线附近工作了,现场一些高温问题因故障流入线槽了,线不容易出问题的。线的最大可能性就是松动。归结起来,90%的故障率都在现场。

要查询现场情况,这个比较简单了。根据信号类型测量其是否在范围内。

网友F:
检测几个部位就可以了:1、传感器是不是出现故障,接线是不是松动

                                            2、仪表数据显示和PLC显示数据显示是否一致,要是仪表数据正确,那就是数据路线干扰

网友G:
这个和24号的问题是异曲同工之笔

网友H:
我还是学生,进来学习一下,将来就业碰到此类问题希望能顺利解决。。。

网友I:
一 基于硬接线的仪表的检查
1 在工程师站通道定义处检查模拟量的各个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2 在组态软件上检查数据链接等是否正确;
3 在现场用万用表测量仪表的输出是否正确;
4 用万用表检查接线是否正确,例如,现场仪表接线,端子柜接线,IO模块接线等;
5 如果是需要卡件供电的二线制仪表,2根线互换,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6 检查AI通道,也许AI 通道坏了;
7 是否冷端补偿;
8 检查程序是否是最新,重新下载,也许程序丢了;

检查接地;
综上,9步完了,还不正确,估计问题出在仪表。

网友I:
二 基于现场总线的仪表的检查

1 在工程师站通道定义处检查模拟量的各个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2 在组态软件上检查数据链接等是否正确;

3 检查通信参数(例如,站号、通信协议等)设置是否正确;

4 2根线互换,看看显示是否正常;

5 检查程序是否是最新,重新下载,也许程序丢了;
6 检查接地;

综上,6步完了,还不正确,估计问题出在仪表。

网友I:
三 基于无线的仪表的检查

1 在工程师站通道定义处检查模拟量的各个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2 在组态软件上检查数据链接等是否正确;

3 检查通信参数(例如,站号、通信协议等)设置是否正确;

4 检查该仪表处的天线;

5 检查该仪表是否被屏蔽或被无线电压制;

6 检查程序是否是最新,重新下载,也许程序丢了;

7 检查接地;

综上,7步完了,还不正确,估计问题出在仪表。

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J:
1·看故障信号是看是什么样类型的信号,是电阻信号?还是电流4—20ma的,还是电压0—10v的?

2·再在plc的 A \ I 端子上看看模拟量的输入是否正确,一般都是模拟量,以PLC为原点判断量的正确与否决定该找那边

3·在看就是接线端子是否松动?

4·如果是程序出问题应该会有备份的!

5·打开step7看看各个量,看组态检测量也行!

网友K:
很多情况下是,1、接触不两引起的:检查一下传感器整条回路的线路看是不是有的地方没接好,接触不良引起的信号丢失。

                            2、输出模块故障:找一个输出模块对换一哈,换的时候注意接线方式、和型号。我曾经出现过跟换温控仪时,没注意温控仪的型号,接连换了两块,烧了两块,后来我们工程师来了,一看要换第三块时,我说/已经烧了两块了,让他再看看,后来他还不信,结果!!!再后来仔细检查了好几遍,才发现外观完全一样,就是接线方式不一样。然后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L:
首先要判断现场的仪表是否出问题的步骤:现场本身有十几台,那就把采集正确的信号点跟采集不正确的信号点对掉,再来判断是不是同样的问题出现,如果是:那就要挑一个好的采集器先更换,再来试看看是否正常;不正常就是线路的问题,把接收不到的采集器拿到PLC旁边用最短的屏蔽线进行测试;测试OK,就说明采集器是正常的。PLC模块及信号口是正常的,接着就是处理现场走线的问题是否有干扰源,排除各种可能干扰的线或设备;线是否虚接。

网友M:
不会是组态软件的变量地址有冲突吧?

网友N:
多是外部线路故障造成。

4-20mA线路接入的话,查信号线。

通讯信号接入的话,查通讯线。

网友O:
1,如果方便的话,直接更换仪表测试;

2,检查仪表输出变送线路,是否有虚接或断线;

3, 查看PLC的模拟工程转换程序,是否有溢出等现象;

4,最近是否修改上位组态,将地址或者工程化线性关系弄错啦;

5,最近是否有大修或者有大型高压、高频信号与PLC模拟量采集信号线路并行;

网友P:
问题多半出在仪表上,先换一个试一下。如果现象依旧,测量现场仪表的输入输出值与组态软件所接收的值是不是有差异。再有就是检查连接电缆,屏蔽是不是不好,有没有虚接。

网友Q:
1、估计是现场干扰问题,检查模拟信号附近是否新增干扰源。

2、检查模拟量模块是否有问题

3、检查模拟接线是否有松动

4、检查通讯是否有问题,可以把设备断电重新启动后在试试。

楼主:
20MP获得者:geh29                        siren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jiaoanpeng                jiaoanpeng
                          zenzhiqiang123        ZZQ123
20积分获得者:zuozuoyi                   春华★秋实
                            zyw3166                   勇者
                            ye_w                          ye_w
                            river_stones            river_stones

                           hh_clei                       陈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