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24-工控擂台-PLC系统采集的所有仪表数据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01-21):
        一套PLC系统(可以是任何品牌型号),采集了几十个现场仪表信号,最近出问题了,所有的仪表显示数值(在上位)与现场明显不符(有高有低),请问这种情况该如何检查?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上位机用的是组态软件!

网友A:
给点建议:现场显示与上位机显示不一致问题,请问帮主故障之前两个系统显示一致么?一、如果一致,只是现在出现问题了,建议帮主检查一下信号分配器;二、如果不一致,版主可以将信号分配器两路输出接线拆下,用万用表分别两路输出电压,看看输出电压误差如何?如果较小的情况下,呵呵...是不是模拟量在PLC系统算法有问题呢?

情况一的问题,我们刚刚遇到过一起案例,锅炉控制系统汽包压力在仪表显示与上位机显示差别较大,测量信号分配器两路输出,到仪表与到PLC电压差别较大,更换信号分配器后故障排除。

网友B:
是不是擂台题目重复了?见这个帖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2117325400001-1.s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擂台题目重复了?见这个帖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101/2011012117325400001-1.shtml

仔细看好了,这两个题目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故障,也发生几次,故障现象,上位机显示的数据全部不变,(死机?),但是却能在操作画面间切换,也能退出系统,退出后重新登录,还是不行,只能从启机器,重启后登录又好了,这种故障应该是上位机本身故障,有可能是上位机本身系统有什么中断、冲突、或内存小、垃圾文件多,造成系统运行缓慢,数据传送失败,重启复位后就正常了。

还有就是重启后也不行,有一套设备灌区的温度液位是通过现场总线后经巡检仪的RS485通讯到PLC系统的,重启上位机后,别的正常了,但是这套灌区的温度液位始终不对,不是最大就是为零,没办法重启巡检仪后倒是正常了,这个有可能是巡检仪死机或与PLC的通讯出错造成的。

网友C:
还有一次倒是因为公司的ERP系统与PLC系统的上位机公用,在下午下班期间某员工偷偷的推出操作系统(是一个自动装车系统,当时没有发货车),修改IP地址想上外网,但由于公司的IP地址都与网卡绑定,造成公司所有能上外网电脑IP错乱,整个灌区的PLC系统瘫痪,其害怕有改回来,但是其自身的PLC通讯出错,一直不能回复正常,导致来提货的车不能装油,当晚偶值班,刚到办公室就接到调度电话说不能发货,偶出了看起操作界面所有温度液位、状态都死数,重启后也不行,网络连接倒是正确的,交换机、光纤转换器、网线连接处都没错,于是试探着吧PLC的通讯模块复位后,数据正常了,偶纯粹是瞎碰,不过还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D:
我只懂得一点儿STEP-7的东东,现场显示与上位机显示不一样,并且是大量的,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

1.PLC中的AI模块有问题,应该更换模块试试

2.AI模块侧面的四个嵌入式插槽内的A,B,C,D选择不对(这条说的太不专业了吧,见谅)

3.程序中的FB快----模拟量转换块编辑块算法存在错误。

4.程序出现错误,应该在不影响生产的条件下重新下传程序。

5.可能是存在干扰,应该加信号隔离器或者屏蔽器。

6.信号线在传输到PLC柜之前有问题,应该查找是否存在线路老化问题。

7.几率最小的是现场传感器都存在接线松动现象,可以通过紧固端子和去除现场接线存在氧化的方法解决。

以上是本人实践的解决方法,不过介于有些方法比较麻烦,比如第6点需要从新放线,需要工程时间,别的方法还是可以立即实现的,希望大家在重新给PLC下载程序前和生产联系好,否则会发生影响生产的现象存在。

下载程序前一定要确定这个要下载的程序是最新的最稳定的,否则会适得其反。提前祝大家新年愉快。

网友E:
1、估计是现场干扰问题,检查模拟信号附近是否新增干扰源。

2、检查模拟量模块是否有问题

3、检查模拟接线是否有松动

4、检查通讯是否有问题,可以把设备断电重新启动后在试试。

网友F:
1、是不是电源出现了问题;

2、仪表参考地发生了偏移;

3、最近是否增加了高压、高频设备;

4、最近是否大修;

5、通讯线路检查;

网友G:
首先确定一点:显示是不是同步显示,因为如果距离较远的话有可能出现显示滞后的情况。还有就是设置显示的刷新时间。

还有是不是存在干扰信号,所采用的电缆是不是屏蔽电缆。

我估计系统软件应该没问题,各个仪表业不可能都坏掉,检查一些干扰源吧。

楼主:
20MP获得者:空缺
10MP获得者: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jiaoanpeng        jiaoanpeng
                             hh_clei               陈石头
                             zyw3166             勇者

                             张立旺                 yipin

                            自动化的初学者  自动化的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