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0MM+1*150的铝线电缆可以载多少电流?

楼主(2011-01-21):
3*240MM+1*150的铝线电缆可以载多少电流?

网友A:
不同型号的线缆在不同的工作场合下载流量是不同的。如裸线的散热较好,就会比其他线缆的载流量要高些。一般在400A左右

网友B:
过400A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C:
裸线和电缆的安全载流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