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完好 或者损坏

楼主(2011-01-21):
如何测量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否完好 或者损坏

网友A:
1,先查机械.一般比较容易.2电路, 1线圈不漏电.2三相电主大小一样,不短路,不开路,3电流正常

楼主:
如果有匝间短路 怎么测量

网友B:
用电桥能测出.用万用表无法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于如果有匝间短路 怎么测量

1.用电桥测;

2.用万用表测(电感法);

3.电机厂家通常采用匝间测试仪.

网友D:
用万用表可以测量电动机的基本好坏,如三相线圈的电阻,注意,如果是三角形接法最好把连片拆掉再测量,以免互相影响,三相线圈否接地,各绕组间是否绝缘,测量各绕组间绝缘时也要把连片拆掉,这些都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但是它对三相异步电动机的转子断条,以及线圈的匝间短路这些复杂的故障就不太好测量了,就要凭经验和借助专门的仪器

网友D:
三相异步电动机主要包括定子和转子两个部分,定子由定子绕组和铁心组成,其中定子绕组是电动机的心脏。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常见故障多出现在定了绕组上,如:绝缘不良、接地、断路和短路等。
(一)电动机不能启动
故障原因分析:
原因一:电源出现失压或欠压故障。电源失压主要是因为电动机及其控制电路出现了短路和接地故障,致使电源跳闸;电源欠压主要是因为启动装置出现故障。
原因二:负载过大。负载过大一方面由于该电动机要求空载启动,而在实际启动时带上了负载;另一方面由于电动机或负载启动时出现了咬卡故障。
原因三:定子绕组缺相。电动机缺相运行往往是由于负载过大,电动机本体绝缘老化、控制线路短路等原因,电动机运行电流过大,将其中一相电源的熔断器熔体熔断所导致。另外电动机和控制线路各种接头接触不良,能直接引起电动机缺相运行。

网友D:
(二)电动机转速不正常
故障原因分析有如下儿个。
原因一:电动机受潮或绝缘不好;
原因二:电动机轴承偏心或转子扫膛;
原因三:电动机定子绕组局部短路或某相绕组断路。

网友D:
(三)诊断故障点
1.检查绝缘不良和接地故障
(1)兆欧表测量检查法:绝缘电阻在0. 5 M欧以上,说明绝缘尚可,可继续使用。如果绝缘低于0. 5M欧,说明绕组受潮或绝缘老化变差。若电阻为0,则是绕组接地。
( 2)校验灯检查法:打开各相绕组的接头,然后用灯泡与36V低压电源串联,逐相测量绕组与机座的绝缘。灯泡发红,说明绕组受潮、绝缘变差;灯泡发亮,说明绕组接地。
(3)高压试验检查法:试验电压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两倍再加1 000 V,对于旧电动机,取电动机额定电压的3倍。如果绕组接地,在接通试验电压后,线路中保护装置(熔断器或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电源。
2.检查定子绕组断路故障
定于绕组断路通常发生在绕组的端部接线头、引出线端等附近。
(1)三相电流平衡检查法,对于星形连接的绕组,三相绕组并联后,三相电流值相差大于5%时,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相。对于三角形连接的绕组,要逐相测量,其中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相。
(2)电阻检查法,用直流电桥测量了相绕组的电阻,如果电阻值相差大于5%时,电阻值较大的一相为断路相。
3.检查定子绕组短路故障
(1)看、摸、闻检查法。观察绕组有无冒烟,绝缘有无变色、烧焦。有时短路匝数很少,没有一冒烟现象.但可在停车时,手摸绕组时有一局部地方过热现象。
(2)用兆欧表测量检查。测量每相间的绝缘电阻值,如果很低,则说明该两相间短路。
(3)三相电流平衡检查法。电流大的一相可能有短路故障。
(4)电阻检查法。用电桥测量,电阻值小的一相可能有短路故障。
(5)短路测试器检查法。短路测试器又叫短路侦察器,用它来检查匝间有无短路是一种较有效的方法。短路测试器实际上是一个开口变压器.开口铁心上绕有线圈,当将短路测试器放在被测电动机定子铁心槽曰时,测试器铁心与被测电动机定了铁心构成闭合磁路。测试器线圈相当于变压器的一次侧绕组,被测电动机槽内线圈相当于变压器的二次侧线圈。将交流电通入测试器线圈,若被测定子绕组没有匝间短路,电流表读数很小;若有匝间短路,则相当于变压器二次侧绕组短路,电流表读数就会大很多。沿被测电动机定子铁心内圆逐槽检查,就能查出短路线圈的位置。对于多路并联的电动机绕组,必须先打开各支路的连接,才能用短路测试器检查。

网友D:
故障点
1.检查绝缘不良和接地故障
(1)兆欧表测量检查法:绝缘电阻在0. 5 M欧以上,说明绝缘尚可,可继续使用。如果绝缘低于0. 5M欧,说明绕组受潮或绝缘老化变差。若电阻为0,则是绕组接地。
( 2)校验灯检查法:打开各相绕组的接头,然后用灯泡与36V低压电源串联,逐相测量绕组与机座的绝缘。灯泡发红,说明绕组受潮、绝缘变差;灯泡发亮,说明绕组接地。
(3)高压试验检查法:试验电压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压的两倍再加1 000 V,对于旧电动机,取电动机额定电压的3倍。如果绕组接地,在接通试验电压后,线路中保护装置(熔断器或电流继电器)动作,切断电源。
2.检查定子绕组断路故障
定于绕组断路通常发生在绕组的端部接线头、引出线端等附近。
(1)三相电流平衡检查法,对于星形连接的绕组,三相绕组并联后,三相电流值相差大于5%时,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相。对于三角形连接的绕组,要逐相测量,其中电流小的一相为断路相。
(2)电阻检查法,用直流电桥测量了相绕组的电阻,如果电阻值相差大于5%时,电阻值较大的一相为断路相。
3.检查定子绕组短路故障
(1)看、摸、闻检查法。观察绕组有无冒烟,绝缘有无变色、烧焦。有时短路匝数很少,没有一冒烟现象.但可在停车时,手摸绕组时有一局部地方过热现象。
(2)用兆欧表测量检查。测量每相间的绝缘电阻值,如果很低,则说明该两相间短路。
(3)三相电流平衡检查法。电流大的一相可能有短路故障。
(4)电阻检查法。用电桥测量,电阻值小的一相可能有短路故障。
(5)短路测试器检查法。短路测试器又叫短路侦察器,用它来检查匝间有无短路是一种较有效的方法。短路测试器实际上是一个开口变压器.开口铁心上绕有线圈,当将短路测试器放在被测电动机定子铁心槽曰时,测试器铁心与被测电动机定了铁心构成闭合磁路。测试器线圈相当于变压器的一次侧绕组,被测电动机槽内线圈相当于变压器的二次侧线圈。将交流电通入测试器线圈,若被测定子绕组没有匝间短路,电流表读数很小;若有匝间短路,则相当于变压器二次侧绕组短路,电流表读数就会大很多。沿被测电动机定子铁心内圆逐槽检查,就能查出短路线圈的位置。对于多路并联的电动机绕组,必须先打开各支路的连接,才能用短路测试器检查

网友E:
简单测量和判断的方法是:

1、用兆欧表检测绝缘电阻;

2、用电桥测三相直流电阻;

网友E:
一般检测只用第一项,运行不正常时还必须用第二项。

网友F:
1,低压电动机用500V兆欧表检测绝缘电阻为不低于0.5M欧以上;2,高压电动机用2500V兆欧表检测绝缘电阻为不低于1M欧每KV。3,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线圈是否有开路现象。4,用电桥测量三相线圈的直流电阻是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