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温度控制程序中OB100中的程序,不知何意?

楼主(2011-01-21):
我在一本书上看见温度PID控制程序中OB100中有这一段程序:

NETWORK 1

S DB1.DBX0.0 //重启PID

NETWORK 2

R   DB1.DBX0.0
弄不清除为什么一个程序置位以后又复位,这样在启动过程中能启动PID程序吗?

网友A:
因为需要复位COM_RST引脚,因此在初始循环块中给一个COM_RST的复位脉冲。

网友B:
只是重启动时初始化一下PID模块。同在线调试界面中的自整定。通常编程可以不写这段,我是从来不写的。这个过程我会在自整定过程中解决。

楼主:
主要是按照我的理解是程序首先执行ob100,执行完毕后才会执行其它城区,这样db1.dbx0.0置完位又马上复位为0,似乎不起作用

网友A:
COM_RST信号只是对PID进行初始化,也就是说,调用FB41等PID功能块前需要复位COM_RST信号,仅此而已。

网友C:
楼上的说不通吧?OB100执行时,没调用FB41,OB100执行完了后,DB1.DBX0.0又复位了,这样对FB41有意义吗?我不理解,烦知道的说清楚点?

网友B:
OB100是暖启动组织块。只在CPU从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时工作一次(热启动)。OB35的执行优先级别是高于OB100的。所以这段程序写在OB100里面是有效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OB100是暖启动组织块。只在CPU从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时工作一次(热启动)。OB35的执行优先级别是高于OB100的。所以这段程序写在OB100里面是有效的。

按你说的,这段程序要起作用,必须在OB100执行第一个网络之后,在第二个网络之前,OB35刚好中断,这样DB1.DBX0.0
这个时候才是ON的,FB41才能初始化。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如果FB41没有初始化,只怕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序不一定起作用的。

楼主:
我也是感觉有点问题,才请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D:
写在OB35里会不会好一些那

网友D:
在每次调用之前复位一下  我们是这么做的

楼主:
是不是都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网友E(2011-02-24):
怎么没人接着回答?我原来使用,都不复位

网友F:
对:fx2n _ 关于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B:
关于OB100是暖启动组织块。只在CPU从STOP状态转为RUN状态时工作一次(热启动)。OB35的执行优先级别是高于OB100的。所以这段程序写在OB100里面是有效的。

按你说的,这段程序要起作用,必须在OB100执行第一个网络之后,在第二个网络之前,OB35刚好中断,这样DB1.DBX0.0
这个时候才是ON的,FB41才能初始化。但实际上是这样吗?如果FB41没有初始化,只怕也看不出有什么不一样的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程序不一定起作用的。
内容的回复:

wangquming说到对 重启时执行一次且只执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