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小弟一下!一温控炉想把温度控制的精确些,可以用PID吗!315-2DP的PLC

楼主(2011-01-22):
            问:做PID需要哪些设备!

  本单位有一PLC,其中PLC有模似量输出4到20mA!请问还需要哪些硬件上的东西!

          问:如何做程序,是不是程序里面也有相应的功能,只要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A:
看来你真是菜啊,估计难弄最好请人

网友B:
最简单的配置:315-2DP有了,那么还需要 ,温控仪1台(带变送输出)用来显示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331用来采集过程变量值,模拟量输出模块332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SSR(选型:额定电流>=1.5 倍工作电流)

程序的编辑 信号采集可以调用STEP7自带的FC105   PID可以调用STEP7自带的PID连续控制器FB58.使用方法可以到SIEMENS网站或论坛找手册。

网友C:
只要一个热电偶输入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真是菜啊,估计难弄最好请人

  前辈真是高人,一眼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配置:315-2DP有了,那么还需要 ,温控仪1台(带变送输出)用来显示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331用来采集过程变量值,模拟量输出模块332用来控制固态继电器SSR(选型:额定电流>=1.5 倍工作电流)

程序的编辑 信号采集可以调用STEP7自带的FC105   PID可以调用STEP7自带的PID连续控制器FB58.使用方法可以到SIEMENS网站或论坛找手册。

  师傅,请问有什么型号的固态可以接收PLC的模似信号,来自己动调节呢!!

  谢谢你啊,师傅

网友D:
你有两种方法,一是用模拟量输出带SCR电流调节模块,大概是叫这个名字。一种是用数字量输出带SSR。前一种成本要高些。我用315带SSR做过,但是我PID参数调得不好。长期设定值不变的话能在1度编差。但是一调节设定值。变化响应很慢。也有可能是我的温区大多不好做。315没有自整定吧?

网友E:
            你想用pid控制来做什么?如果是控制温度,那么你需要譬如PT100以及固态继电器,以及plc扩展模块(温控模块)。如果是恒压控制,那么压力传感器,以及plc模拟量模块,外围设备如变频器等等吧。pid指令一般plc都是支持的,有些早期的plc也不支持PID指令。

         如果楼主不是想要学习PLC的话我建议可以用一些带PID功能的仪表,这样简单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好的仪表品牌,是我用过的。

网友F:
               做PID要精度的话   用PLC去做那真的是“人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想用pid控制来做什么?如果是控制温度,那么你需要譬如PT100以及固态继电器,以及plc扩展模块(温控模块)。如果是恒压控制,那么压力传感器,以及plc模拟量模块,外围设备如变频器等等吧。pid指令一般plc都是支持的,有些早期的plc也不支持PID指令。

         如果楼主不是想要学习PLC的话我建议可以用一些带PID功能的仪表,这样简单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好的仪表品牌,是我用过的。

 谢谢您!

网友G:
我看你还是用智能仪表来做即简单又经济,控制精度调好可控制在正负0.5度左右,几百元就可搞定,如果是要学习PLC ,那就另说了,选用进口仪表不错,价格就在600—1000元左右,把PID整定好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H:
同意楼上的,仪表里面已经将PID功能固件化了,价格好便宜。如果楼主是已经有plc了相利用起来做控制用,那也可以直接利用其PID指令来实现

网友I:
直接有个温控依和热电偶不就完了,

网友J:
你是在原有PLC上扩展一路温度控制,还是 用 PLC 只做一个 温度控制功能?

前则 你不懂 没法实现,只能找 别人来完成。

后则的话,根本没必要, 用PLC又没有显示,还有配人机界面,成本很高。直接用 温控仪现实,几百大洋就搞定了

网友K:
要看你去控制什么东东了,当然包括是燃煤、燃油还是燃气或者电类的,具体思想楼上各位已经说过了

楼主:
   各位前辈新年好!

    我想用PID控制我们单位一个加热气包,介质是空气。加热功率为6KW。3相电源380!

  加热气包上有一温度传感器。控制室里有一块温度显示仪,仪表输出4到20mA进PLC,

   以前是靠仪表的上限位与下限位来自动控的制加热的。我想把改为PLC控制加热。想把温度控制的精确一点,这就是我的目的!

楼主:
 哪位大侠告诉小弟一下,这些角上该怎么填呢

网友L:
查看 功能块帮助 文档,     有每个形参的解释!

网友M(2011-03-01):
引用 网友E:

            你想用pid控制来做什么?如果是控制温度,那么你需要譬如PT100以及固态继电器,以及plc扩展模块(温控模块)。如果是恒压控制,那么压力传感器,以及plc模拟量模块,外围设备如变频器等等吧。pid指令一般plc都是支持的,有些早期的plc也不支持PID指令。

         如果楼主不是想要学习PLC的话我建议可以用一些带PID功能的仪表,这样简单多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好的仪表品牌,是我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