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通过 controlnet 网络连接powerflrx700变频器?

楼主(2011-01-22):
ab通过 controlnet 网络连接powerflrx700变频器,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
需要20-COMM-C的卡接在变频器上,然后把20-COMM-C的手册下下来看看

网友B(2011-02-22):
需要设置地址,变频器的地址,其他的就是扫网,做泡了,泡,懂?

我能!

网友(2011-05-19):
需要设置90号参数,22  DPI-5,还需要在20-COMM-C设置相应的地址和要交换的字节数。还需要通过C网规划软件,做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