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I 触摸屏与电脑不能联机问题。

楼主(2011-01-22):
韩国M2I触摸屏与电脑不能联机,一开机触摸屏显示 communication  error【com2】; time  out.   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A:
连接电缆或者端口通信参数的问题!

查看一下手册,看通信连接有没有问题,如果这一块能基本排除,那就是连接电缆的问题。

有的时候也得考虑到电脑串口或触摸屏串口烧坏的情况。

网友B:
M2I触摸屏有专门的数据线,要是参数调试好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别说你用USB转232的线

网友C:
线没问题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楼主:
编程线没问题,并且不是USB的,触摸屏接的是COM1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