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802D sl系统只配置一个轴,报警25202

楼主(2011-01-22):
西门子 802D sl系统只配置一个轴,报警25202

运用西门子子程序,配置车床802D sl ,一切都就绪,只有X轴,配置过程是一个轴。X轴可以手动,VAR动。MDI不能。报警25202(z轴缺少驱动)一直持续,。

 能不能把另一个轴封掉,让一个轴也可以走程序。

请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A:
在伺服上应该插手一个插pin,内部pin5、6已经短接从而将以后的伺服轴反馈接口全部屏蔽掉,不插入就会MDI 和自动模式报警

网友B(2011-04-26):
你把Z轴设置成模拟试试。

网友C(2011-06-07):
相关资料
802d sl的中文版功能说明,下载中心有的:http://www.simocontrol.com/Html/Downlist.asp

http://www.ad.siemens.com.cn/download/DocList.aspx?TypeId=0&CatFirst=85&CatSecond=161&CatThird=166&PageIndex=2

802DSL的安装调试手册: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manual/5003.pdf

网友D(2012-03-13):
把Z轴设成虚拟轴就可以了!

网友E(2012-07-11):
非常感谢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