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GOT连接PLC

楼主(2011-01-22):
GOT是F930

PLC是三菱F系列的

我有一条RS232C 线,可以跟GOT连接,但通过GOT连接PLC就连不上了,提示:什么东西受限制,不能识别PLC的类型.

我电脑系统是WinXP SP3,编程软件是GX7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FX系列的还差不多吧

很简单

楼主:
补充一下:1、同样是用这根线,同样是通过GOT连接,A系列的PLC就可以顺利连接上。

                    2、当点击连接时,提示内容是:“指定的路径受制约,不能获取PLC的类型名<ES:15061102>”

网友B(2017-06-27):
三菱PLCFX系列与GOT通讯232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