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功率怎样计算

楼主(2011-01-22):
一台功率1.1千瓦的电动机,功率因素0.75效率0.80,在三相380的电源下使用。三角形接法和星形接法功率怎样计算?两种接法功率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A:
不一样,不过一般1.1kw的电机基本是星形接法

网友B:
按名牌要求接法去接,不能随意接!

网友B:
计算的公式一样,但是计算结果相差很大!

网友C:
1.1KW电机改角接到380V电源!!!220V的线圈你给接到380V上,还算功率呢?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1KW电机改角接到380V电源!!!220V的线圈你给接到380V上,还算功率呢?烧了!

是的,星形接法的电机改角形接法,电机要烧;角形接法的电机改星形接法,电机相绕组电压由380V变小为220V。如果是电阻性负载,三角形接法改星形接法,功率是原来的三分之一。可交流电动机功率计算可不是这样简单。

电机额定功率原来是1.1KW,功率因素0.75效率0.80,那么电机相绕组的额定电流是1100/(3*380*0.75*0.8)=1.61

改为星形接法电机的额定功率为3*220*1100/(3*380)=635.09W

改为星形接法后电机的额定功率变为

网友D:
如果负载转矩不变,计算角形改星形的功率改变可就不那么简单。按现有已知条件,很难算出准确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负载转矩不变,计算角形改星形的功率改变可就不那么简单。按现有已知条件,很难算出准确的结果。

1、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接法改变的是效率,或者说改变的是损耗;

2、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接法改变的是效率,或者说改变的是损耗;在额定转矩下,不论是改星接还是角接, 都将使电机效率下降,损耗猛增,电机发热烧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接法改变的是效率,或者说改变的是损耗;

2、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接法改变的是效率,或者说改变的是损耗;在额定转矩下,不论是改星接还是角接, 都将使电机效率下降,损耗猛增,电机发热烧毁!

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的是电机的转差率,转差率变大,结果是损耗变大。同意老刘的说法1、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接法改变的是效率,或者说改变的是损耗;

说法2、不大苟同。2、如果负载转矩不变,改变接法改变的是效率,或者说改变的是损耗;在额定转矩下,不论是改星接还是角接, 都将使电机效率下降,损耗猛增,电机发热烧毁! 电机发热烧毁发生在电机接近满负荷情况下我倒同意老刘你的说法,可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就不会反生烧毁的情况。

我说的“很难算出准确的结果。”还是指的改变接法,不知道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和新的转差率,也就很难准确计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就不会反生烧毁的情况。

1、“在额定转矩下,不论是改星接还是角接, 都将使电机效率下降,损耗猛增,电机发热烧毁!”与你说的“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不矛盾!

2、既是“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改角接,也会烧电机

3、“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改星接,不会烧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说的“很难算出准确的结果。”还是指的改变接法,不知道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和新的转差率,也就很难准确计算。

1、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能根据实际检测的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去计算,计算结果是准确的;

2、由于检测功率因数有困难,所以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引用 网友B:

……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就不会反生烧毁的情况。

1、“在额定转矩下,不论是改星接还是角接, 都将使电机效率下降,损耗猛增,电机发热烧毁!”与你说的“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不矛盾!

2、既是“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改角接,也会烧电机

3、“电机如果在轻载接近空载的情况下”,改星接,不会烧电机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