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释电机爬行?

楼主(2011-01-22):
电工考试怎样解释电机爬行?请各位同行帮助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修过爬行的机器就是电机减速以后低速行走,好像还没听说电机会爬行,你应该说出他的其他条件,也要不很难回答你的帖子。

网友B(2011-03-14):
直流电机有这个现象,在有励磁的情况下慢慢地转,俗称爬行。

网友C:
你说的是不是伺服电机呀

网友D:
电机爬行是直流电机有此现象,加强电压负反馈后,可以有效减小剩磁电压。因而可以使调速范围扩大和防止工作台爬行。龙门刨就会出现爬行现象。

网友E:
1,可能是直流电机吧,励磁不好的情况会发生

2,也就是所说的伺服拖动啦,如控制器发生故障或是无法找到初位也会爬行。

网友F:
3相交流电机缺相是不是也会爬啊  新手 请指教

网友G:
电机爬行应该就是指我让电机旋转半周但电机不动,再让电机转半周,但电机却转了一周,应该这就是电机爬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于3相交流电机缺相是不是也会爬啊  新手 请指教

呵呵,三相异步电动机如果缺相,很快就会烧坏,三相缺相不会出现爬行,因为与直流是有根本区别的,爬行是反馈系统有问题。如数控机床、龙门刨就会出现爬行现象。

网友H(2011-04-29):
我们单位提升系统,直流电机四象限运行,提升结束前有十多秒的慢速阶段,我们叫爬行。

网友I:
伺服电机在调试中有自转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