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屏双机的两个PLC能不能在屏里交换数据?

楼主(2011-01-22):
我只要交换简单的几个数据,就算是几个开关量也可以,只在屏内能做到吗?

网友A:
关键的问题是:屏可以往PLC写入数据吗?

楼主:
就是不知可不可以,如果是组态软件肯定可以是不是?在屏上做个定时运行的按钮?总是把某个变量的数据传给另外一个变量?

网友B:
可以的,用配方

网友C:
不支持脚本的不可,

既使能最好也不要。

网友D:
可以的。威纶8000/6000系列的屏支持1屏带2PLC,直接使用数据传输元件,即可在两个PLC之间交换数据(不必使用脚本和宏指令)。

网友E:
支持脚本的可以实现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可以的。威纶8000/6000系列的屏支持1屏带2PLC,直接使用数据传输元件,即可在两个PLC之间交换数据(不必使用脚本和宏指令)。

内容的回复:

我看了下,确实有个定时数据传输的。不过时间最快的也只有0.5S。如果用在程序控制中可能还是有点慢。

网友D:
不使用定时数据传输,是触发式数据传输,没有什么0.5S的概念。例如使用类似西门子的SM0.0或其它品牌PLC的每个扫描周期都接通的位作为触发位, 就可以实现快速传输.

楼主:
谢谢,但触发信号不是边沿触发的吗?使用常ON触点就可以了啊?我再看看去。

网友D:
确实是需要边沿触发,使用常ON触点触发可能有问题。过去做过,实际边沿触发。SM0.0改为SM0.6, 每2个扫描周期有1次触发传输.

楼主:
哦,我知道怎么做了。LDI MO,OUT MO。用M0就可以了。

网友F(2011-11-11):
关于一个屏带2个PLC能具体点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