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27-工控擂台-PLC运行不起来,为啥?

楼主(2011-01-22):
        PLC程序下下去了,可是PLC就是运行不起来(POWER亮,RUN不亮),大家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结合自己的经历谈谈运行不起来的原因。

网友A:
程序下载下去后,PLC的POWER灯亮、RUN不亮,那么应该仔细检查一下PLC其他状态指示灯的状态,然后分析原因:

1、无其它故障状态指示,硬件诊断也没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一般程序下载时,PLC会强制进入STOP模式,下载后没有自动(或手动)恢复到RUN模式,手动恢复一下;

2、故障状态(此时一般会有相应故障指示灯点亮),此时可以根据故障指示灯或者由编程软件的软硬件诊断程序诊断故障原因,排除故障;

一般PLC刚下载程序造成PLC系统故障原因有:

1、程序编写的问题。a)、硬件组态与实际不符,导致PLC系统进入STOP模式; b)、程序下载不全或程序调用不存在的功能块,导致PLC进入STOP模式;c)、程序调用不存在的I/O地址(地址分配错误或者地址冲突);d)数据溢出;e)、通讯故障......

2、硬件错误。a)、模块故障(一般硬件诊断可以发现那块模块问题); b)PLC  CPU内存出错 ; c)奇偶校验出错; d)、PLC死机....

网友B:
PLC本身故障导致不运行;PLC未处于运行状态,而是可能处于编程或监控状态等;PLC因某种原因而处于飞程序状态或落入系统程序的死循环(不是指梯形图程序飞程序和落入死循环,而是PLC的系统程序死循环);plc内部软件系统的看门狗出错了,看门狗动作时间意外被改为较短时间甚至为零,这样系统一上电就不正常工作了。。。。。。

网友C:
1、如果仅是POWER亮,RUN不亮,那么常见的问题是,由于刚下载,PLC被迫退出运行模式,PLC可能出于编程模式,需要人工运行或者重新上电自动运行即可。

2、如果Error或者其他状态灯亮(反正就是RUN灯不亮),我遇到过的故障有:

plc出于严重的故障或致命的故障等级

a 扫描超时,通常PLC扫描周期是固定的情况下;

b 数据处理有问题,数据发生了溢出;

c plc实际配置与软件中的配置不相符;

d 比如网络发生了故障,原来使用西门子DP网络时从站发生的故障没有添加相应组织块(OB82 86 122等);

e 设备兼容性问题,记得很早以前DP下挂华为变频器时,出现了兼容性问题,即有时认识变频器这个从站,有时又不认识,最后西门子跟我换了CPU模块;

f 个别模块发生了故障,尤其是智能模块,引起CPU不能正常运行,plc总处于初始化状态。

网友D:
如果是西门子的PLC,检查一下你编的程序是否放入OB块。

网友E:
硬件组态与实际不符,通讯模块有故障

网友F:
电源有指示,运行没有,重新上电后如果还没反应,就得重新写PLC程序。也挺方便的。

网友G:
遇到过一次  重新上电就好了   原因至今不明

网友H:
下载程序时,未勾选下载后自动运行PLC。使PLC处于停机状态了。

连上PLC,点击软件中的“RUN按钮就OK啦。

网友I:
用得少,未遇到过,特来看看。

网友J:
有时遇到过,既然RUN灯不亮,肯定就是没运行,软件运行即可。复杂的没遇到。

网友K:
根据提示,我认为,如果是西门子S7--300,RUN不亮且POWER灯亮,应该是:

1,存储卡的问题,存储卡损坏。

2.PLC的存储卡需要复位。

3,.程序运行错误,这种情况一般可能性很小,可以重启看一下。

网友L:
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种:一是编程错误,如调用的db块长度不够,引用的计数器、定时器等超过plc的限制;二是组态的硬件模块错误;三是通讯网络设置错误等等。

网友M:
程序出错

硬件故障

RUN灯损坏

电池没电

给我20MP值哦,哈哈

昆山中宇工控,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N:
RUN灯损坏 :运行状态没问题。
程序出错:程序不能输入。
硬件故障:原因之一,硬件故障也应不能输入程序。

电池没电:保持运行,故障报警。

运行选择开关没打开,并且没通过软件控制打开运行。

运行选择开关打开,通过软件控制关闭运行。

网友O:
诊断一下你的PLC程序,如果程序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P:
本人觉得这个要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1.软件 a.程序本身存在缺陷,有错误导致程序无法运行。

             b.程序不全,缺少必要的OB块。

             c.程序下传过程中PLC内部出现了错误,导致CPU死机,可以通过重启CPU试试。

2.硬件 a.硬件本身存在缺陷(引起原因可能是由于硬件本身损害造成的)

              b.硬件不是最新的,需要重新传硬件配置,

              c.可能是CPU上的钥匙开关打在STOP,所以无法运行,旋动钥匙开关到RUN位置。

         希望上述的意见可以有帮助作用,由于本人能力有限,如果学友们看我的帖子有BUG或者错误希望指出,谢谢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Q:
RUN不亮的原因有这么几种:我说一下我所接触的PLC(以西门子来说吧)

针对s7-200系列:1    远行开关处在关的模式。这个好办,动动手指就可可解决;

                                  2   远行开关处在开的模式,有可能是灯坏了,还有就是程序没进去。用笔记本在线监控,强制输入输 出,   这时不管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都能找出来。

针对s7-1200系列:由于这个系列在外部没有运行开关,是在软件里设置的。首先也是检察程序是否写进去了,再者检察PLC的设置,设置成开机暖启动,这有选项的。如果还不行,同上方法:用笔记本在线监控,强制输入输 出, 这时不管软件还是硬件有问题都能找出来。

楼主:
20MP获得者:hh_clei                          陈石头
10MP获得者:ye_w                              ye_w
                          自动化的初学者           自动化的初学者
                           张立旺                           yipin
20积分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zdz2103                      wty
                             shijianye                    shijianye
                             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网

                              ztlyil                           彩云之滇东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