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1-30-工控擂台-PLC死机是咋回事?

楼主(2011-01-22):
        PLC会像电脑一样死机吗?你碰到过吗?死机的原因是什么?说说你碰到过的PLC死机的情况以及解决方法。

网友A:
1、PLC会像电脑一样死机吗?

PLC会像电脑一样死机

2、引起PLC死机的原因很多,软硬件的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

  1)、硬件方面

  (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STOP模式。

  (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不能向下执行指令。

  (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

  (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

  (5)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

  (6)电缆引起的故障。

  2)、软件方面

  (1)触发了死循环。

  (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

  (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

  (4)数据溢出,(可修改DOG时间)动作。

3、 PLC死机的情况以及解决方法

PLC工作不稳定频繁死机的解决方法:

  1、若电源电庄高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上限值或低于PLC的额定电压的下限值(http://plc.jlck.cn/news/news.aspx?t=2),应对供电电压进行检查,若有异常,调整电压。

  2、若主机系统模块接触不良,应对主机系统模块进行清理和重插。

  3、若CPU、内存板内元器件松动,应对可疑元器件采用戴手套按压的方法或补焊。

  4、若CPU、内存板故障,应及时更换。

  5、在设计和改造PLC时,还易出现应用程序的扫描周期过长,导致PLC频繁死机

在2009年元月,1台TRT机组发生了PLC的主CPU死机并且热备的PLC的CPU也同时死机的事故,所幸操作工及时发现,通知高炉及时打开高炉减压阀组进行泄压,未造成事故的扩大。通过本次的设备事故,对TRT机组的控制系统出现故障时的一些设备的运行情况,并对发生故障后的处理有了新的认识。

一、控制系统不通讯后的问题查找
操作工能发现机组故障主要是通过后台计算机的工作状态发生变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处理:
1、控制系统出现通讯故障,主要表现为后台计算机画面上的数据不发生变化,此时应首先检查PLC柜内的PLC系统工作是否正常。1为检查CPU,2为检查NOE。主要观察模板上的指示灯指示是否正常,主要是模块当前的指示灯和正常时的指示灯有什么区别。如CPU RUN信号灯,NOE的TX、RX灯RUN、LINK灯、CRP的com act灯,主副热备模块的提示灯,主站的primary灯,从站的standby灯。如果PLC系统指示灯显示正常,则检查交换机上的网线,计算机上的网线工作是否正常。首先查计算机到交换机的网线,若通讯正常再查交换机到PLC的线。主要是对网线重新插拔,后检查是否能Ping通,正常与否主要是相应的灯是否闪烁。
2、若主CPU出现死机。从CPU能正常工作。则需对主CPU进行检查。可通知其它人员。
3、若两个CPU同时死机无法通讯则需及时通知高炉工长打开调压阀组并对发电机、透平机及现场阀们进行检查。PLC的CPU出现死机后:PLC的所有输出继电器全都没有输出信号,原来自动的正在运行的设备全部停掉,主要是油站的油泵,快切阀因为动力油泵停止而压力下降,会快速切断,静叶因信号丢失会全关,PLC与计算机无法通讯看不到现场任何数据。由于发电机并网柜未分开,因此机组仍将以3000转的速度运转。此时润滑油站由于是使用主油泵,润滑油不会停。

二 PLC的CPU发生停机后的处理:
1、检查操作盘上的转速表是否在3000rpm正常运行。
2、通知工长开调压阀组检查。
3、快切阀是否已经关到位(要检查现场接近开关,对现场的接近开关要标示清楚)。
4、透平机静叶是否全关到位,如果快切阀未全关到位,则到现场通过手动将入口蝶阀全关,主要是防止大量煤气进入机组,在机组解列后防止机组超速。
5、动力油站油泵是否已经停止。
6、润滑油的回油管内的回油是否正常,高位油箱回油是否正常,并开起润滑油站辅油泵(到机旁手动开,为了停机后不断润滑油)。
7、在确认发电机在空载状态(无负荷)情况下,主要是满足已切断机组的煤气来源,保证解列后不会发生超速事故,手动关闭发电机并网开关,使发电机解列,解列后,关注操作盘上的转速表,观察转速是否下降。
8、等机组停机后,先将盘车机构投运,防止高温下转子变形。
9 、确认CPU死机后,在机组上解列的情况下,对CPU的电源停电操作,停电后等3分钟后再送电,送电后观察主站上的PLC模块的信号灯是否正常工作。从站上的模块指示灯是否正常工作,如无异常,等NOE板上的fault故障消除后,检查计算机能否和PLC连上,数据是否正常。
10、一切正常后,将现场的油站打倒自动状态,并在计算机上开起。
11、手动将入口蝶阀打开到全开位置。
12、检查所有设备是否具备开机条件,满足条件后准备开机。

网友B:
这个问题偶还真遇到过PLC死机(不是故障停机进入STOP啊,故障现象是输入、输出不在根据外部开关动作也改变,PLC运行指示灯正常,无故障报警指示),最后经查明造成PLC死机的原因竟然是PLC受到干扰所致!

对于一楼所说的原因,我来说说我的看法,最后以我跟人经历补充几点造成死机原因及应对对策。

————————————————————————————————————————————————————————

          1)、硬件方面

  (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STOP模式。(姑且算是死机吧,这个会有故障报警,PLC系统实际还是在运行的,只是不执行用户程序罢了

  (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不能向下执行指令。(PLC运行是顺序扫描,I/0的损坏只是造成程序执行中断,PLC还是默默的一直在扫描这个I/O点状态的,此时PLC并未死机,只是用户程序中断而已,待I/O检测元件故障排除,不用理会PLC,程序及工艺动作过程会恢复正常的

  (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这个可能会造成PLC死机,但扩展模块开路后PLC会自诊断报警使PLC进入STOP模式,进入假死机状态

  (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 (会造成PLC死机,遇到过这种情况

  (5)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 (此时PLC会报硬件故障进入STOP模式

  (6)电缆引起的故障(这个还真不清楚,难道是电缆间耦合干扰造成PLC死机)。

  2)、软件方面

  (1)触发了死循环。 (PLC本来就是死循环运行的嘛

  (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有可能造成PLC死机

  (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这个应该是软件设置PLC不执行用户功能程序,但PLC系统还是在执行特定用户程序的,如保护限制功能程序,并未死机

  (4)数据溢出,(可修改DOG时间)动作。(有可能

——————————————————————————————————————————————————

其实PLC还是非常稳定的,除了用户编程、硬件组态以及硬件故障等造成PLC进入STOP模式外,PLC系统很少会出现死机现象(跟我们PC机相比死机率实在是少的太多了)。下面补充几点我个人认为会造成PLC系统原因及对策(不对之处,欢迎大侠们指正):

一、环境温度高造成PLC系统死机。  解决办法:夏季高温季节建议打开柜门,给PLC及柜内电控元器件降温,必要时可以安装电控柜用空调器或者风机给电控柜降温;

二、灰尘过多造成PLC系统死机。 解决办法:这个基本还是第一原因,灰尘会造成PLC系统散热不良,导致过热死机,建议定期给电控柜吹灰,清理卫生;

三、现场大功率设备及变频器等干扰造成PLC系统死机。 解决办法:基本上做好防干扰措施,具体的措施网上到处都是,可以搜索一下大致解决办法;

四、PLC后备电池失效,突然停电造成PLC程序丢失导致PLC假死机。解决办法:平时注意做好现场程序备份,并及时检查更换PLC后备电池;(这个不能算PLC死机)

网友C:
1.由于通讯地址等扫描不到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导致死机现象如西门子的PLC解决方法有编程时增加OB85~120块仔细看说明书出错处理部分.以上只针对西门子PLC而言其他种类还不清楚. 多数我们见得都不是plc死机,而是编写程序有问题,在就是硬件连接故障,所以一定要先分析这些常见故障,再怀疑通讯干扰、工作环境等。如果你程序没有问题输出或输入模块有问题也会死机我们以前用的三菱A2AS的有模块坏的PLC就经常死机。 一般查PLC故障(含软件和硬件)时,用编程器或电脑连接PLC查看故障代码,然后再处理。不过每种PLC自检测(主要是硬件)的内容一般各有不同,要根据具体情况处理。

2.西门子plc死机情况我在工作中也遇见过,大多数是因为外部故障引起的程序终止,有次原因是内部故障,INTF灯亮,不知道原因,后来想可能是看门狗程序扫描程序时间超过100ms了,把程序强制终止了.

3.解决方法:

(1).如果是一样的东西,一样的程序,不同的结果,那证明程序与配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2).但我估计你这6台PLC所处的环境应该是有差别的,哪么就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3).检查这些有问题的PLC的接地情况;
(4).检查这些有问题的PLC的环境的抗干扰情况;是否有大的变频或者其他的干扰源;
(5).这些PLC的电缆铺设是否符合EMC规则?
(6).降降波特率试试。(7)检查PLC 程序的不同之处
(8).检查模块接线
(9).用WINCC Profibus上位机的通讯波特率设低点

(10)由于上位机的硬件配置较低,软件操作和控制系统版本也较低,上位机的处理信息速度还较慢,建议升级工控机,增加CPU频率、内存容量和硬盘容量。为了更好地满足生产需要,建议中控室工控机CPU升级为Pentium41.5GHz以上,内存为256M,硬盘为20G以上。同时操作软件升级为中文Windows98或WindowsNT系统,控制软件升级为WinCC5.0版本。这样能大幅度提高工控机处理信息的速度,避免“死机”。

(11)引起PLC死机的原因很多,软硬件的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 死机很有可能是程序中的某部分安全保护程序动作(即有输入信号动作导致),因而切断PLC的大部分输出回路,重新上电后就正常。也可能是模块问题,我就遇到一次模拟量模块损坏,还有一次是通讯块出错引起,另外还有可能是程序没有结束指令或者说编程时遇到死循环,在前期使用时没有发现,呵呵,再有可能是灰尘较多,造成CPU无法散热,最后就可能是电源故障了。

(12)硬件方面: 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STOP模式,以西门子为代表; 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步,不能向下执行指令; 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停止运行; 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 软件方面: 1)触发了死循环; 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 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 4)数据溢出,步长过大、看门狗(可修改DOG时间)

(13)当工控机处理经PLC传送的多个信号时,工控机的CPU频率较低,内存又较小,无法同时识别、处理这么多的信号,这些信号“撞车”,造成工控机“死机”。

网友D:
本人也经历过PLC死机:

1、外部电源对I /Q干扰,输入端口比较脆弱,很容易受到干扰,本人用电脑进行监控时发现,干扰最严重时,PLC无法工作,时间继电器也不计时,或者计时运行到一半,有时突然重新开始。经检查发现干扰源,是一台电机内部的热保护触点,由于电机的磁场力太强,对PLC的输入端口产生干扰。为此,将此触点信号通过继电器进行隔离转换。

2、电机停车用了全桥整流制动,每次在电机停车制动时,PLC的输入信号就有可能出现瞬间的波动,往往不可能出现的信号也突然产生,由此导致误动作。为解决此问题,将PLC的所有信号进行了延时滤波处理,同时增加了程序执行限制条件。

3、电源故障,本人也经历过一次,PLC时常在运行中死机,PLC所有的指示灯全部熄灭,几秒种后有能自动恢复。其现象与干扰非常相似,结果又是改程序,又是改线路,忙了一个月,一点效果也没有。后在一次偶然中发现是24V电源不稳定,将电源更换后,PLC运行正常。

网友E:
PLC死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与常说的PC机死机是否有相似之处。

先谈谈我对PC机死机的理解。常见PC机死机的现象如下:

1,打开软件过多,软件突然半天没有响应,甚至鼠标出现忙或者根本找不到鼠标;

2,直接出现蓝屏;

3,发热严重,软件有部分响应。

但PLC的死机难有表象。是不是RUN灯灭,STOP灯亮,Error灯亮就属于PLC死机的表象呢?

最近调试ABB AC500系列  eCo-ETH的串口通信程序,使用的5ms的任务,发现PLC很容易就出现了Cycle time 超时,PLC自动停止运行,照楼上几位的判断,这就属于死机,而且不能自动恢复,必须修改代码并重启PLC,该Cycle time 超时问题才消除。至于如何解决这个超时,我是这样处理的,将串口通信程序单独使用自由扫描方式执行,即多长时间完成都不影响系统的运行。

原来最开始弄S7-200的时候,在数据处理的时候遇到过一个计算数据溢出的问题。同样也出现了RUN灯灭,STOP灯亮,Error灯亮的表现,后来在线诊断后,做出了当数据快要溢出的时候,直接将数据直接复位清零处理。

网友F:
                                                 PLC死机的原因有哪些及一些避免维护的措施

引起PLC死机的原因很多,软硬件的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

1、硬件方面
  (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STOP模式。
  (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不能向下执行指令。
  (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
  (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
  (5)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
  (6)电缆引起的故障。
2、软件方面

  (1)触发了死循环。
  (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
  (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
  (4)数据溢出,步长过大、看门狗 (可修改DOG时间)动作。

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时候出现PLC死机的维修与保养措施:
  一、 保养规程、设备定期测试、调整规定
  (1) 每半年或季度检查PLC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若发现松动的地方及时重新坚固连接;
  (2) 对柜中给主机供电的电源每月重新测量工作电压;
  二、 设备定期清扫的规定
  (1) 每六个月或季度对PLC进行清扫,切断给PLC供电的电源把电源机架、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依次拆下,进行吹扫、清扫后再依次原位安装好,将全部连接恢复后送电并启动PLC主机。认真清扫PLC箱内卫生;
  (2) 每三个月更换电源机架下方过滤网; 三、 检修前准备、检修规程 (1) 检修前准备好工具; (2) 为保障元件的功能不出故障及模板不损坏,必须用保护装置及认真作防静电准备工作;
  (3) 检修前与调度和操作工联系好,需挂检修牌处挂好检修牌;
  四、 设备拆装顺序及方法
  (1) 停机检修,必须两个人以上监护操作;
  (2) 把CPU前面板上的方式选择开关从“运行”转到“停”位置;
  (3) 关闭PLC供电的总电源,然后关闭其它给模坂供电的电源;
  (4) 把与电源架相连的电源线记清线号及连接位置后拆下,然后拆下电源机架与机柜相连的螺丝,电源机架就可拆下;
  (5) CPU主板及I/0板可在旋转模板下方的螺丝后拆下;
  (6) 安装时以相反顺序进行;
  五、 检修工艺及技术要求
  (1) 测量电压时,要用数字电压表或精度为1%的万能表测量
  (2) 电源机架,CPU主板都只能在主电源切断时取下;
  (3) 在RAM模块从CPU取下或插入CPU之前,要断开PC的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混乱;
  (4) 在取下RAM模块之前,检查一下模块电池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池故障灯亮时取下模块PAM内容将丢失;
  (5) 输入/输出板取下前也应先关掉总电源,但如果生产需要时I/0板也可在可编程控制器运行时取下,但CPU板上的QVZ(超时)灯亮;
  (6) 拨插模板时,要格外小心,轻拿轻放,并运离产生静电的物品;
  (7) 更换元件不得带电操作;
  (8) 检修后模板安装一定要安插到位
  PLC主适用于小批量多变工艺型设备的控制核心,以缩短开发周期,快速适用于生产。

网友G:
    一)     PLC死机现象不是很常见,但有时发生,它一般不同电脑的死机,电脑死机一般是软件引起的或是病毒引起的较多。PLC死机大多数是强烈的电磁干扰、线路感应、线路破损导致外部电压窜入或漏电等引起的。   死机本人也碰到过,使用的三菱PLC,当时电源指示灯都有,输入指示灯也有,就是没输出,当时也不太懂,只是重新写了程序后就好了。

二)参阅资料及实践总结PLC死机的原因: 软硬件的故障或错误都可能引起死机。
    1、硬件方面(1)I/O窜电,PLC自动侦测到I/O错误,进入停止模式。(2)I/O损坏,程序运行到需要该I/O的反馈信号,不能向下执行指令。(3)扩展模块(功能型,如A/D)线路干扰或开路等。(4)电源部分有干扰或故障。(5)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6)电缆引起的故障。
  2、软件方面(1)触发了死循环。(2)程序改写了系统参数区的内容,却没有初始化部分。(3)保护程序启动:硬件保护、限制使用时间(针对货款收回)(4)数据溢出,步长过大、看门狗 (可修改DOG时间)动作。

三) PLC的维修与保养
1:经常检查PLC柜中接线端子的连接情况,及时坚固连接; 经常检查主机供电的电源工作电压。
2:CPU主板及输入/输出板经常吹扫、清扫。

3: 在RAM模块从CPU取下或插入CPU之前,要断开PC的电源,这样才能保证数据不混乱;
4: 在取下RAM模块之前,检查一下模块电池是否正常工作,如果电池故障灯亮时取下模块PAM内容将丢失;
5: 更换元件不得带电操作。

网友H:
PLC系统死机,分为两部分:操作电脑死机和系统死机(PLC)系统本身。在实际使用时主要出现问题的就是作为操作界面的电脑。

电脑本身的安装系统不稳定,电脑有中断程序的弹起,电脑的硬件问题、散热问题、电脑长时间运行中产生的垃圾 文件占用的存储空间过多,通讯的各种故障,及监控软件运行时产生的中断时钟、错误或操作员的误操作都会造成电脑死机,造成运行软件不能工作。

PLC系统本身死机情况较少,主要发生在程序改变时重新下载过程中原程序删除不彻底或修改的程序与原程序冲突,PLC 自身设备不错卡件间连接不牢固,电源不稳,灰尘、干扰等等造成的PLC程序出错,散热性不好等问题。

通讯接口出现问题,通讯模块出错,网线连接松动、上位机下位机IP地址冲突出错,也能引起PLC系统死机。

网友I:
我们常用的PLC是西门子的S7200,我遇到过两次PLC死机的情况。

运行指示灯显示正常,但就是没有动作。

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又正常了。

故障原因分析:不可能是程序的问题,因为我们的PLC程序都是标准的,已经用过无数次。

                          我感觉应该是电源电压瞬间波动太大,或是电源瞬间的信号干扰造成的。

网友J:
我没碰到过PLC死机,程序太大可能导致死机。

网友H:
在各种逻辑控制中,由于现场的某个开关不到位或者是接触不良或者驱动动力不足等等原因,造成PLC系统接触到的信号与下部的程序条件不满足,因此导致现场的后续动作不能执行,而小型的PLC系统有没有观察窗口,致使人们怀疑是PLC死机,造成了这种假象的情况很多,通常在系统复位或断电重启后现场仪表得到一个大的启动动力使其复位,使程序能够顺利的进行。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我没碰到过PLC死机,程序太大可能导致死机。

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记得有人在计算一个本论坛上的题目时plc死机了,题目是:1!+2!+3!+4!+.....+100!的结果的最后五位数是什么?

网友L:
还没遇到过,只遇到过系统死机的

网友M:
遇到过干扰死机,S7300,干扰源变频器

网友N:
只遇到过一次死机的情况,西门子s7-200的PLC。至于死机的原因至今没有想明白,因为是突然死机的,没有i任何征兆,突然间所有动作都没有了,看PLC也在运行状态,就是没有输出,输入还是有的,估计是程序不执行了。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断电再上电就好了,以后就没再死过,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死机。

因为我们的产品是定型产品,程序都是一样的,用的客户至少也上千家了,这种情况只出现了一例,没有怀疑软件,但是后来就没再死机了,似乎硬件也没问题,所以死机原因至今不明。

网友O:
虽然没有遇到过PLC死机,但是看了大家的分析,对于以后的工作中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P:
我们这边s7300   3152dp出现过io出错plc进入停止模式 一开始也没注意 重启一下又恢复正常了 一般一个月发生一次

直到一天几分钟发生一次 最后发现有一根prifibus线不好 换掉以后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

网友Q:
以前遇到过S7-300死机,后来仔细检查发现是电源装在CPU的右侧,而电源是从左侧散热的,以致从电源左侧散出的热量一直在烤着CPU以致死机。所以,安装时应严格按照使用手册安装。这样才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产生。

网友R:
PLC的连接模块,及地址分配模块出故障时,PLC真的会死机,或突然由运行状态变成停止状态。

楼主:
20MP获得者:yjig                            yjig
10MP获得者:xiaoyixiao135          helpsos
                           zyw3166                  勇者

                            ye_w                       ye_w
20积分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hh_clei                 陈石头
                             张立旺                   yipin

                             qicuie310             壮壮

                            自动化的初学者     自动化的初学者

网友S(2011-06-17):
有用,必须得感谢下,对我硕士论文有益

网友T:
引用 网友E:

PLC死机的概念到底是什么?与常说的PC机死机是否有相似之处。……

1、PC机死机的概念是一个关于PC的专有概念;

2、PLC是PC在工业控制的一个简单应用,不存在多路同时运行、造成信号处理拥堵、阻塞现象的情况;

3、PLC的不正常运行状态,为故障运行状态,例如I/O、24V电源、程序错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