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roface2301s与西门子s7-300和s7-200的MPI通讯连接

楼主(2011-01-23):
请各位高手指点:我用的是Proface 2000系列 2301-s,想用MPI同时连接两台PLC,但这两台PLC不是一个类型,西门子S7-300 CPU313-2DP和S7-200CPU222,我单独连接各台都可以连上但是同时连时出错,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这样连接能不能实现,如何实现?

网友A:
记得可以支持4台还是6台的。

波特率是否一致?MPI地址是否有冲突?

网友B(2012-04-01):
s7-200 224XPCN和GP2500-SC41-24V通讯参数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