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轧机QNT型非接触式测厚仪仪表数字跳动的故障

楼主(2011-01-23):
我厂有一台可逆式轧机(轧制铜带)上使用的QNT型非接触式测厚仪,前期使用正常,近期使用中。一旦电机加速仪表便出现了频繁跳动现象,经过更换仪表、探头、放射源信号电缆,仪表外壳接地(附近打接地桩),仪表电源用屏蔽线单独供电,电机做屏蔽,但问题仍不能解决,希望各位师傅指点迷津。

网友A:
和电机加速有关,不要考虑仪表了,建议给轧机驱动部分增加滤波装置和谐波透析消除装置等降低其干扰

楼主:
我是用的欧陆590直流调速器,如何安装滤波装置和谐波透析,哪里有卖该装置

网友B(2012-08-29):
在清华同方QNT-4测厚仪中,操作画面里选择滤波,增加滤波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