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PLC 40EH2中字符串的传递 和停电保持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1-01-23):
1 dvp-PLC 40EH2中停电保持用D200-D999的 保持时间是多久,它是保存在EEprom中吗?

2 字符串怎么传递的?哪个指令可以实现?

3Q

楼主:
补充一下 使用的是wplsoft2.12版本

网友A:
保持时间看PLC的电池能用多久,换电池时千万要小心不要超时就不要紧.

楼主:
传递字符串好像是用API76 ASC  把ASCII码转换为16为之类的转换 不过在wplsoft中 这个指令不知道怎么输入都是 输入有误啊

网友B:
wplsoft好像可以用指令表输入的吧

网友C:
按样本的时间为190H,加后备电池后为200D

但这个时间都达不到,这是个典型值!和温度\水份有关!

网友D:
ASC S D

S  欲执行ASCII码变换之8个英文字母、数字、符号等ASCII字符。

D  存放ASCII码之装置

比如 ASC    ABCD1234    D100 ;    将ABCD1234  变换成ASCII码  从D100开始存放。

楼主:
对:乔工 关于

ASC S D

S  欲执行ASCII码变换之8个英文字母、数字、符号等ASCII字符。

D  存放ASCII码之装置

比如 ASC    ABCD1234    D100 ;    将ABCD1234  变换成ASCII码  从D100开始存放。

请问ABCD1234的存放的地址是在从D100~D103中吗?那么如果在触摸屏中显示出来,比方威纶通触摸屏,直接把D100传到显示元件对应的地址Dxxx就可以了吗?

内容的回复:

网友D(2011-03-23):
显示 D1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