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 PLC通讯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1-01-23):
大家好,我电站公用辅机共四种设备,单个设备用TWDLCAA40DRF 控制和通讯,是用RS485并在一起接入后台控制的。最近通讯中断了,测得通讯线A和B电压为0V,A的电压和B一样都是0.7V,通讯线解开后,测得三个是A的电压和B一样都是0.9V左右,一个是A的电压和B一样都是2.0V。想问下大家,该如何判断通讯中断的问题?有没测试通讯的软件?该如何使用?谢过了。

网友A:
RS485的电位一般是4.7V,RS232的电位一般是3.2V。

楼主:
谢一楼的,那通讯中断该怎样处理好?是什么原因使的通讯中断的,我想排除下是不是TWIDO的问题。

网友A:
如果是TWIDO为主,通信口应该一直有电位的,如果上位为主,通信口没有电位的话上位问题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重点检查通信口、连接线缆的问题。

在现场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看指示灯,通信口都有指示灯的(一个或者两个),看闪不闪和怎么闪来判定。

楼主:
通讯口没问题,其他RS485的设备接这口没问题,其实是接入摩莎的NPORT5630。电缆也没问题。摩莎指示灯是只有下发(后台),没有接收。

网友B:
测通讯线,不能用电平来判断,而且,对于485 网络,要求A,B 的电压差是200mV就能工作,这个电压用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测A,B端的对地电压也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经常变化的。专业一点的做法是用逻辑分析仪,这个设备比较贵。其他方法就是查线,一般线路不好有几个因素:一个是接头松动,如果松动,会影响通讯速率,也影响可靠性,其次,屏蔽层应该可靠接地,这点非常重要,另外,终端电阻只能位于通讯设备的两端,其他地方,都应该是OFF.常见的就是线路故障,很少有设备故障的

网友B:
另外,你的485网络用的是什么协议?如果是自制的协议,也会引起通讯不稳定

楼主:
原来是一直正常使用的呀?不知什么原因就中断了,线没问题,由于距离短,没接终端电阻的。我也纳闷了。

楼主:
通讯协议厂家应该是根据施耐德的协议写的吧。

网友C:
有没测试通讯的软件?该如何使用?

建议先到论坛上的----工业通讯分版里面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