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楼主(2011-01-23):
plc(dvp-60es)连着触摸屏(台达),机器一直在工作,我现在要在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在线看程序,触摸屏连着plc的电缆拔掉有没有问题,plc只有一个口,既是编程口,又是和触摸屏通讯口,简单一点就是触摸屏上设置好了后和plc断开,会不会影响plc的动作

网友A:
可以拔下屏与PLC的连接线。然后与电脑通讯。不影响动作的。

网友B:
60es有485口的 老大

网友C:
可以通过485来看的.

网友D:
不用拔触屏与PLC的连线,可以用电脑连触屏,用穿透功能来监控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