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通讯,PLC不能和PC通讯.电缆买的原装的.

楼主(2011-01-23):
本人用的14MA机子.用原装通讯电缆.以前能通讯.最近上传程序发现通讯不了.用232以永宏通讯协议发送指令PLC也能响应.但一用WinProladder连接就是通讯不上.求大侠来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A:
既然PLC能响应,首先PLC完全没问题,如果你发送命令的线跟你用编程软件连PLC线一样,那线也没问题,否则就要查线了,最后你可以使用自动检知功能,自动检知到该端口的参数,因为你的编程软件联机参数可能与PLC的端口不一致。

网友B:
用自动检知,可能PLC里面设置的通讯参数跟软件设置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