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2-02-工控擂台-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哪些?

楼主(2011-01-23):
题目: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哪些,应如何做到安全用电?

网友A:
电流对人体具有热烧灼作用、对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等和皮肤、肌肉等器官的强烈的电刺激作用。。。。。。。此外,人体受电击后还可能因为身体肌肉等急剧收缩等不受意识控制的动作,导致摔伤、撞伤等二次伤害

网友B:
1、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电流可能对人体构成多种伤害。例如,电流通过人体,人体直接接受电流能量将遭到电击;电能转换为热能作用于人体,致使人体受到烧伤或灼伤;人在电磁场照射下,吸收电磁场的能量也会受到伤害等。诸多伤害中,电击的伤害是最基本的形式。
  与其他一些伤害不同,电流对人体的伤害事先没有任何预兆。伤害往往发生在瞬息之间,而且伤害人体一旦遭受电击后,防卫能力迅速降低。这两个特点都增加了电流伤害的危险性。
  1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就是通常说的电击,是电流的能量直接作用于人体或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作用于人体造成的伤害。
  1.1 电击
  电击是电流通过人体,机体组织受到刺激,肌肉不由自主地发生痉挛性收缩造成的伤害。严重的电击是指人的心脏、肺部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受到破坏,乃到危及生命的伤害,数十毫安的工频电流即可使人遭到致命的电击。电击致伤的部位主要在人体内部,而在人体外部不会留下明显痕迹。
  50mA(有效值)以上的工频交流电流通过人体,一般既可能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也可能导致呼吸中止。但是,前者的出现比后者早得多,即前者是主要的。
  如果通过人体的电流只有20~25mA,一般不会直接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但如时间较长,仍可导致心脏停止跳动。这时,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主要是由于呼吸中止,导致机体缺氧引起的,但当通过人体的电流超过数安时,由于刺激强烈,也可能先使呼吸中止。数安的电流流过人体,还可能导致严重烧伤甚至死亡。
  电休克是机体受到电流的强烈刺激,发生强烈的神经系统反射,使血液循环、呼吸及其他新陈代谢都发生障碍,以致神经系统受到抑制,出现血压急剧下降、脉搏减弱、呼吸衰竭、神志昏迷的现象。电休克状态可以延续数十分钟到数天。其后果可能是得到有效的治疗而痊愈,也可能由于重要生命机能完全丧失而死亡。
  1.2 电伤
  电伤是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等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造成电伤的电流都比较大。电伤会在机体表面留下明显的伤痕,但其伤害作用可能深入体内。
  与电击相比,电伤属局部性伤害。电伤的危险程度决定于受伤面积、受伤深度、受伤部位等因素。
  电伤包括电烧伤、电烙印、皮肤金属化、机械损伤、电光眼等多种伤害。
  电烧伤是最常见的电伤。大部分电击事故都会造成电烧伤。电烧伤可分为电流灼伤和电弧烧伤。电流越大、通电时间越长,电流途径的电阻越小,则电流灼伤越严重。由于人体与带电体接触的面积一般都不大,加之皮肤电阻又比较高,使得皮肤与带电体的接触部位产生较多的热量,受到严重的灼伤。当电流较大时,可能灼伤皮下组织。
  因为接近高压带电体时会发生击穿放电,所以,电流灼伤一般发生在低压电气设备上,往往数百毫安的电流即可导致灼伤,数安的电流将造成严重的灼伤。
  电烙印是电流通过人体后,在接触部位留下的斑痕。斑痕处皮肤硬变,失去原有弹性和色泽,表层坏死,失去知觉。
  皮肤金属化是金属微粒渗入皮肤造成的。受伤部位变得粗糙而张紧。皮肤金属化多在弧光放电时发生,而且一般都伤在人体的裸露部位。当发生弧光放电时,与电弧烧伤相比,皮肤金属化不是主要伤害。
  电光眼表现为角膜和结膜发炎。在弧光放电时,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都可能损伤眼睛。对于短暂的照射,紫外线是引起电光眼的主要原因。

网友B:
2、如何做到安全用电

1、不要经常把多个插头插在同一插座上。如果插座不够用,应该多装几个。

2、不要图省事,把电线直接插在插座上,须先连接插头。不要扯着电线用力拔插头,那样会拉松接头。

3、插座不可过载。当多个电器共用一个插座时,加起来的功率可能超过插座的负载能力。否则不但容易烧坏插座和插头,更可能酿成火灾。

4、不能将手或其他东西插入电源插座,否则会触电。

5、不要用过湿的布擦拭电器开关,擦拭前应关掉总开关,防止水渗入缝隙造成触电。

6、电器使用后要将插头拔出。换灯泡或给电锅加水前也应拔掉插头。

7、不要将电吹风、电暖气之类的用品拿进浴室使用。

8、不要自行改动屋内的电线线路或自己更换保险丝,应请家长或专业技师代劳。

网友C: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程度与下述因素有关:
1.通过人体的电流值

电流是危害人体的直接因素,当通过人体的电流在30 以上时,就会产生呼吸困难,肌肉痉挛,甚至发生死亡事故。所以一般认为30 以下是安全电流。在空中或水中的安全电流为5 。
2.电流通过人体时间的长短
电流在人体内持续的时间越长,电流的热效应和化学电解效应使人体发热和电解越严重,并使人体的电阻减小,使流过人体的电流逐渐增大,伤害越来越大。
3.电流的频率
直流电、高频和超高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程度较小。例如人体能耐受50 的直流电流,对几千以至上万赫兹的交流电流,也有较大的耐受能力。特别是超高频电流不通过体内的重要器官(特别是心脏),一般只产生皮肤上的灼伤。50Hz的工频交流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是最大的
4.触电电压
电压越高,单位正电荷的位能就越大,在电阻一定的情况下,通过人体的电流就越大,作用于人体的电能就越大,故对人体的危险越大。
5.人体的电阻值
触电通过人体的电流值取决于作用到人体的电压和人体的电阻值。人体的电阻与触电部分的皮肤表面状态、接触面积及身体的状况等有关。在电压较低和皮肤干燥时,人体通常从几百欧到几十万欧不等,如皮肤干燥时,人体电阻大约在2 左右皮肤出汗时,约为l 左右;皮肤有伤口时,约为800Ω左右。人体不是均质体,当电压在500-1000伏时,人体电阻可下降为1000欧。人体触电时,皮肤与带电体的接触面积越大,人体电阻越小。人体电阻的大小是影响触电伤害程度的重要因素。当接触电压一定时,人体电阻越小,流经人体的电流越大,触电者就越危险。
6.电流流过人体的途径 电流通过头部,会使人立即昏迷;通过脊髓,会使人肢体瘫痪;通过心脏和中枢神经,会引起神经失常、心脏停跳、呼吸停止、全身血液循环中断,造成死亡。因此,电流从头部到身体任何部位及从左手经前胸到脚的路径是最危险的,其次是一侧手到另一侧脚的电流途径,再其次是同侧的手到脚的电流途径,然后是手到手的电流途径,最后是脚到脚的电流途径。
触电者由于痉挛而摔倒,导致电流通过全身或二次事故的事例也是很多的。
                                                                        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1.不准带电移动电器设备。
2.不准赤脚站在地面上带电作业。
3.不准挂钩接线。
4.不准采用三危线路用电,三危线路是指对地距离不符合要求的“拦腰线”、“爬地线”、“碰头线”。
5.任何进行电气操作及值班的工作人员不准喝酒。
6.不准带负荷拉断刀闸。停电时,先拉负荷开关后拉总开关;关电时,按相反的顺序进行操作。
7.不懂电气技术的人员不准乱拉线、乱接用电器。要由合格电工进行电气安装及维修。
8.照明线路不准地采用一线一地制。
9.不准约时停、送电。
10.不准私设电网。
11.判断电线或用电设备是否带电,必须用试电器(或测电笔等),决不允许用手去触摸。
12.在检修电气设备或更换熔体时,应切断电源,并在开关处挂上“严禁合闸”的牌子。
13.安装照明线路时,开关和插座离地一般不低于1.3m。有必要时,插座可以装低,但离地不应低于15cm,不要用湿手去摸开关、插座、灯头等,也不要用湿布去擦灯泡。
14.屋内配线时禁止使用裸导线和绝缘破损的导线,若发现电线、插头插座有损坏,必须及时更换。塑料护套线直接装置在敷设面上时,须用防锈的金属夹头或其他材料的夹头牢固装夹。塑料护套线连接处应加瓷接头或接线盒。严禁将塑料护套线或其他导线直接埋设在水泥或石灰粉刷层内。
15.拆开的或断裂的裸露的带电接头,必须及时用绝缘物包好并放在人身不易接触到的地方。
根据需要选择熔断器的熔丝粗细,严禁用钢丝代替熔丝。
16.在电力线路附近,不要安装收音机、电视机的天线;不放风筝、打鸟;更不能向电线、瓷瓶和变压器上扔东西等。在带电设备周围严禁使用钢板尺、钢卷尺进行测量工作。
17.发现电气设备起火,应迅速切断电源,带电状态下,决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
18.雷雨天尽量不外出;遇雨时不要在大树下躲雨或站在高处,而应就地蹲在凹处,并且两脚尽量并拢。

网友C:
                                                                        电流的伤害种类

1.电击:电击伤是人体触电后由于电流通过人体的各部位而造成的内部器官在生理上的变化。如呼吸中枢麻痹、肌肉痉挛、心室颤动、呼吸停止等。
2.电伤:电伤是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等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造成电伤的电流都比较大。电伤会在机体表面留下明显的伤痕,但其伤害作用可能深入体内。电伤包括电烧伤、电烙印、皮肤金属化、机械损伤、电光眼等多种伤害。
3.电烧伤:电烧伤可分为电流灼伤和电弧烧伤。
       电流灼伤是人体与带电体接触,电流通过人体由电能转换成热能造成的伤害。电流越大、通电时间越长、电流途径亡的电阻越大,则电流灼伤越严重。
        电弧烧伤是由弧光放电引起的烧伤。电弧烧伤分直接电弧烧伤和间接电弧烧伤。前者是带电体与人体之间发生电弧,有电流通过人体的烧伤;后者是电弧发生在人体附近对人体的烧伤,而且包含被熔化金属溅落的烫伤。
4.电烙印:电烙印是电流通过人体后,在接触部位留下的斑痕。斑痕处皮肤变硬,失去了原有弹性和色泽,表层破坏失去知觉。

5.皮肤金属化:皮肤金属化是金属微粒渗入皮肤造成的。受伤部位变得粗糙而张紧。皮肤金属化多在弧光放电时发生,而且一般都在人体的裸露部位
6.机械损伤:机械损伤多数是电流作用于人体,肌肉不由自主地剧烈收缩造成的,包括肌腱、皮肤、血管、神经组织断裂以及关节脱位乃至骨折等伤害。

网友D: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哪些?

按电流通过人体所造成的伤害性质分为电伤和电击。
电伤,电流通过人体造成外部组织局部损伤。主要有烧伤(电弧所致)、烙印、皮肤金属化(电弧的金属微粒进入皮肤)。
电击,电流通过体内,主要是对心脏和呼吸器官的伤害。 电流流经身体各个部位引起的伤害也不同,主要表现为:

1、电流经过头部会引起癫痫发作、脑出血、呼吸停止和心理变化(如短期记忆障碍、性格改变、神经过敏和睡眠失调),以及心率紊乱。眼损伤可导致白内障。

2、触电持续时间也是重要因素。触电时间越长,组织受损的程度越重。紧紧粘在电源上的人可能受到严重的烧伤。

3、雷击可引起心脏和肺的电路短路,使心肺麻痹,并可能损伤神经和大脑。 雷击很少引起入口与出口部位烧伤,也少有引起肌肉损伤和肌球蛋白尿。最初可能出现意识丧失,继而昏迷和短暂的精神障碍,通常在数小时或数天内消失。雷击引起死亡最主要的原因是心跳和呼吸停止。
4、电击可能使人突然受惊而摔倒或引起肌肉强有力收缩。这两种情况都可能引起关节脱位、骨折和钝挫伤。病人也可能丧失意识、呼吸麻痹、心跳停止。皮肤电灼伤明显,也可波及深部组织。
高压电流能使电流入口和出口之间的组织坏死并引起大面积肌肉烧伤。大量的液体和电解质丢失,合并严重烧伤时,会出现危险的低血压。损伤的肌纤维释放肌球蛋白,能引起肾脏损害肾功衰竭。
5、一个身体潮湿的人接触电流(如洗澡时,头发吹风机掉进浴缸或踏入带电的水池),这时皮肤电阻较低,虽然不被烧伤,但能引起心跳暂停,若不能迅速复苏,可能死亡。

应如何做到安全用电?

 (1)不靠近高压带电体(室外、高压线、变压器旁),不接触低压带电体。
  (2)不用湿手扳开关,插入或拔出插头。
  (3)安装、检修电器应穿绝缘鞋,站在绝缘体上,且要切断电源。
  (4)禁止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禁止用橡皮胶代替电工绝缘胶布。
  (5)在电路中安装触电保护器,并定期检验其灵敏度。
  (6)下雷雨时,不使用收音机、录像机、电视机、且拔出电源插头,拔出电视机天线插头。暂时不使用电话,如一定要用,可用免提功能健。
  (7)严禁私拉乱接电线,禁止学生在寝室使用电炉、“热得快”等电器。
  (8)不在架着电揽、电线的下面放风筝和进行球类活动。
        (9)家庭配线中间最好没有接头。必须有接头时应接触牢固并用绝缘胶布缠绕,或者用瓷接线盒。标止用医用胶布代替电工胶布包扎接头。

网友E:
 实践证明 :电源频率在50~60赫的电流对人体触电伤害的程度最为严重,使用频率在3~10千赫或更高的高频电气设备,是不会引起触电致死的,仅有时会引起并不严重的电击。但是,在电压为6~10千伏,频率为500千赫时的强力电气设备中,有使人触电致死的危险。
一)电流对人体的伤害 :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有三种:电击、电伤和电磁场伤害。
1)电击是指电流通过人体,破坏人体心脏、肺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功能。
2)电伤是指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用和机械效应对人体的伤害;主要是指电弧烧伤、熔化金属溅出烫伤等。
3)电磁场生理伤害是指在高频磁场的作用下,人会出现头晕、乏力、记忆力减退、失眠、多梦等神经系统的症状。
所以:电流通过人体的心脏、肺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危险性比较大,特别是电流通过心脏时,危险性最大。所以从手到脚的电流途径最为危险。 触电还容易因剧烈痉挛而摔倒,导致电流通过全身并造成摔伤、坠落等二次事故。
二)安全用电

 1、自觉提高安全用电意识和觉悟,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思想,确保生命和财产安全,从内心真正地重视安全,促进安全生产。

2、必须在总电表额定的容量内用电,增加用电设备必须办理总表的增容手续。客户不得私自换粗熔丝,否则,电表烙丝盒、总开关、线路等设备会承受不了超载电流而发生过热损坏,严重的会引起火灾事故。

3、各设备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并应加装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检查漏电开关性能是否正常可靠。

4、不得利用杆塔、配电架、接户铁板晾晒衣物,以确保供电设备和人身安全。

5、临时电源要用合格的电源线.电源插头,插座要安全可靠。

网友F:
林森真是博学啊,啥都懂

网友G:
偶上学时(上高中一年级),偶的物理老师说过,人被电击(当然是弱电)一次,三个月不感冒。想想有道理,因为在电流的刺激下,人的细胞发生电磁反应,极相发生变化,且人体的应急免疫系统被激活,人体处于免疫亢奋状态,因此三个月不感冒也说不定,呵呵。。偶虽然电击过但没有可以的计算一下不感冒的时间。

当然大的电压、电流、电击时间过长,造成人体的细胞过分刺激、电磁感应过强,发生电化学反应,造成人体器官病变,甚至死亡。所以且不可因为治疗感冒去触电。呵呵。。

安全用电就是不触电,和加强绝缘性,造成人体电阻大,既是触电通过人体的电流很小,小到不至于产生器官病变的程度,施工前验电、施工中有防护措施监护人及做好电源的管理、施工后确认等等。

网友H:
当人触电时,电流通过人体与大地或其他导体形成回路,这种情况触电时人会受到某种程度的伤害,按其开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种。

1 电击是指电流流经人体内部,引起疼痛发麻,肌肉抽搐,严重的会引起强烈痉挛。心定颤动或呼吸停止,甚至由于因人体心脏,呼吸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的致命伤害,造成死亡。绝大部分触电死亡事故是电击造成的。电伤是指人触电时,人体与带电体接触部分发生放电现象;这种现象对人体造成电弧灼伤,或者是人体与带电体接触部分的电烙印,由于被电流熔化和蒸发的金属微粒等侵入人体皮肤引起的皮肤金属化。这种伤害会给人体留下伤痕,致残;严重时也可能致人于死命。流的热效应。

网友I:
最近老被静电电到

网友J:
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就是通常说的电击,是电流的能量直接作用于人体或转换成其他形式的能量作用于人体造成的伤害。
1.1 电击
电击是电流通过人体,机体组织受到刺激,肌肉不由自主地发生痉挛性收缩造成的伤害。严重的电击是指人的心脏、肺部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受到破坏,乃到危及生命的伤害,数十毫安的工频电流即可使人遭到致命的电击。电击致伤的部位主要在人体内部,而在人体外部不会留下明显痕迹。
50mA(有效值)以上的工频交流电流通过人体,一般既可能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也可能导致呼吸中止。但是,前者的出现比后者早得多,即前者是主要的。
如果通过人体的电流只有20~25mA,一般不会直接引起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但如时间较长,仍可导致心脏停止跳动。这时,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止跳动,主要是由于呼吸中止,导致机体缺氧引起的,但当通过人体的电流超过数安时,由于刺激强烈,也可能先使呼吸中止。数安的电流流过人体,还可能导致严重烧伤甚至死亡。
电休克是机体受到电流的强烈刺激,发生强烈的神经系统反射,使血液循环、呼吸及其他新陈代谢都发生障碍,以致神经系统受到抑制,出现血压急剧下降、脉搏减弱、呼吸衰竭、神志昏迷的现象。电休克状态可以延续数十分钟到数天。其后果可能是得到有效的治疗而痊愈,也可能由于重要生命机能完全丧失而死亡。
安全用电:

:(1)客户必须在总电表额定的容量内用电,增加用电设备必须办理总表的增容手续。客户不得私自换粗熔丝,否则,电表烙丝盒、总开关、线路等设备会承受不了超载电流而发生过热损坏,严重的会引起火灾事故。  (2)使用移动式生活用电器,应有可靠的接地保护,并应加装漏电保护装置,定期检查漏电开关性能是否正常可靠。  (3)室内的线路和插座装置,都是根据低压电气装置规程规定设计和布设的,在装修房屋时不能私自改变布设方式或接收方式,否则,可能会引起漏电或触电事故。  (4)使用电热设备必须是安全型合格产品。在使用时应与周围家具等易燃物品保持安全距离,电热器放置在地毯、木质地板上应有隔热物,人员离开时应切断电源。  (5)修缮装饰房屋时不得触及接户线、电表箱等用民装置。若必须触及或需要移动时,应事先到电业局办理暂停用电或迁移手续。  (6)客户不得向原合表用电以外的客户转供电,也不得从其他总表内引入另一个电源,对么拉乱接不符合用电安全要求的线路应拆除,以确保各自的用电安全。  (7)不得利用杆塔、配电架、接户铁板晾晒衣物,以确保供电设备和人身安全。  (8)在架空电力线路防护区内进行修剪树木、起吊设备或在电力电费附近开挖地面,必须事先报告供电部门,并取得同意后方可进行作业。  (9)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翻建房屋,必须事先征得供电部门的批准,签订安全施工协议书,明确安全事项和施工日期

1.2 电伤

电伤是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机械效应等对人体造成的伤害,造成电伤的电流都比较大。电伤会在机体表面留下明显的伤痕,但其伤害作用可能深入体内。

与电击相比,电伤属局部性伤害。电伤的危险程度决定于受伤面积、受伤深度、受伤部位等因素。

电伤包括电烧伤、电烙印、皮肤金属化、机械损伤、电光眼等多种伤害。

电烧伤是最常见的电伤。大部分电击事故都会造成电烧伤。电烧伤可分为电流灼伤和电弧烧伤。电流越大、通电时间越长,电流途径的电阻越小,则电流灼伤越严重。由于人体与带电体接触的面积一般都不大,加之皮肤电阻又比较高,使得皮肤与带电体的接触部位产生较多的热量,受到严重的灼伤。当电流较大时,可能灼伤皮下组织。

因为接近高压带电体时会发生击穿放电,所以,电流灼伤一般发生在低压电气设备上,往往数百毫安的电流即可导致灼伤,数安的电流将造成严重的灼伤。

电烙印是电流通过人体后,在接触部位留下的斑痕。斑痕处皮肤硬变,失去原有弹性和色泽,表层坏死,失去知觉。

皮肤金属化是金属微粒渗入皮肤造成的。受伤部位变得粗糙而张紧。皮肤金属化多在弧光放电时发生,而且一般都伤在人体的裸露部位。当发生弧光放电时,与电弧烧伤相比,皮肤金属化不是主要伤害。

电光眼表现为角膜和结膜发炎。在弧光放电时,红外线、可见光、紫外线都可能损伤眼睛。对于短暂的照射,紫外线是引起电光眼的主要原因。

网友K:
伤害有哪些?轻则烧伤,重则88。

如何避免,目前漏电保护开关是一种;增加防护才是最关键的,防范于未然才是真理。

网友L:
虽然我是搞电气的,但到目前为止我对电仍然是敬畏有加,每次设计完电路都是检查再检查,生怕出错误造成事故。因为在我的小时候就是由于电不安全而失去了我的一位小伙伴。

小时候我的家属于农村管辖,那时候家家都有地,可以种蔬菜,也可以种果树,后来人们摸出规律了,还是重果树收入多一些,所以就成了成片的果园,巧的是我们所在的乡就叫果园乡。果树需要浇水啊,所以有几个泵房,其中一个泵房旁边还是一个水坑,我们有时候去玩的,但从来没下过水,因为大人嘱咐过:不能随便下水玩。但是事情就出在这个水坑里:据说那天可能是漏电了,坑里有个青蛙被电死了,身体变成了红色,恰巧我这哥们从那过,看见了红色的青蛙,那时还没上学呢,怎么知道是电红的,还以为是新品种呢,就下去捉,结果可想而知,他也没上来。从那以后,我们村才把用电安全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后就没这事发生了。

这还不是高压电伤,如果被高压吸过去再弹出来,那后果就太可怕了。

所以用电要慎重再慎重,设计电要谨慎再谨慎。

楼主:
20MP获得者:AQD008                AQD008

10MP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张立旺                   yipin

                          jiaoanpeng          jiaoanpeng

30积分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rzb123                 玻璃的心

                            hh_clei               陈石头

                           惊涛骇浪             jingtao

                           zyw3166           勇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