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2011-02-03-工控擂台-二次回路接线图的分类及用途

楼主(2011-01-23):
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所有版主给所有用户拜年了,感谢10年对本论坛的大力支持,希望11年有更多的用户来到我们论坛,中国工控网将竭诚为您服务!祝所有新老客户新年行大运!

今日擂台题目是:二次回路接线图有哪几种,各有什么特点及用途。

网友A:
二次回路基本可以理解为控制回路,如电力继电保护系统中的二次回路等。二次回路是区别于高压、大电流的一次回路的,多以实现控制目的如检测、隔离、传送、反馈、转换、比较、计算、通信、决策、控制等作用的回路。其回路图较为繁复多样

网友B:
先了解二次回路

一、二次回路的内容

1、变电所电气设备通常分为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其接线可分为一次接线和二次接线。
2、一次设备是指直接用于生产、输送、分配电能的高电压、大电流的设备,又称主设备。它包括发电机、变压器、断路器、隔离开关、输电线、母线、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等。
3、一次接线又称主接线,是将一次设备互相连接而成的电路。 二次接线又称二次回路,是将二次设备互相连接而成的电路。
二、二次回路接线图

二次接线图是表明二次接线的图,它通常以国家规定的通用图形符号和文字符号,表示二次设备的互相连接关系。二次接线图中所有开关电器是按照它们断路时的状态来表示,继电器和接触器的触点都按照它们线圈无电压失磁的状态来表示。

1、看图的基本方法
先一次后二次:当图中同时存在一次接线和二次接线时,先看一次部分,弄清是什么设备和工作性质,再看二次部分,具体对一次部分起什么监控作用。
先交流后直流:当图中同时存在交流和直流时, 先看交流回路反映出的一次接线的运行状况,再看直回路对交流回路各参数变化所产生的监控和保护作用。
先电源后接线:在图中应先找到电源(交流回路中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的二次绕组),再顺此回路接线往后看,直流应从正电源沿接线找到负电源,并分析各设备的动作。
先线圈后触点:先找到继电器或装置的线圈,再找到其相应的触点。
先上后下:针对端子排图和屏后安装图而言,纵向从上往下看。
先左后右:针对端子排图和屏后安装图而言,横向从左往右看。

网友C:
                                                                 二次回路接线图分类及用途

1控制回路.

控制回路是由控制开关和控制对象(断路器,隔离开关)的传递机构及执行(或操作机构)组成的 ,其作用是对一次开关设备进行"跳‘,"合"闸操作,控制回路按自动化程度可分为手动和自动控制两种.按控制距离可分为就地和距离控制两种. 按控制方式可分为分散和集中控制两种. 分散控制均为 一对一 控制,集中控制有 一对一和一对N的选线控制.按操作电源性质可分为直流和交流两种.按操作电源电压和电流大小可分为强电和弱电控制两种.
2调节回路.

调节回路是指调节型自动装置,它是由测量机构.传送机构.调节器和执行机构组成的,其作用是根据一次设备运行参数的变化.实时在线调节设备的工作状态.以满足运行要求.
3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回路.

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回路.是由测量比较部分.逻辑判断部分,和执行部分组成的.其作用是自动判别一次设备的运行状态.在系统发生故障或异常运行时.自动跳开断路器.切除故障或发出故障信号,故障或异常运行状态消失后,快速投入断路器.恢复系统正常运行.
4测量回路.

信号回路是由信号发送机构.传送机构.和信号器具组成的.其作用是反映一二次设备的工作状态.信号回路按信号性质可分为事故信号.预告信号.指挥信号.和位置信号四种.按信号的显示方式可分为灯光信号和音响信号两种.按信号的复归方式可分为手动复归和自动复归两种.
6操作电源系统.

操作电源系统是由电源设备和供电网络构成的,它包括直流和交流电源系统,其作用是供给上述各回路工作电源.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操作电源多采用直流电源系统.简称直流系统.对小型变电所也有采用交流电源或整流电源.

按照用途.通常将二次回路图分为原理接线图和安装接线图两大类.

测量回路是由各种测量仪表及其相关回路组成的.其作用是指示或记录一次设备的运行参数,以便运行人员掌握一次设备运行情况,它是分析电能质量.计算经济指标,了解系统主设备运行工况的主要依据,
5信号回路.

网友B:
下面是二次回路分类及其作用特点

2、二次接线图分类及其作用特点

(1)原理图

原理图是用来表示二次接线各元件(仪表、继电器、信号装置、自动装置及控制开关等设备)的电气联系及工作原理的电气回路图。我国习惯上将原理图分为归总式原理接线图和展开式原理接线图两种形式。

1)归总式原理接线图

它有如下特点:接线图中的全部仪表、继电器等设备以整体的形式来表示;接线图将交流电压、电流回路和直流电源之间的联系综合地表达在一起;一次回路的有关部分也画在接线图中,这样可清晰地表明二次回路对一次回路的辅助作用。其缺点是不能表明元件的内部接线、端子标号及导线连接方法等,不能用作施工图纸。

2)展开式原理接线图

它是将二次设备按线圈和触点的接线回路展开分别画出,组成多个独立回路,作为制造、安装、运行的重要技术图纸,也是绘制安装接线图的主要依据。其特点是:交流电流回路、交流电压回路、直流回路分别画成几个彼此独立的部分;同一仪表
的线圈、同一元件的线圈和触点分开画在各自相应不同的回路中,但采用相同的文字符号;图形右边有对应的文字说明,表明回路名称、用途等;各导线端子有统一规定的回路编号;其优点是清晰,便于了解整套装置的动作程序和工作原理。

(2)布置图

二次接线的布置图有控制室的平面布置图,控制与保护屏的平面布置图,控制室、配电装置的小母线布置图等数种。这些都是二次接线施工设计不可缺少的内容。绘制布置图要以变配电所的整体规划和有关原理图为依据,并满足二次接线设计有关技术规定。

(3)安装图

安装接线图是用来表明二次接线的实际安装情况,是控制屏(台)制造厂生产加工和现场安装施工用图,是根据展开接线图绘制。安装接线图包括屏面布置图、屏后接线图和端子排图,有时屏后接线图和端子排图画在一起。安装接线图是最具体的施工图,除典型的成套装置外,订货单位向制造厂家订购控制屏(台)时,必须提供展开接线图、屏面布置图和端子排图,作为厂家制造产品的依据。一般屏后接线图由制造厂绘制,并随产品一起提供给定货单位。

1)屏面布置图
屏面布置图是指从屏的正面看,按一定的比例绘出屏上各设备的安装位置、外形尺寸及中心线的尺寸,并附有设备表,以便制造厂备料和安装加工的正视图。图中各设备的排列位置和相互间尺寸要和实际相符。

2)屏后接线图
屏后接线图是表明屏内各设备之间的连接情况,以及和端子排的连接情况;标明各设备的代号、安装单位和型号规格,较复杂的设备应绘出设备内部接线图。

3)端子排图
端子排图是表明屏内设备和屏外设备连接关系以及屏上需要装设的端子类型、数目以及排列顺序的图。

4)解释性图
解释性图是除了原理图、布置图和安装图以外根据实际需要绘制的图纸。常用的解释性图有表示生产工艺流程的示意图;表示操作及动作构成的逻辑框图;电力系统继电保护、自动装置及测量仪表的配置图;二次电缆联系图以及二次系统图等。

二次接线图有四种形式,即原理图、布置图、安装图和解释性图

网友D:
二次回路接线图包括原理接线图、展开图和安装接线图。
1、原理接线图
特点:一、二次回路画在一起,对所有设备具有一个完整的的概念。
读图顺序:阅读顺序是从一次接线看电流的来源,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看短路电流出现后,能使哪个电流继电器动作,该继电器的触点闭合(或断开)后,又使哪个继电器启动,依次看下去,直至看到使继电器跳闸及发出报警信号为止。

2、展开接线图
特点:是将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分开来表示。交流回路又包括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直流回路分为直流操作回路与信号回路等,每一回的右侧通常都有文字的说明。
读图顺序:①、先读交流电路后读直流回路;②、直流电流的流通方向是从左到右,即从电源经触点到线圈再回到电源;③、元件的动作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比较:一下原理接线图及展开接线图,可知展开接线图表示清晰,易于阅读。在复杂的电路中,尤为突出。因此展开图比原理图用途更为广泛,它不但便于安装施工时接线,在正常运行时,查线、维护和检修也离不开它。
3、安装接线图
由于二次设备布置分散,需要用控制电缆把它们互相连接起来,因此单凭原理接线图和展开接线图来安装是有困难的。为此,在二次接线安装时,尚须绘制安装接线图。
特点:安装接线图包括屏面布置图、屏背面接线图和端子排图。
用途:在安装接线图中,各种仪表、电器、继电器及连接导线等,按照它们的实际图形、位置和连接关系绘制。

网友E:
一)二次回路接线图包括展开图、原理接线图、和安装接线图。
二)展开接线图
特点:是将交流回路和直流回路分开来表示。交流回路又包括电流回路和电压回路,直流回路分为直流操作回路与信号回路等,每一回的右侧通常都有文字的说明。
读图顺序:①、先读交流电路后读直流回路;②、直流电流的流通方向是从左到右,即从电源经触点到线圈再回到电源;③、元件的动作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
比较:一下原理接线图及展开接线图,可知展开接线图表示清晰,易于阅读。在复杂的电路中,尤为突出。因此展开图比原理图用途更为广泛,它不但便于安装施工时接线,在正常运行时,查线、维护和检修也离不开它。

三)原理接线图
特点:一、二次回路画在一起,对所有设备具有一个完整的的概念。
读图顺序:阅读顺序是从一次接线看电流的来源,从电流互感器的二次侧看短路电流出现后,能使哪个电流继电器动作,该继电器的触点闭合(或断开)后,又使哪个继电器启动,依次看下去,直至看到使继电器跳闸及发出报警信号为止。

四)安装接线图
由于二次设备布置分散,需要用控制电缆把它们互相连接起来,因此单凭原理接线图和展开接线图来安装是有困难的。为此,在二次接线安装时,尚须绘制安装接线图。
特点:安装接线图包括屏面布置图、屏背面接线图和端子排图。
用途:在安装接线图中,各种仪表、电器、继电器及连接导线等,按照它们的实际图形、位置和连接关系绘制。

网友F:
在仪器仪表上有一次表,二次表,在继电器上有主触点、辅助触电、在大电流控制上有动力线和控制线,在大电流测量中有若电流,在执行机构中有动力源和控制源,在控制柜中有主回路和各种启停按钮显示窗口。在各种设备上有控制信号也有反馈信号。所有这些都可以用一次和二次来区分。因此这个二次回路可以理解为是一次回路或主回路的辅助回路或弱电回路。

各种起到辅助回路的电路都可以理解为是二次回路比如反馈回路、限制回路、开关量回路、联锁回路、大电流电压的检测回路、二次表回路、控制柜的各种应急按钮、开停操作指示等等。

根据施工图纸和设计图纸回路图主要分为:

原理图、安装接线图、展开接线图、平面位置图、解释图等等因工程实施的复杂程度而不同。

网友G:
1控制回路.

2调节回路.

3继电保护和自动装置回路.

4测量回路.

5信号回路.

6操作电源系统.

楼主:
20MP获得者:惊涛骇浪             jingtao

10MP获得者:cqu_rockwell    林 森

                          jiaoanpeng       jiaoanpeng

30积分获得者:topkingjun      Piston

                            rzb123             玻璃的心

                            hh_clei           陈石头

                            djgxy               djgxy

网友H:
呵呵,怎么写的都差不多啊?!!是不会抄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