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S7200的PTO指令?能否解释一下CMD的含义?

楼主(2011-01-23):
谁用过谁用过如下S7200的PTO指令?

能否解释一下CMD的含义?诸如130 128 132等等。谢谢

网友A:
呵呵,是不是别人自己编写的PTO功能块

楼主:
好像不是子程序,没找到类似的功能块

在MAIN中,我们直接可以写

LD SM0.0
PTO 0, 120

但在指令中没找到PTO

网友B:
咦?好奇怪啊。没有见过。没看见有子程序标签?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内部命令了。

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好奇怪啊。没有见过。没看见有子程序标签?这样的话就只能是内部命令了。

什么版本的编程软件。

我用的是V4.0 SP7,

可以试试看,是否支持这个指令

网友B:
你按F1有没有 有关解释啊?

网友C:
这个指令是高速脉冲串输出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按F1有没有 有关解释啊?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指令是高速脉冲串输出的啊。

是的,但是CMD的定义是什么呢?

网友D(2012-08-09):
SIEMENS内部的程序

网友E:
8楼的有道理·了解更多关注该官网http://www.maiztech.com Q:271629493   电:13802401870    杨生。

网友F:
在向导里面,没有说吗?

看一下向导,

网友G(2012-10-27):
这条是内部指令,你的这个程序是用PTO向导生成的程序,据我推测PTO指令一个输入是指定脉冲发生器,另一个CMD是指令代码,不同的代码可是实现控制PTO脉冲发生器执行不同的功能。

网友H(2018-03-30):
楼主,你是不是把西门子POU的密码破解了。CMD代码的含义,可以从PTO向导生成的子程序中分析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