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漏电保护开关这样接线正确吗?发生漏电情问能起到保护跳闸吗?

楼主(2011-01-24):
今天来到商场的配电室发现,商场是用的380的进线,然后到漏电保护开关,漏电保护开关只接的火线没有接零线,请问这样的接线正确吗?如果发生漏电情况,漏电保护开关能起到保护的作用吗?

网友A:
不会跳的,不接零线没法用,这不是电工干的!

网友B:
瞎搞!推不上就是推上了也不起作用!

网友C:
应该把上边那个换成带漏电的。

网友D:
1、对于三相三线对称负载,例如三相异步电机,做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可以用3P的;

2、对于三相四线负载,做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只能用3P+N或者4P的断路器;

3、对于单相负载,做漏电保护的断路器只能用1P+N或者2P的断路器;

4、做漏电保护的负载用的零线N,一定要通过漏电保护断路器!

网友D:
5、做漏电保护的负载用的零线N,一定要通过漏电保护断路器!如果零线N不通过漏电保护断路器,将无法合闸!

网友D:
6、例如楼主的图中,总漏电断路器应该是3P+N或4P的,分漏电断路器应该是1P+N或2P的!

网友E:
有毛病。

漏电开关连工作电源都没有有何能力跳闸!

合上去将会不能跳下来。

千万别告诉我【合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漏电开关连工作电源都没有有何能力跳闸!合上去将会不能跳下来。……

1、漏电开关的动作机构需要电源的,在没有N线时不工作,这样就不存在“合不上”或保护跳闸的问题;

2、漏电开关的动作机构不需要电源的,还是存在“合不上”或保护跳闸的问题;

3、漏电开关的动作机构需要电源的,在没有N线时,将失去漏电脱口功能,失去漏电保护的功能,只具备一般断路器的作用;

网友F:
奇怪哦!怎么合得上?我以前看过有电工那样接根本合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奇怪哦!怎么合得上?我以前看过有电工那样接根本合不上!

漏电开关的动作机构需要电源的,在没有N线时不工作,将失去漏电脱口功能,失去漏电保护的功能!

网友G:
芳季说的对哦!可能根本合不上闸的

网友E:
楼上你看错了吧。我没有说过或者暗示过【不能合上】。

我是说:一定可以合上,但是一定不会因为漏电而跳开。

网友H:
0线肯定接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