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变送器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

楼主(2011-01-24):
压力变送器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
  1、0.84MPa的专业蒸汽锅炉才有6mm的板材。0.1MPa等于1公斤压力,由此可以推算我们系统用材的板材厚度。
  2、温度压力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如在某点互相连接在一起,对这个连接点加热,在它们不加热的部位就会出现电位差。这个电位差的数值与不加热部位测量点的温度有关,和这两种导体的材质有关。这种现象可以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出现,如果精确测量这个电位差,再测出不加热部位的环境温度,就可以准确知道加热点的温度。由于它必须有两种不同材质的导体,所以称之为“热电偶”。
  温度传感器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
  接触式温度传感器的检测部分与被测对象有良好的接触,又称温度计。
  非接触式的有四种主要类型:热电偶、热敏电阻、电阻温度检测器(RTD)和IC温度传感器。IC温度传感器又包括模拟输出和数字输出两种类型。
  3、气压变送器。压力变送器根据测压范围可分成一般压力变送器(0.001MPa~20MP3)和微差压变送器(0~1.5kPa),负压变送器三种
  压力变送器,压力传感器的主要作用:
  把压力信号传到电子设备,进而在计算机显示压力
  其原理大致是:
  将水压这种压力的力学信号 转变成 电流(4-20mA) 这样的电子信号 压力和电压或电流 大小成线性关系,一般是正比关系  所以,变送器输出的电压或电流 随压力增大而增大 由此得出一个压力和电压或电流的关系式
  压力变送器的被测介质的两种压力通入高、低两压力室,低压室压力采用大气压或真空,作用在δ元件(即敏感元件)的两侧隔离膜片上,通过隔离片和元件内的填充液传送到测量膜片两侧。压力变送器是由测量膜片与两侧绝缘片上的电极各组成一个电容器。 当两侧压力不一致时,致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其位移量和压力差成正比,故两侧电容量就不等,通过振荡和解调环节,压力变送器转换成与压力成正比的信号,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