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求指导

楼主(2011-01-24):
我在调试ABB510系列变频器时,发生以下时间,请高手指导:

设置的参数有:9901 中文

9902 ABB标准宏

2005 0

2101 4

2605 1

别的参数都是默认,所用变频为37KW,所用调试电机为4KW,运行一次就将电机烧毁,后更换一台2.2KW电机上电运行变频内部发生打火现象,同时电机也烧毁,求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1-03-29):
估计是你启动方式的问题,不明白37kw 变频器拖动4kw的电机还需要做转矩提升。21.10默认100% 注意了吗

网友B:
请根据实际拖动的电机,正确设置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转速等

网友C:
跟设置没有关系,应该是接线故障,eps应急电源

网友D:
你得把电机的参数都设进去,这样的话变频器才会根据你输入的参数整定输出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