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编程

楼主(2011-01-24):
新手请教,LOGO编程,两台电机交替运行,开90分钟停30分钟,一台电机运行另一台备用。第一次用LOGO,不知道交替的方法。

网友A:
用一台的定时停止信号启动另一台电机了。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有哪位高手能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C:
上面可以设定定时模块呀,只要程序写好,定时模块加入就行了!

网友D:
用触点比较指令简单些

网友E:
利用异步脉冲发生器的常开和常闭控制就可以

网友E:
引用和管理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A启动90分,停止150分;B在A停止30分后,启动90分,再停止150分。

方法很多。

异步脉冲发生器;移位寄存器;RS触发器;计数器;时间继电器;

网友G:
软件带模拟的。很方便,试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