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在承受反作用力时的问题

楼主(2011-01-24):
现在遇到一问题:若某一物体在变频器控制的电机的带动下向上运动,此时给物体一比较大的反作用力,物体会突然滑落即向下运动,变频器内部不应该有抱闸控制吗?怎么这么轻易的就滑落呢?给的力也不是很大呀,请教各位台达专家~~~

网友A:
我知道西门子 的变频器继电器输出的参数设置有电动机抱闸(MHB)这一项。但是抱闸有专门的抱闸电机来实现。

有一点不明白:物体会突然滑落即向下运动时变频器显示的频率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