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工控仪表擂台第十五期--压力表的维护及检定

楼主(2011-01-24):
在工业过程测量装置中,现场安装的压力表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其维护和检定很重要,尤其压力表还是强检计量器具。在仪表的维护中也是劳动强度比较繁重的工作之一,你在这方面的工作中,有什么好的经验,欢迎拿来共享。

工控仪表擂台每周一期,本期下周末(2011年2月4日)结贴。奖项设置:一等奖1 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对压力表的维护应做好以下几点工作:
(1) 压力表应保持洁净,表盘上的玻璃应明亮清晰,使表盘内指针指示的压力值能清楚易见,表盘玻璃破碎或表盘刻度模糊不清的压力表应停止使用。
(2) 压力表的连接管要定期吹洗,以免堵塞。特别是用于有较多油垢或其他粘性物质的气体的压力表连接管,更应经常吹洗。
(3) 要经常检查压力表指针的转动与波动是否正常,检查连接管上的旋塞是否处于全开位置。
(4) 压力表必须定期校验,每年至少经有资格的计量单位校验一次。校验后应认真填写校验记录和校验合格证并加铅封。已经超过校检期限的压力表应停止使用。在锅炉、压力容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如果发现压力表指示不正常或有其他可疑迹象,应立即检验校正。
压力表的检定:
普通压力表检定项目包括:外观检查,零位检查,误差及精度检查,指针偏转平稳性检查;

真空表按当地大气压90%以上疏空度进行耐压检定;

禁油压力表应进行无油脂检查;电接点压力表应检查绝缘电阻是否大于20MΩ。具体检定步骤见JJG52-1999《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压力真空表及真空表检定规程

压力表的检定分首次检定、后续检定和使用中检定。

压力表具体检定项目主要由:

1、准确度等级及允许误差:压力表准确度等级及允许误差见下面(扫描的歪了点,特别说明的是1.5等级是老标准,现在基本没有了,检定时等同与1.6级)

2、示值误差。

3、回程误差。在测量范围内,示值误差及回程误差应不大于上表所规定的允许误差。

4、轻敲位移。轻敲压力表壳后,指针示值变动量应不大于上表所规定的允许误差的1/2。

——(未完待续<

网友B:
压力仪表的校验有专门的校验仪器,不过一般操作较为繁琐,校验中需要在全量程中选取许多点施加压力并读出检测精密压力表示数压力值,对比被校验压力表的示数,要求其不能超过规定允差范围,所以一直普通压力表的校验过程也消耗较多时间,使的其校验工作量相对较大。现在有压力表自动检测校验仪器,可以提高效率,建议考虑使用,不过如果本单位的计量部门没有相应的资质,需要委外送检也就没必要考虑这个了。另外,平时可以考虑做好仪表维护和定期送检计划,为需要定检的表做好档案,提前督促分散送检降低维修和校验工作强度;对个一般根据其重要程度和备件准备情况吧对仪表做ABC分类,对于不太重要的检测点的仪表可以适当放缓的就拖后维修和校验,对于A类的仪表(重要检测点的、精密级的仪表)不妨集中人员进行重点维修和校验,当然备件要绝对保证备齐;对于划入B类(最常见的普通的仪表)的可以平常时间分散维修校验,备品要适当予以关注;对于划入C类的可以适当放缓些。压力表安装应该规范,对于压力冲击波动大的,不妨安装波纹管等防止压力冲击对截面积压力表的不利影响;介质温度较高的、有腐蚀性的,要注意选择合适的压力表以减少维护工作量

网友C:
现场安装的压力表特备是机泵出口的压力表长期经受持续的震动或高温,易造成弹簧管的禁锢螺丝松动、表盘玻璃松动、指针脱落、扇形齿轮连接松动、游丝震坏、甚至弹簧管变形等现象,造成压力表指示不准、视值误差偏大、会差超出范围、线性度不好、不回零等故障,再者由于持续震动的原因,压力表嘴子连接处易松动应该定期检查(偶厂前几年曾发生减底泵压力表震掉引发火灾的事故)。此外还有管线上的各种压力表是用来测量介质的压力也是用来衡量管线是否通畅的仪表。这两种仪表都属于C级仪表,在正常运行不坏的情况下应该每2年进行一次校准。

现场机泵出口压力波动厉害的一般都是通过减小取压阀开度来加大阻尼减少震动,在柱塞泵或计量泵泵出口压力波动震动很大的地方都安装了防震耐震压力表,各种管线上的压力表特别是水压表,由于冬天好冻经常冻裂仪表一般都把其引压管和压力表进行保温*表盘要外漏).

设备上特备是容器上的压力表主要是用来检测设备所承受的压力,属于压力容器必备的防护措施,属于强检仪表,属于B级仪表应该1年进行一次校准。

在高压锅炉、蒸汽耐压包、各种瓦斯气、天然气等属于一级计量的压力表,属于A级表,应该半年强检一次。

一套装置的压力表很多,由于是现场指示的玻璃表盘的仪表,其维护量很大,特别是在那些密封不好的泵出口的压力表,各种从泵泄露出的介质经常溅到表盘上很难、擦拭掉,在高温和雨淋、有腐蚀气体的地方表盘的油漆会逐渐脱落,各种灰尘造成仪表面盘普遍很脏,再者现在的压力表良莠不齐,原先用到的压力表接头结实弹簧管厚实粗大的、螺栓合格的压力表逐渐变成内部螺丝是铁的、游丝转轴是铝的、弹簧管又细又薄,质量严重不合格,有的在安装过程中指针就会脱落,因此真正的用到2年的压力表少之又少。基本上不到一年都换新的,多套设备的压力表的日常维护、维修量很大,我们师傅私下说现在我们都成了打扫卫生的了。

我们厂现在的压力表现场指示坏了或者怀疑坏了,或者外边很脏打扫很费劲,一般都换新的,也不用校准了,虽然有校准的设备和人员,但人家也闲麻烦不是,况且现在公司效益好,一块小小的压力表不算什么,大家都换也没有修的了。特备是在厂里外审期间,基本上现场压力表地面上能够看见的,不管好坏都换了个便,扔掉的压力表那真是客观啊,因此现在的压力校准仪器都用了校验压力变送器的了,这个压力表么就直接换新的,维修工作票都是弹簧管变形。当然外变若来检查的拆几块现场压力表校准一下做做样子还是必须的

网友D:
现场校验呀?,,,俺村滴压力调校仪,老好使咧,

大约今年下半年吧,估计俄们还会开卖一款,配备宽范围手操气泵滴调校仪

这个宽范围手操气泵, 正压能达6MPa,真空负压能达-85kPa还是-95kPa?,,,俄忘球咧

        牛在调节灵敏度,有阶梯,,,量程高时,为10Pa,量程低时,微压时,可细微到0.1Pa !,,,这个是关键鸟

也就是舌,一个泵,配上3块左右读数准确度滴,内电池携式表计儿,拎一个小箱箱,就能搞定从真空到微压到6MPa

.

嘿嘿,

爱心就是,教你又干净,又不累,

网友E:
压力表要定期进行检修维护
  1、经过一段时间的利用与受压,压力表机芯难免会浮现一些变形和磨损,压力表就会产生各种误差和故障。为了保证其原有的准确度而不使量值传递失真,应及时更换,以确保教唆正确、安全可靠。
  2、压力表要定期进行清洗。因为压力表内部不清洁,就会增加各机件磨损,从而影响其正常工作,严重的会使压力表失灵、报废。
  3、在测压部位安装的压力表,根据 JJG- 规定,它的检定周期一般不超过半年。
    4、测压部位介质波动大,利用频繁,准确度恳求较高,以及对安全因素恳求较严的,可按具体情况将检定周期适当缩短。

网友F:
1、压力表的选型应该与实际要求匹配。压力波动或突变比较大的压力表应该与压力波动性或变化缓慢的压力表还是应该有所区别的。这样压力表本身的寿命就相对长一些;

2、压力表的安装位置,既然是仪表,需要考虑便于查看,检修与维护,所以安装位置有考究;

3、压力表是需要定期校准和维护的,校准和维护后的标识明显且不易脱落;

网友G:
   根据压力表的用途可分为普通压力表、氨压力表、氧气压力表、电接点压力表、远传压力表、耐振压力表、带检验指针压力表、双针双管或双针单管压力表、数显压力表、数字精密压力表等。检定分为:外观检定、零位检定、示值误差,回程误差和轻敲位移的检定等。
1: 外观检定 :
 (1)整体应牢固、无松动现象。
(2)涂层应均匀光洁、无明显剥脱现象。
(3)压力表应装有安全孔,安全孔上须有防尘装置。
(4)压力表按其所测介质不同,在压力表上应有规定的色标,注明特殊介质的名称。氧气表还必须标以红色“禁油”字样。
(5)分度盘上应有如下标志:制造单位或商标;产品名称;计量单位和数字;量址器具制造许可证标志和编号;准确度等级;出厂编号。
(6)表玻璃应无色透明,不应有妨碍读数的缺陷和损伤,分度盘应平整光洁,各标志应清晰可辨。
(7)指针指示端应能覆盖最短分度线长度的1/3~2/3,指针指示端的宽度应不大于分度线的宽度。
(8)测量上限量值数字应符合如下系列中之一:1×10n,1.6×100 n,2.5×10 n,4×10 n,6×10 n (式中:,n是正整数、负整数或零)。
(9)分度值应符合如下系列中之一:1×10 n,2×10 n,5×10 n(式中:n是正整数、负整数或零)。

2:零位检定:
(1)带有止销的压力表,在无压力时,指针应紧靠止销。
 (2)没有止销的压力表,在无压力时,指针应位于零位标志内,零位标志应不超过表2规定的允许误差绝对值的2倍。
3:示值误差,回程误差和轻敲位移的检定:
(1) 标准仪器与压力表使用液体为工作介质时,它们的受压点应基本上在同一水平面上。
(2) 压力表的示值应按分度值的1/5估读。
(3) 压力表的示值检定按标有数字的分度线进行。检定时逐渐平稳地升压(或降压),当示值达到测量上限后,切断压力源,耐压3min,然后按原检定点平稳地降压(或升压)倒序回检。
(4)示值误差:对每一检定点,在升压(或降压)和降压(或升压)检定时,轻敲表壳前、后的示值与标准器示值之差均应不大于规定的允许误差
(5)回程误差:对同一检定点,在升压(或降压)和降压(或升压)检定时,轻敲表壳后示值之差应不大于规定的允许误差。
(6)轻敲位移:对每一检定点,在升压(或降压)和降压(或升压)检定时,轻敲表壳后引起的示值变动量均应不大于规定的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2。
(7)指针偏转平稳性:在示值误差检定过程中,用目力观测指针的偏转,指针偏转应平稳,无跳动和卡住现象。
检定合格的压力表,发给“检定证书”,证书上给出合格的准确度等级。用于强制检定的压力表并附有封印标记。检定不合格的压力表,发给“检定不合格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和内容。
4:压力表的维护
 (1)压力表应安装于周围环境(或介质)温度-40~+55℃,相对湿度不大于85%,有外力时不影响正确读数。指示指针不得偏出零位标记 。2、压力表注意高低压挡不得反接,加压时应先给高压,后给低压,单边加压,不允许超过最大使用压力。
 (2)压力表应垂直安装,并力求与取压点之间保持同一水平位置。
(3)压力表应保持洁净,表盘上的玻璃要明亮清晰,使表盘内指针指示的压力值能清楚显见。
(4) 压力表的连接管要定期吹洗,以免堵塞。用于含有较多油污或其他粘性物料气体的压力表连接管,应经常吹洗。
(5) 压力表经常注意检查压力表指针的转动与波动是否正常,检查连接管上的旋塞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6)压力表必须定期进行校验 ,已经超过校验期限的压力表应停止使用。
(7)压力表在测量静负荷时,可用至测量上限的3/4,在测量交变负荷时可用至测量上限的2/3,对于瞬间内测量可用至测量上限值。

网友A:
<<——(续1楼)———

压力表具体检定项目主要由:

1、准确度等级及允许误差:压力表准确度等级及允许误差见下面(扫描的歪了点,特别说明的是1.5等级是老标准,现在基本没有了,检定时等同与1.6级)

2、示值误差。
3、回程误差。在测量范围内,示值误差及回程误差应不大于上表所规定的允许误差。
4、轻敲位移。轻敲压力表壳后,指针示值变动量应不大于上表所规定的允许误差的1/2。
5、指针偏移平稳性。在测量范围内,指针偏移应平稳,无跳动、卡住现象。

主要检定步骤:

1、外观检查。主要检查仪表外观有没有破损,紧固件有没有松动,转动指针有没有卡住或者无压力下,指针有没有停在止销处;
2、升压检定示值误差、轻敲位移及指针偏移平稳性。通过检定装置缓慢升压,分别观察在检定点仪表显示压力与标准压力的误差(即示值误差),然后轻敲仪表外壳,观察仪表指针摆动偏移情况。在升压及检定点检定过程中同时观察仪表指针平稳性,将检定数据记录在检定记录中;
3、降压检定回程误差、轻敲位移及指针偏移平稳性。通过检定装置缓慢泻压,分别观察在检定点仪表显示压力与标准压力的误差(即回程误差),然后轻敲仪表外壳,观察仪表指针摆动偏移情况。在降压及检定点检定过程中同时观察仪表指针平稳性,将检定数据记录在检定记录中;
4、数据整理分析,给出检定结论。

--------------------------------------------------

题外话:对于题目中指出“尤其压力表还是强检计量器具。”本人不认同!理由是: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当压力表不是用在第九条规定的应用场合,比如企业一般水压测量、工艺水汽压力测量就可以自行检定,而不纳入强检范围。我们企业也就是这么做的,只是把锅炉等特种设备用的一些压力表送入计量所强检,其余自检。

网友H:
实际中使用的仪表种类很多;如数字的;指针的等。维护保养各不相同。

1 据系统;环境要求合理选型。2 按各种仪表的要求合理安装。 3   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4加强日常的维护与保养,使仪表保持清洁。5  定期检修;按规定定期效验。

网友I:
1、压力表的维护保养三法则

一、压力表运行三个月进行一次一级保养,其内容和要求为:
1.检查三通旋塞及存水弯管接头,消除泄漏。
2.检查压力表能否回零。
3.检查并冲洗存水弯管,确保畅通。
二、压力表运行一年后进行一次二级保养,其内容和要求为:
1.将压力表拆卸下来,送计量部门校验并铅封。
2.拆卸检查存水弯管,丝扣应完好。
3.拆卸检查三通旋塞,研磨密封面,保证严密不泄漏,其连接丝扣应完好无损。
4.存水弯管,三通旋塞除锈、涂刷油漆。
三、压力表使用时的更换
当压力表在运行中发现失准时,必须及时更换。操作步骤如下:
1.更换的压力表必须是经过计量部门校验合格的有铅封的,在校验有效期的压力表或有出厂合格证明的新表。
2.换表之前,必须将三通旋塞旋至冲洗压力表的位置,将存水弯管内的污物冲洗干净。
3.将三通旋塞旋至使存水弯管存水的位置,用扳手取下旧表,换上新的压力表。
4.将三通旋塞旋至正常工作时的位置,使新表投入运行。

网友I:
2、压力表常规检定项目及规定

1、 外观检查

1.1 压力表零部件装配应牢固、无松动现象。

1.2 新制造的压力表应均匀光滑、无明显剥脱现象。

1.3 压力表应有安全孔,安全孔上须有防尘装置。(不准被测介质溢出表外的压力表除外)

1.4 压力表分度盘上应有如下标志,制造单位或商标;产品名称;计量单位和数字计量器具制造许可证标志和编号,真空表应有“-”或“负”字,准确度等级,出厂编号。

1.5 读数部分,表玻璃应无色透明,不应有妨碍读数的缺陷。分度盘应平整光洁、各标志清晰可辨。

1.6 指针指示端应覆盖最短分度线长度的1/3~2/3,指针指示端的宽度应不大于分度线的宽度。

1.7 准确度等级为1,1.6,2.5,4。

1.8 零位,带有止销的压力表,在无压力或真空时,指针应靠近止销,“缩格”应不超过表1规定的允许误差值,无止销的压力表,在无压力或真空时,指针应于零位标志内,零位标志应不超过表1规定的允许误差绝对值2倍。

2、 计量器具

2.1 标准器的允许误差绝对值应不大于被检压力表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4。

2.2 标准器具可用弹簧管式精密压力表和真空表、活塞式压力计、活塞式真空压力计

2.3 辅助设备有,压力校验计、真空校验计。

2.4 环境条件为,温度在15~25℃之间,相对湿度不大于85%。环境压力为大气压,压力表应在上述环境至少静置2H方可检定。

2.5 工作介质要求为,测量上限不大于0.25MPA的压力表,工作介质为清洁空气或无毒、无害和化学性质稳定的气体。测量下限不大于(0.25~250)MPA的压力表,工作介质为无腐蚀性的液体。

3、示值误差、回程误差、和轻敲位移的检定

3.1 示值误差检定的方法,压力表的示值检定按标有数字的分度线进行,检定时逐渐平稳地升压(或降压),当示值达到检测上限后,切断压力源,耐压3MIN,然后按原检定点平稳地降压(或升压)倒序回检。

3.2 示值误差,对每一检定点,在升压(或降压)和降压(或升压)检定时,轻巧表壳前、后示值与标准器示值之差应符合表1要求。

3.3 回程误差,对同一点检定时,在升压(或降压)和降压(或升压)检定时,表1规定的允许误差绝对值。

3.4 轻敲位移,对每一点检定时,在升压(或降压)和降压(或升压)检定时,轻巧表壳后引起的示值变动量不大于表1规定的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2。

4、真空压力表的检定方法

4.1 压力测量上限为(0.25~250)MPA时,真空部分检定,疏空时指针应指向真空部分。

4.2 压力测量上限为0.15MPA时,真空部分检定两点示值。

4.3 压力测量上限为0.06MPA时,真空部分检定三点示值。`

网友J:
差压表使用、维护与检修
1、压力表安装前须仔细核对型号及规格,指示指针不得偏出零位标记
的黑框,否则应重新校验或更换。
2、压力表应安装于周围环境(或介质)温度-40~+55℃,相对湿度不大于85%,振动或被测压力的急剧脉动对正确读数等无影响的环境下使用。
3、压力表注意高低压不得反接,加压时应先给高压,后给低压,单边加压,不允许超过最大使用压力。
4、压力表应垂直安装,并力求与取压点之间保持同一水平位置,否则,须相应引入由液位差所引起的附加误差。
其他压力表的维护:
1)压力表应保持洁净,表盘上的玻璃要明亮清晰,使表盘内指针指示的压力值能
清楚易见。表盘玻璃破碎或表盘刻度不清的压力表应停止使用。
2) 压力表的连接管要定期吹洗,以免堵塞。用于含有较多油污或其他粘性物料气
体的压力表连接管,尤应勤于吹洗。
3) 压力表经常注意检查压力表指针的转动与波动是否正常,检查连接管上的旋塞是否处
于开启状态。
4)压力表必须定期进行校验,已经超过校验期限的压力表应停止使用。在锅炉和压力容器正常运行过程中,如发现压力表指示不正常或有其他可疑迹象,应立即检验校正。
不锈钢电接点压力表的维护:
1、压力表电接点最大通过的电流不允许超过3A(安培),否则自负。
2、压力表应应垂直安装,搬运安装时应避免碰撞和振动。
3、压力表宜在周围环境温度为-40℃-+70℃相对湿度不大于85%,且振动或被测介质的急剧脉动对可靠接触和准确发信读数等无影响的场所下使用。
4、压力表的电气线路经设置和接妥后认真加以检查,并进行试动作。
5、压力表在调节给定值时,须借助一字槽螺钉旋具进行。
6、压力表在测量静负荷时,可用至测量上限的3/4,在测量交变负荷时可用至测量上限的2/3,对于瞬间内测量可用至测量上限值。
7、压力表在测量粘度较大介质和剧变波动压力时应添加隔离装置和缓冲装置。
8、压力表应经常进行检定(至少三个月一次)
9、压力表在使用过程中应经常保持其干燥和洁净,妥善维护之。

网友J:
检定压力表操作规程
———检定压力表操作规程
1. 目的  指导和规范检定人员正确地从事压力(真空)表的检定、修理工作。

2. 适用范围  适用于本段(站)计量室检定人员在其岗位上从事的压力(真空)表的检定、修理工作。

3. 人员要求  该项操作人员应是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并经上级计量管理部门考核合格,取得"一般压力表"计量检定员证书的计量检定人员。

4. 工装量具  应配备不小于被检压力表测量范围的0.4级弹簧管式精密压力表和真空表一套或二套做为标准表,和压力校验器(包括油水分离器)、真空校验器等配套设备,以及检定修理所需的起针器、螺丝刀、剪刀、铅封钳和铅封、汽油、药棉等工具用品。

5. 操作程序

5.1 准备工作

5.1.1 根据被检表量程选取同量程标准表和大于其量程的校验器,检查标准表标签是否在有效期内。

5.1.2 将标准表和被检表装在校验仪上,被检表若是氧气、乙炔等禁油表,则应安装在与油水分离器连接的禁油接头上,检查和调整校验器,排除油路中的空气,使各部位作用良好。

5.1.3 观察检定室温、湿度表,看温、湿度是否达到检定规程要求,即温度(20±5)℃,相对湿度≤85%,否则,应进行调控使其符合要求。温、湿度实测值应填入"压力表检定记录"。

5.2 检定、修理

5.2.1 外观检查:用目力观测其外形、标志、读数部分、表盘内容等应符合检定规程中(4.1)的要求,并在"压力表检定记录"上记录检查结果。

5.2.2 零位检查: 用目力观测,对带有和没有止销的压力表均应符合检定规程中(4.2)的要求,并在"压力表检定记录"上记录检查结果。

5.2.3 示值误差、回程误差和轻敲位移的检定:

5.2.3.1 对压力表示值检定按标有数字的分度线依次(升压或降压)进行。

5.2.3.2 检定时,逐渐平稳地升压(或降压),至标准标指针指准相应分度线时,读取被检表示值。然后轻敲被检表表壳,再读数,记录轻敲后示值和轻敲位移(轻敲前后示值之差)。当示值达到测量上限后,关闭被检表供压阀,切断压力源(或真空源),耐压3min,观察压力表耐压情况,并记录。然后按原检定点平稳地降压(或升压)倒序回检。

5.2.3.3 示值误差(表壳轻敲前、后示值与标准表示值之差)、回程误差(同一检定点,在升或降压和降或升压时,轻敲表壳后示值之差)以及轻敲位移和指针偏转平稳性均应符合检定规程第3条的要求。

5.2.4 若被检表是压力真空表,对真空部分进行检定:将被检表和标准真空表安装在真空校验器上检定,应符合检定规程要求,并记录检定结果。

5.2.5 若被检表是特殊压力表,要进行附加检定:对氧气压力表的无油脂检查、带检验指针压力表的检验指针的检查、双针压力表双针影响的检查以及电接点压力表绝缘电阻和设定点的检定,均要执行检定规程要求,并记录。

5.2.6 各项检定结果均填入"压力表检定记录",并对检定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记录的填写执行《质量记录管理》指导书。

5.2.7 检定结果符合规程技术要求的,为检定合格,填写计量合格标签,粘贴在被检表表盘玻璃内侧,安装完毕后打上铅封。

5.2.8 检定结果不符合规程技术要求的被检压力表,要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反复的调整、修理和检定,直至达到最佳状态。

5.2.9 修理后的被检表应重新执行5.2.1-5.2.5程序。

5.2.10 对损坏严重,确实无法修复的,应填写"计量器具报废单",经计量室负责人审批后给予报废,被检表粘"禁用"标签。

6. 收尾工作

6.1 检修完毕后,将油管路中压力释放,恢复校验器到初始状态。拆下被检表,存放在"已检"区域,拆下和擦拭标准表,放回原处妥善保管。

6.2 整理工具用品,擦拭校验器和工作台面油污。

7. 相关/支持性文件

7.1 《JJG52-1999弹簧管式一般压力表、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计量检定规程》;

7.2 《质量记录管理》指导书。

8. 记录

8.1 "压力表检定记录"。

网友B:
二王推介的压力表数字式现场校验仪不错哦!有了这东东现场检验不要拆卸带回去检验,很省事的!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

网友A:
谢谢大家的参与!
本期评奖结果:

一等奖:50MP获得者:
空缺

二等奖5名:10MP获得者:
hh_clei              陈石头
topkingjun        PistoN
jiaoanpeng      jiaoanpeng
惊涛骇浪          jingtao
cqu_rockwell  林森

三等奖4名:30积分获得者:
zyw3166       勇者
ye_w             ye_w
AQD008       AQD008
rzb123          玻璃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