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接头25A的空气开关,只接了220V电源,这样超负荷或者短路会跳闸吗?

楼主(2011-01-25):
请教一下3接头25A的空气开关,原本是拿来接380V的,现在拿来只接了220V电源,这样的接法如果超负荷或者短路会跳闸吗?

网友A:
没问题,会跳闸。。。。。。。。。

网友B:
没问题的,3P开关的每级均有脱扣装置,任何一相出现问题均可引起保护动作。

楼主:
谢谢啊,这样心里有底多了

网友C:
空气开关可以,会跳闸!!!

网友D:
旁边还有瓷插式保险,有些年头了。

网友E:
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只要在负荷线路电流的保护范围内就可以替代使用。

网友F:
超负荷时看你的电流与空开的额定值匹配情况,短路时应该能够跳,但也还要看负载阻抗大小的短延时动作特性匹配情况。如果电流匹配合适,这样接也是不太合适的,应该将其中第一相直接输入后引出输出线即可,另外一相的输出端引出线头到第三相的输入端,在从这个第三相的输出端引出线,这样充分利用电磁脱扣器的动作特性而不至于真正短路时脱扣器机构动作力矩不足而发生拒动故障

网友G:
会!!把电箱清理干净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相的输出端引出线头到第三相的输入端,在从这个第三相的输出端引出线,……
这个思路好!顶。

网友I:
没问题,只要不超过额定电流即可。

网友J:
学习了,遇到这种情况,偶都是用相线把其中的两极串联起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