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三菱FX2的PLC 25针接口与信捷OP320-A连接线怎样做

楼主(2011-01-25):
各位高手,三菱FX2的PLC  25针与信捷OP320-A文本连接线要怎样做?信捷文本只提供9针的做法,三菱FX2的PLC 只有一个25针接口。PLC不能换别的型号。很急?

网友A:
一般用编程电缆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