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7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1-01-25):
一台71变频器经常跳INF3故障,前几天都运行良好。是台新的才使用不到2周,使用的是默认设置,没有任何设置。

查看故障代码是【内部串行连接】内部卡之间出现通信故障  解决办法是:检查内部连接。检查/修理变频器

请问高手们这是什么回事?变频器坏了?是新的啊,还是什么别的问题?

网友A:
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参数试机

网友B:
我估计你是接线错了吧,好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值再重新设定参数试机

照一楼的方法试试,不行的话,打施耐德技术热线400-810-1315问问。

网友D(2011-03-17):
可能电源板有问题.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