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15期——变频器矢量控制与V/F控制PK

楼主(2011-01-25):
本周擂台:变频器矢量控制与V/F控制PK

1、概述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概念及相关特点。

2、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优点与缺点对比。

3、举例说明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典型应用,能阐明他们有实际应用就行,如果详细点更好。

        针对以上要求,进行详细阐述。最好能有图片说明,如果能以某品牌变频器举例说明更佳。列举得最全的、阐述得最详细的、原创最多的,作为一等奖。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1年2月13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5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矢量控制概念:矢量控制目的是设法将交流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从而获得较高的调速性能。矢量控制方法就是将交流三相异步电机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这样即可等效于直流电机。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矢量控制理论模型如下图

矢量控制特点:变频器矢量控制,按照是否需要转速反馈环节,一般分为无反馈矢量控制和有反馈矢量控制。

           1、无反馈矢量控制。无反馈矢量控制方式优点是:a)、使用方便,用户不需要增加任何附加器件。b)、机械 特性较硬。 机械特性由于V/F控制方式,且不会发生电机磁路饱和问题,调试方便(个人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缺点是 :调速范围和动态响应能力不及有反馈控制方式;

           2、有反馈矢量控制方式。有反馈矢量控制方式的主要优点是: a)、调速性能优于无反馈矢量控制方式及V/F控制。缺点:   需要在电机上安装测速装置(大多为旋转编码器),电机变频改造比较麻烦,成本也高。

          故有反馈矢量控制一般应用场合为:a)、要求有较大调速范围的场合(如:具有铣、磨功能的龙门刨床)  ;   b)、对动态响应性能要求较高的场合   ;c)、对安全运行要求较高场合。

矢量控制的适用范围:a)、矢量控制只能用于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当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电机时,矢量控制无效;

                                              b)、电机容量与变频器要求配置的电机容量之间,最多只能相差一个档次。(如:变频器要求配置电机容量为7.5KW,那么实际电机最小容量为5.5KW,对于3.7kw电机就不行了);

                                              c)、电机磁极数一般以2、4、6极为宜,极数较多时建议查阅变频器说明书;

                                              d)、力矩电机、深槽电机、双鼠笼电机等特殊电机不能用矢量控制功能。//(个人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V/F控制:如果电机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V/f控制就是基于这种思想,保证输出电压跟频率成正比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V/F控制一般多用于风机、泵类电机负载;

       矢量控制与V/F控制比较:矢量控制简单说力矩更大,适用于重负荷的场合及低频要保证力矩的应用,缺点国产的变频品厂家没有几家能真正将此功能做好,虽然在说明书上都有这个矢量控制,但实际应用中体现不出来,或者是比较硬,不能跟据负载自动调整适用(如用在工业水洗机上,虽然采用矢量力矩会大些,但当负荷有变化时会出现一些电机磁饱和,及其它故障现场)。
          v/f控制目前市场使用还更普遍些,一般场合使用基本上可以采用厂家出厂默认的V/F参数,有些厂家有例出重载,轻载及不同负荷对应的参数设置方法。并且大部份变频器可以用户自定义V/F曲线来适用不同的场合使用,但设置相对有些麻烦,但有一定变频使用经验的人都会设置。

(就先写这么多吧,等有时间在写一点关于利用变频器V/F特性的应用经验的例子)

网友A:
接1楼给大家举一个220V电机配380V变频器基于变频器V/F特性应用的例子

1、有一台电机额定数据为220VAC、60HZ,怎样配用380VAC的变频器?

首先,在变频器V/F坐标系内找到与(60HZ,220V)对应点A,则A点即是该电机额定工作点;如图:

连接0A,找出与380V对应的频率为103.6HZ,然后将变频器基本频率设置为103.6HZ即可。

网友B:
关注楼上,未完待续 。

网友C:
1: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时,对电机参数的依赖很大,所以必须对电机作旋转自整定,参数自整定前,必须设置 正确的电机机型参数,完全脱开电机负载。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简单的说,矢量控制就是将磁链与转矩解耦,有利于分别设计两者的调节器,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高性能调速。简单说力矩更大,适用于重负荷的场合及低频要保证力矩的应用。缺点是:缺点国产的变频品厂家没有几家能真正将此功能做好,虽然在说明书上都有这个矢量控制,但实际应用中体现不出来。

2:V/F 控制方式:采用 V/F 控制方式时,对电机参数依赖不大,一般强调“空载电流”的大小。空载电流很大,励磁也越大。V/F 控制时输出电压与运行频率之比为一定值:即 U/F=K(K 为常数),以前一般的 VF 控制方式调试范围为 1:20~1:40V/F ,现在有的控制调速范围 可以达到 1: 100。变频器 V/F 控制系统运行时,有两种方式进行转矩的提升,即:自动转矩提升和手动转矩提升。v/f控制目前市场使用还更普遍些,一般场合使用基本上可以采用厂家出厂默认的V/F参数,有些厂家提出重载,轻载及不同负荷对应的参数设置方法。并且大部份变频器可以用户自定义V/F曲线来适用不同的场合使用。

网友C: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由于矢量控制可以使得变频器根据频率和负载情况实时的改变输出频率和电压,因此其动态性能相对完善。可以目前国内使用变频器的主要目的就是节能和调速,所以针对不同的使用要求,也就出现了控制功能不同的变频器:常规V/F控制变频器和矢量控制变频器。
常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会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转矩(特别是在低频率时)。也就是说常规V/F控制变频器在低频率时无法满足电机额定转矩的输出。另外,在V/F控制中,用户根据负载情况预先设定一种u/f曲线,变频器在工作时就根据输出频率的变化,按照曲线特性调整其输出电压,也就是说V/F控制是使变频器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补偿程度工作,不能随负载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在以节能为目的和对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V/F控制变频器以其优越的性价比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矢量控制对转矩进行精确控制;系统响应快;调速范围广;加减速性能好等特点。在对转矩控制要求高的场合,以其优越的控制性能受到用户的赞赏。
现在许多新型的通用型变频器也具备了矢量控制功能,只是在参数设定时要求输入完整的电机参数。因为矢量控制是以电机的参数为依据,因此完整的电机参数就显得尤其重要,以便变频器能有效的识别电机,很好的对电机进行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注楼上,未完待续 。

应Piston要求,有空再搞个变频器U/F特性应用的例子。

案例:公司一台皮带机在设备改造后,变频器闲置,将此变频器用于相同容量的鼓风机上后,结果在启动时,频率上升到5HZ就因“过电流”而跳闸。

原因分析:当变频器用于皮带输送机时,在低频运行时,需要一定的电压补偿,其V/F曲线选择的是8楼曲线图4 V/F曲线1(就8楼的图4了),而风机类负载属于二次方律负载,低频运行时,非但不需要正的电压补偿,相反的,还应该进行负补偿,其V/F曲线选择的是8楼曲线图4 V/F曲线3。此时变频器由输送机转用于风机,如不调整U/F线的预置,则在低频运行时,变频器将处于补偿过分的状态,导致电机磁路高度饱和,励磁电流出现尖峰脉冲,使变频器过流跳闸。

网友D:
1、概述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概念及相关特点。

矢量控制

概念: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 原理图如下:

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简单的说,矢量控制就是将磁链与转矩解耦,有利于分别设计两者的调节器,以实现对交流电机的高性能调速。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这样就可以将一台三相异步电机等效为直流电机来控制,因而获得与直流调速系统同样的静、动态性能。

矢量控制(VC)方式
矢量控制变频调速的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在三相坐标系下的定子电流Ia、Ib、Ic、通过三相-二相变换,
等效成两相静止坐标系下的交流电流Ia1Ib1,再通过按转子磁场定向旋转变换,等效成同步旋转坐标系下的直流电流Im1、It1(Im1相当于直流电动机的励磁电流;It1相当于与转矩成正比的电枢电流),然后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方法,求得直流电动机的控制量,经过相应的坐标反变换,实现对异步电动机的控制。其实质是将交流电动机等效为直流电动机,分别对速度,磁场两个分量进行独立控制。通过控制转子磁链,然后分解定子电流而获得转矩和磁场两个分量,经坐标变换,实现正交或解耦控制。
综合以上:矢量控制无非就四个知识:等效电路、磁链方程、转矩方程、坐标变换(包括静止和旋转)

特点:

对转矩进行精确控制;系统响应快;调速范围广;加减速性能好。适用于对转矩控制要求高的场合

V/F控制

概念

      V/f控制就是保证输出电压跟频率成正比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用压控振荡器实现 ;

原理图如下

  V-F控制的原理是产生一个震荡频率的电路叫做压控震荡器,是一个压敏电容,当受到一个变化的电压时候它的容量会变化,变化的电容引起震荡频率的变化,产生变频。把这个受控的频率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频率,使得受控的电机的转速变化。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特点:

      VF控制电路结构简单、成本较低、机械特性硬度较好,能够满足一般传动的平滑调速要求,已在产业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常规V/F控制变频器在低频率时无法满足电机额定转矩的输出。V/F控制是使变频器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补偿程度工作,不能随负载的变化而改变;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

2、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优点与缺点对比。

常规V/F控制,电机的电压降会随着电机速度的降低而相对增加,这就导致由于励磁不足而使电机不能获得足够的转矩(特别是在低频率时)。也就是说常规V/F控制变频器在低频率时无法满足电机额定转矩的输出。另外,在V/F控制中,用户根据负载情况预先设定一种u/f曲线,变频器在工作时就根据输出频率的变化,按照曲线特性调整其输出电压,也就是说V/F控制是使变频器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补偿程度工作,不能随负载的变化而改变。但是在以节能为目的和对速度控制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V/F控制变频器以其优越的性价比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矢量控制变频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由于矢量控制可以使得变频器根据频率和负载情况实时的改变输出频率和电压,因此其动态性能相对完善。可以对转矩进行精确控制;系统响应快;调速范围广;加减速性能好等特点。在对转矩控制要求高的场合,以其优越的控制性能受到用户的赞赏

3、举例说明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典型应用,能阐明他们有实际应用就行,如果详细点更好。

矢量控制

以异步电动机的矢量控制为例:
它首先通过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得出一些磁链方程,包括定子磁链,气隙磁链,转子磁链,其中气息磁链是连接定子和转子的.一般的感应电机转子电流不易测量,所以通过气息来中转,把它变成定子电流.
然后,有一些坐标变换,首先通过3/2变换,变成静止的d-q坐标,然后通过前面的磁链方程产生的单位矢量来得到旋转坐标下的类似于直流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和磁场电流分量,这样就实现了解耦控制,加快了系统的响应速度.
最后再经过2/3变换,产生三相交流电去控制电机,这样就获得了良好的性能.

V/F控制

任何特性的 U /f 线选用,都必须通过功能参数的设置来实现。下面以富士 G1*1S 系列变频器为例介绍参数设置的方法。
图 5 为恒转矩特性,图 6 为二次方律递减转矩特性,图 7 为二次方律递减转矩和恒转矩特性两者之间的比例转矩特性。从各种转矩 U / f 线的示意图可见。图 7 下部 ( 低频区 ) 的曲线陡度介于图 5 和图 6 相应部位之间,即比图 6 低频区更陡,而较图 5 低频区平缓些。图中“ #2 . O ”标注的 U / f 线,是将参数 F09 设置为 2.0 时的曲线,其他前缀为“ # ”号的数字,含义与此相同。
该变频器的 F09 参数名称是“转矩提升 1 ”,将其设置成 0.0 ,为自动转矩提升特性,即自动调整恒转 - 矩负载的转矩提升值,使之在 #2.O 与 5#20.0 的 U / f 线之间自动调整变化。
如果负载是离心风机、水泵类二次方律递减转矩设备,则 F09 设定值应在 0.1~0.9 之间。由于设定值可按 0.1 的间隔递增,所以共有 9 条 U / fl 线可供选择。具体设置时应首先取较小值,若启动转矩不足,再逐渐增大,以免发生低频过激磁,甚至启动过程跳闸。
如果负载具有恒转矩特性。又不准备使用自动转矩提升功能,可将参数 1709 设置为 2.0 ~ 20.0 范围的某值,参见图 5 。这里共有 180 条 U / f 线供选择。设置原则依然是数值由小渐大,保证满足启动转矩即可。
如果是介于二次方律递减转矩和恒转矩特性之间的其他负载,如图 7 所示,参数 F09 应在 1.0~1.9 之间选择。这组 U / f 线共有 10 条。
有的变频器可将 U / f 线设置成折线形式.将它们的中间电压和中间频率参数设置好后.这两个参数在 U/f 线上的对应点就是曲线的转折点。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具体应用时可参考相关变频器说明

网友E:
一、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概念及特点

1. VF控制就是变频器输出频率与输出电压比值为恒定值或正比。例如:50HZ时输出电压为380V,25HZ时输出电压为190V即恒磁通控制;转矩不可控,系统只是一个以转速物理量做闭环的单闭环控制系统,他只能控制电机的转速。
根据电机原理可知,三相异步电机定子每相电动势的有效值 : E1=4.44f1N1Φm 式中:E1--定子每相由气隙磁通感应的电动势的有效值,V ;f1--定子频率,Hz;N1——定子每相绕组有效匝数 ;Φm-每极磁通量由式中可以看出,Φm的值由E1/f1决定,但由于E1难以直接控制,所以在电动势较高时,可忽略定子漏阻抗压降,而用定子相电压U1代替。那么要保证 Φm不变,只要U1/f1始终为一定值即可。
在额定转速一下调速时,希望保持电机中每极磁通量未额定值,如果磁通下降,则异步电机的电磁转矩将会减少,这样在基速以下调速时就会失去调速系统的恒转矩机械特性,这是基频以下调时速的基本情况,因此需要恒压频比(恒磁通)控制方式,属于恒转矩调速。
基准频率为恒转矩调速区的最高频率,基准频率所对应的电压为即为基准电压,是恒转矩调速区的最高电压,在基频以下调速时,电压会随频率而变化,但两者的比值不变。 在基频以上调速时,频率从基频向上可以调至上限频率值,但是由于电机定子不能超过电机额定电压,因此电压不再随频率变化,而保持基准电压值不变,这时电机主磁通必须随频率升高而减弱,转矩相应减小,功率基本保持不变,属于恒功率调速区。
2. 矢量控制,把输出电流分励磁和转矩电流并分别控制,转矩可控,系统是一个以转矩做内环,转速做外环的双闭环控制系统。它既可以控制电机的转速,也可以控制电机的扭矩。
矢量控制时的速度控制(ASR)通过操作转矩指令,使得速度指令和速度检出值(PG 的反馈或速度推定值)的偏差值为0。带PG 的V/f 控制时的速度控制通过操作输出频率,使得速度指令和速度检出值(PG 的反馈或速度推定值)的偏差值为0。
矢量控制原理是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原理,根据异步电动机的动态数学模型,利用一系列坐标变换把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励磁分量和转矩分量,对电机的转矩电流分量和励磁分量分别进行控制,在转子磁场定向后实现磁场和转矩的解耦,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使异步电机得到接近他励直流电机的控制性能。
具体做法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转矩电流)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
矢量控制分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和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两种,前者精度高后者精度低。矢量控制系统的无速度传感器运行方式,首先必须解决电机转速和转子磁链位置角的在线辨识问题。常用的方法有基于检测定子电流信号的辨识方法,有同时使用电流检测信号和电压检测信号的辨识方法,还有根据电流检测信号和逆变器的开关控制信号重构电压信号的方法。

二、矢量控制与V/F控制的优点与缺点对比

矢量控制简单说力矩更大,适用于重负荷的场合及低频要保证力矩的应用,缺点国产的变频品厂家没有几家能真正将此功能做好,虽然在说明书上都有这个矢量控制,但实际应用中体现不出来,或者是比较硬,不能跟据负载自动调整适用(如用在工业水洗机上,虽然采用矢量力矩会大些,但当负荷有变化时会出现一些电机磁饱和,及其它故障现场)。
v/f控制目前市场使用还更普遍些,一般场合使用基本上可以采用厂家出厂默认的V/F参数,有些厂家有例出重载,轻载及不同负荷对应的参数设置方法。并且大部份变频器可以用户自定义V/F曲线来适用不同的场合使用,但设置相对有些麻烦,但有一定变频使用经验的人都会设置。
V/F控制,是控制磁通的方法,而这压频比可能预设在系统内,维持磁通在一定的水平,主要在变频器上应用,目的可以节约电机的耗能。
矢量控制可以根据客户的需要微调电机,可以做伺服电机用。不是以电机效率为最高追求,而是以工程要求,时刻跟踪反馈控制。
可以说,矢量控制算是现在交流电机的先进手段。压频控制,旨在维持电机恒定磁通,让电机保持较高的效率。
  V/f控制就是保证输出电压跟频率成正比的控制这样可以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用压控振荡器实现 ;
  V-F控制的原理是产生一个震荡频率的电路叫做压控震荡器,是一个压敏电容,当受到一个变化的电压时候它的容量会变化,变化的电容引起震荡频率的变化,产生变频。把这个受控的频率用于控制输出电压的频率,使得受控的电机的转速变化。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网友F:
讲的很好,学习了。要是再加上直接转矩控制就有意思了 !

网友G:
凑个热闹!描述有点偏差,呵呵 矢量控制也是维持磁通恒定的转差功率不变型调速,也是高效节能的! VF控制只是简单的维持定子磁通恒定,属于标量控制。VF控制也需要电机参数用于转矩提升、滑差补偿等,只不过其对参数不敏感罢了! 现在的数字控制系统中,两者最主要区别在于软件的控制算法,硬件的区别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什么压敏振荡器,都是模拟时代的东西,现在都不用了。 VF控制的变频器,只要有相电流检测,在处理器处理能力满足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这套硬件的基础上(或者适量修改),实现无速度矢量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G:
…… 现在的数字控制系统中,两者最主要区别在于软件的控制算法,硬件的区别已经不是很明显了!……

1、一个矢量控制设计者的自白;

2、什么是“硬件的区别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就是说一个调节器的给定、反馈、输出的物理参数是相同的,都是标量,不可能是矢量!

3、什么是“硬件的区别已经不是很明显了”?就是说矢量控制完全否定转差控制的理论不存在,是无知的谎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 VF控制的变频器,只要有相电流检测,在处理器处理能力满足的情况下,都可以在这套硬件的基础上(或者适量修改),实现无速度矢量控制!

1、“只要有相电流检测…都可以…实现无速度矢量控制” 这句话说得太好了,矢量控制终于回归转差控制!

2、电机的转差决定了电机的电流,反过来检测电机的电流可以得知转差、转速,这就是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的控制理论依据!

网友G:
这种档次的人跟他说不明白! 你看过变频器的硬件原理图吗? 你知道处理器是做什么的吗? 你知道控制算法数字实现吗? 你知道矢量是什么吗? 你知道复函数代表什么吗? 你知道坐标变换代表什么吗? 你知道通过两相电流可以重构电机模型吗? 你知道闭环控制器可以调整由电机和驱动器构成的整个系统的输出特性吗?

网友G:
刘志斌,你能不能找个MM440的说明书看看? 你看看这驱动器你从硬件上能看出来它是不是把VF、矢量控制和无速度矢量控制做成一体的?

网友G:
上面的已经把矢量控制和VF控制说的很清楚了,你别再抱着"矢量控制是个无知的笑话"的观点来丢人现眼了,行不? 你看不懂就说看不懂

网友G:
矢量都不知道是什么的人还怀疑矢量控制! 矢量就是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 一个调节器的输出是不是矢量要看你怎么用这个量。在VF控制中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标量。在矢量控制中如果你定义了这个输出量作用的方向,这就是一个矢量。 至于这个量怎么用,是你的控制算法中已经设计好的,你可以根据控制算法自由定义。 这个都不明白,你操心什么矢量控制? 你不觉得你的无知很丢人啊? 你学过电路原理吗?你读过书吗?你是为人师表的老师啊? 你有脸站在课堂上教你下面的学生啊?

网友G:
你知道电感中,电流滞后于电压90度,电压定义在一个方向,看作一个矢量,然后电流就可以根据这个滞后90度表示出来,电流矢量也就表示出来了! 如果想控制电流矢量,你把电压矢量作为闭环控制器的输出,电流矢量和期望的电感电流作为控制器的输入,然后通过闭环PI控制器就可以控制电感中的电流! 这点基本的闭环PI控制你知道吗? 说你水平差、不上档次绝对没有冤枉你! 你那点积分就是垃圾!

网友G:
刘志斌,回家读几年书再出来丢人

网友H: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工频三相对称交流电源上是怎么工作的?

1、当你推上电源开关,电机启动,电流由大到小,电机进入稳定运行状态拖动负载转动;

2、所有这一切,都是电机负载特性的表现,都是异步电机机械特性的表现,三相对称交流工频电源,就是个电源,什么其它作用也没有;

3、负载所需要的机械特性,都是电机自身的原理作用的结果,并非有其它什么控制的作用;

网友H:
三相异步电动机在变频三相对称交流电源上是怎么工作的?

1、异步电机与变频器之间还是电源与负载的关系;

2、异步电机的转速还是与同步转速异步的关系,只是频率变化了,电机的转速跟着变化了;

网友H:
3、要说与工频运行有什么差别,那就是运行状态变坏了,变差了!

4、为什么?因为频率的改变,导致电机的磁场强弱发生变化了,效率变差了,损耗增大了;

5、而稳定磁场就成为变频调速的拦路虎;

6、稳定磁场,就是改变频率的同时如何改变电压的问题;

网友H:
7、也就是说变频器只要能输出频率不同的电压合适的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异步电机就能拖动负载所需的机械特性工作;

网友H:
8、也就是说变频器只要不能输出频率不同的电压不合适的三相不对称菲正弦交流电,异步电机就不能拖动负载所需的机械特性工作;

9、 也就是说变频器只要不能输出频率不同的电压不合适的三相不对称菲正弦交流电,异步电机就不能拖动负载所需的机械特性工作,电机就会出现抖动、转矩不足、电机发热、损耗增大等等故障;

10、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变频器,首先是能输出频率不同的电压合适的三相对称正弦交流电!

网友H:
11、下来才是通过控制频率,控制转差、控制电流、控制转矩、控制转向、控制起停等等的问题;

12、(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即磁场恒定的情况下,)要控制异步电机的电流,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改变转差,从而改变电流、改变转矩!

网友G:
你这水平,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 电机频率改变,电机的磁通强弱就一定需要变化吗? 通过这句话说明你对VF控制也不甚了解!

网友H:
13、尽管“征”自吹自擂的说自己懂什么,但是距离异步电机变频调速的原理格格不入,与异步电机的基本工作原理格格不入;

14、否认转差,就是否认异步,就是从根本原理上否定了异步电机变频调速

15、异步电机的电流,来之于转差(异步),没有转差,就没有转子电流,就没有转矩,矢量控制是一句无知的笑话,对“征”来说,矢量控制就是一句谎言!

网友G:
SPWM或SVPWM调制你懂吗? 谁家的变频器是在电压恒定的情况下调节电机电流,进而调节转矩? 有这样设计变频器的? 有谁这样做变频器? 哪个笨蛋会这样做? 如果有人,也只有你刘志斌!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这水平,书都读到狗肚子里了!电机频率改变,电机的磁通强弱就一定需要变化吗? 通过这句话说明你对VF控制也不甚了解!

1、“电机频率改变,电机的磁通强弱就一定需要变化吗?”,“征”的提问,说明了什么?

2、说明了“征”是一个十足的无知的伪君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PWM或SVPWM调制你懂吗? 谁家的变频器是在电压恒定的情况下调节电机电流,进而调节转矩?有这样设计变频器的?有谁这样做变频器? 哪个笨蛋会这样做?如果有人,也只有你刘志斌!

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即磁场恒定的情况下,)要控制异步电机的电流,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改变转差,从而改变电流、改变转矩!

网友H:
1、请问“征”,异步电机工频运行的机械特性来自电源?还是来自异步电机的工作原理?

2、异步电机工频运行时需要矢量控制吗?它的电流变化是谁控制的?怎么控制的?

网友H:
3、请问“征”,异步电机变频运行时,电机感觉到是频率、电压这些电源信息外,还能感觉到那些信息???

4、请问“征”,你的变频器输出的频率、电压外,还会赋予电机那些信息?这些信息是怎么改变电机电流、转矩的???

网友G:
说你书白读了,你还不服! 矢量控制是个闭环控制,负载变大了,转速降低,速度闭环控制器调节输出期望的转矩,再根据转矩公式调节转矩电流,由电流闭环调节转矩和励磁电流。电流内环输出电压,最终作用到电机的是电压。 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闭环过程。

网友G:
你知道电压除了幅值、频率之外,还有相位吗? 你只控制幅值、频率,也就只是一个闭环的VF控制。 相位决定了电机的电流矢量空间,你明白不?

网友G:
一说相位,你也就只知道三相差120度,你就只能理解这些!

网友G:
你不知道矢量控制的目的! 你家的异步电机只在工频下工作? 如果这样,你用个变频器就是有毛

网友H:
“征”你先回答自己提的问题:“电机频率改变,电机的磁通强弱就一定需要变化吗?”

网友G:
你先搞明白: 电机频率改变时,电机的磁场强度需要改变吗? 这句话说明什么? 说明你不知道变频调速就是要电机在不同频率下都要保持磁场恒定! 说明你根本不知道定子磁饱和,你不知道调速时要充分应用定子铁芯!

网友H:
如果不回答,辩论到此结束,因为你确系无知!

网友G:
磁通变化的情况有两种: 弱磁控制和VF的转矩提升 其余情况下要保持磁通恒定

网友G:
刘志斌,你对矢量控制不懂,VF你也不懂! 按照你思考问题的方法,你根本理解不了! 希望你别误导你的学生,别大言不惭的说矢量控制是笑话!

网友G:
我不跟你瞎扯了,因为你基本的都不懂! 作为一个老师,希望你有点师德,别耽误了你的学生! 丢人是你自己的事,误导学生就是你的罪过,是个罪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磁通变化的情况有两种:弱磁控制和VF的转矩提升其余情况下要保持磁通恒定

不想教你这个蠢货了,辩论到此结束!

网友I:
两位请不要在这里“关公战秦琼”了,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汝等知否?

网友G:
对:铁戟沉沙 关于

两位请不要在这里“关公战秦琼”了,君子力如牛,不与牛争力!汝等知否?

内容的回复:

有理

网友J:
这个题目还是不错的哦!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哦!

网友K:
说这绝对这那决定那的时候,能否加上数学公式吗?这样不就更有说服力,省着你俩吵吵

网友G:
对:jeffusion8 关于

说这绝对这那决定那的时候,能否加上数学公式吗?这样不就更有说服力,省着你俩吵吵

找个陈伯时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看看吧!

公式可不要多啊, 但实际用的就是最终结论的那几个!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找个陈伯时的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看看吧!

公式可不要多啊, 但实际用的就是最终结论的那几个!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50MP)1名:

陈石头 hh_clei

二等奖(10MP)2名:

林 森 cqu_rockwell

玻璃的心 rzb123

三等奖(30积分)1名:

jingtao 惊涛骇浪

网友L(2011-05-21):
应该加深下讨论啊群主!!!!

网友M(2011-12-20):
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好玩呀,一个是在说异步电机的原理,另一个刚学了一点矢量控制的皮毛,还没有搞清楚异步电机原理,把同步电机和异步电机混为一谈呀!我觉得两个人都要心平气和的辩论,不要人身攻击即可呀!

网友M:
对:征关于一说相位,你也就只知道三相差120度,你就只能理解这些! 内容的回复:

哈哈,你能否用矢量变频器搞一个相位不是120度来看看!!

网友N(2013-01-09):
希望以后多开展这样的活动

说的都很好,支持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关注楼上,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