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控制八个电机,用台达的控制系统怎么配啊???

楼主(2011-01-25):
各位老师:

   要控制八个电机,用台达的控制PLC怎么配啊,其中要求有两组查补,谢谢!

网友A:
什么电机呢???????????

网友B:
用2个40EH00T2或者2个28SV的主机可以做到,单机4轴200K脉冲输出,支持插补,2机通讯

楼主:
有7个伺服马达1个步进马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2个40EH00T2或者2个28SV的主机可以做到,单机4轴200K脉冲输出,支持插补,2机通讯

网友D:
40EH00T2带4个定位模块也可以吧,不过价格高了点,有4轴定位模块就好了

网友E:
台达AB系列伺服支持通讯控制,用40EH2 PLC四轴脉冲控制,另4轴通讯控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