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全波整流电容滤波后的直流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1-01-25):
单相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0.9倍,加电容滤波后最高可达1.4倍。三相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35倍,那么加了电容滤波后最高可达多少?

网友A:
“三相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35倍,那么加了电容滤波后最高可达多少?”最高还是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即1.4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相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35倍,那么加了电容滤波后最高可达多少?”最高还是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即1.4倍;

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相全波整流后的直流电压是交流电压的1.35倍,那么加了电容滤波后最高可达多少?”最高还是交流电压的最大值,即1.4倍;

正确!

要明白一点,三相全波还分单桥双桥!另外就是不考虑这因素,也还得注意那个所谓最大值不是可以为负载长时间取用的,只是瞬间值,负载电压还是要按照平均电压公式来计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要明白一点,三相全波还分单桥双桥!……

“三相全波还分单桥双桥”,不明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个所谓最大值不是可以为负载长时间取用的,只是瞬间值,负载电压还是要按照平均电压公式来计算

“负载电压还是要按照平均电压公式来计算”, 平均电压公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要明白一点,三相全波还分单桥双桥!……

“三相全波还分单桥双桥”,不明白?

是指可控?

网友E:
三相整流分:三相零式整流和三相桥式整流,也就是半波整流和全波整流。如果滤波电容足够大,那么电压就是峰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这是基础知识,可一时又想不起来了,所以上来问一下。

网友F(2023-07-05):
三相桥式为2.34U

网友F:
U指三相的相电压。也就是2.34*220=513V

网友E:
什么情况?2011年的帖子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