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是否会烧掉

楼主(2011-01-25):
电机是带变频器的,在测电机绝缘是用兆欧表500V档,变频器会不会烧掉啊

网友A:
拆下变频器再摇表吧,不然是不会通过的

楼主:
总电源关掉了,用的是数字兆欧表,测的时候没拆变频器,师傅说用500v的电压档电压回去可能会将变频器烧掉,他的说法对不对呢,今天机器还没开,明天才能知道。

网友B:
1、应该不会烧,因为晶闸管的击穿电压要高些。但你如果摇得很快,那就不知道了。

2、最好不要去乱摇,摇坏了自己负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应该不会烧,因为晶闸管的击穿电压要高些。但你如果摇得很快,那就不知道了。

2、最好不要去乱摇,摇坏了自己负责。

变频器是不允许打压的,不然很容易损坏IGBT或击穿电容。

网友C:
一般不会烧掉,建议最好不要这样测试

楼主:
还好,今天去上班没什么事, 那样是不安全,有可能烧坏变频器的。

网友D:
个人感觉一般是不会烧掉的

网友E:
测的时候没拆变频器

要拆开,再摇电机的绝缘。

网友F:
从变频器处拆下电机线,很方便的就进行测试了

网友G:
“在测电机绝缘是用兆欧表500V档,变频器会不会烧掉啊 ”

1、监测电机绝缘,必须将电机脱离电源,即与变频器脱开!

2、所以楼主的问题算是个错误的题目,因为不能在线测量电机的绝缘,否则测量结果无意义或误判!